通吃输出变压器数据

楼主(2012-11-18):
我曾发过帖子,设计一个通吃变压器数据,避免每做一机,就绕变压器一个,有此变压器可以适用大多数电子管输出,不管是单端,推挽。功率大小,直热,间热。铁心大时可以做电源变压器。奉献给众坛友,望坛友拍砖。
1.铁心截面积,7-20平方厘米。
2.线径根据输出功率自己计算。
3.根据大多数变压器数据,初级取3000圈。初次级采用6夹5或4夹3绕法。
4.初级采用6段时,每段500圈。初级采用4段时,每段750圈。
5.次级分6段,圈数如下: (1)15  圈(2)15 圈 (3)30圈  (4)60 圈  (5)60 圈 (6)60圈
圈数要正确,不能多,不能少。
6.当初级采用6段时,(1)(2)在第一层。其余每段一层
7.当初级采用4段时,(3)(4)在第一层。(1)(5)在第二层(2)(6)在第三层
8.初级各段串联。用于推挽电路中心抽头。
9.次级接法;1,60圈((1)+(2)+(3))//(4)//(5)//(6)      注:+表示线圈串联,//   表示线圈并联。
            2,75圈(4)//(5)//(6)+(1)//(2)
                     3,  90圈((1)+(2))//(3)+(4)//(5)//(6)
                     4, 105圈(1)//(2)+(3)+(4)//(5)//(6)
                     5, 120圈((1)+(2)+(3))+(4)//(5)//(6)
                     6, 135圈(1)//(2)+(4)+(5)//(6)
                      7 150圈((1)+(2))//(3)+(4)+(5)//(6)
                      8, 165圈(1)//(2)+(3)+(4)+(5)+(6)
                      9, 180圈(1)+(2)+(3)+(4)+(5)+(6)
10.根据以上数据,初级3000圈和次级比例为
               3000 /60 圈 =50
                   3000  /75圈   =40
                   3000  /90圈=33.3
                  3000   /105圈  =28.6
                   3000   / 120圈=25
                   3000   /   135圈=22.2
                  3000     / 150圈=20
                   3000    /  165圈=18.2
                  3000     /  180圈=16.7
            可根据此比例,在次级接喇叭,其阻抗*比例的平方=初级阻抗(未考虑效率)

楼主:
11.铁心插法,单端顺插,留0.5左右气隙,推挽对插,不留气隙。
12.此变压器适应大部分电子管阻抗,次级接8欧喇叭,初级阻抗在2000--20K之间。
13.建议铁心截面大一些,可以适应各种输出。
14.此变压器推挽接法时也可用作电源变压器,

网友A:
4, 105圈(1)//(2)+(3)+(4)//(5)//(6)
6, 135圈(1)//(2)+(3)+(4)//(5)//(6)
9, 180圈(1)+(2)+(3)+(4)+(5)+(6)
以上是近似计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 105圈(1)//(2)+(3)+(4)//(5)//(6)
6, 135圈(1)//(2)+(3)+(4)//(5)//(6)
9, 180圈(1)+(2)+(3)+(4)+( ...

是准确值。135圈打错了应为(1)//(2)+(4)//(5)+(6)

网友:
高人,贡献不小,学习

网友:
感谢高手贡献的好经验。

网友:
板主这样做效果如何?

网友:
其实有现成的,CB-50-34.就可了。非得DIY.

网友:
记下~~有空仔细研读下~

网友:
楼主的思路非常具有启发意义。

你不愧是一位开路先锋。

网友:
感谢高手贡献的好经验, 支持!

网友:
这个很重要,感谢科普

网友:
简单实用非常好!

楼主:
谢谢朋友们鼓励。初入此道,总觉得输出变压器很神秘,什么阻抗,分层分段,空气隙。实际上很简单,阻抗就是圈数组合比,只要组合正确,可以适应任何阻抗。这对好进行制作各种管子,各种类型的输出玩家,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办法,不必每变压器都绕,只要把次级组合一下就行了。当然,按此思路,重编数据也完全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果是:任何一组都能响.没有一组是好声

你没有做,就有结论,有点武断。

楼主:
知音,不谋而合,完全可以。此变压器初级圈数每层差不多

网友C:
公式;Lave=2(h+d)+3.14c 谁给解释一下用图表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式;Lave=2(h+d)+3.14c 谁给解释一下用图表示!!!!谢谢

不知此式来自何处,什么意思

网友D:
针对专用的功放元器件和电路,专门设计输出变压器为好,有利于提高音效和方便绕制。通吃的输出变压器肯定有消极影响,这是不少发烧友从制作实践中得出的宝贵经验。摘录一:应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抽头 --"简单就是美" 过多的抽头不但占用宝贵的绕线空间, 同时由于特定的抽头不一定正好位于线包边缘, 虽然有人使用 "螺旋绕法 " 或 "双线并绕", 但是还是不可避免破坏线包平整度对称性故应尽量避免。——作者: LKKAUDIO来自台湾音响论坛。摘录二:输出变压器还有一项应引起注意,就是次级线圈只要一组配扬声器阻抗的线圈,如8欧的,其它4欧、16欧的绕组都不要,此时应效更好。——用曙光5881A作输出的胆机功放音效表现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针对专用的功放元器件和电路,专门设计输出变压器为好,有利于提高音效和方便绕制。通吃的输出变压器肯定有 ...

此变压器考虑了尽量减少抽头,每层两个头,是必须的,但并不一定是串联。扬声器多少阻抗,由制作者自己定,不限定。很灵活,不必每做一机,绕一变压器,以前辛苦白费。此变压器为烧无止境的烧友考虑的。当然,只作一机,再不涉及,专门制作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针对专用的功放元器件和电路,专门设计输出变压器为好,有利于提高音效和方便绕制。通吃的输出变压器肯定有 ...

港台在音响界有很多稀奇古怪的论点,让人云里雾里搞不清楚,如果听信,就会走进迷途,没完没了,实际不要理他,走自己的路,不要信那些 玄而又玄的歪理邪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港台在音响界有很多稀奇古怪的论点,让人云里雾里搞不清楚,如果听信,就会走进迷途,没完没了,实际不要 ...

抽头多了绕制线圈不方便难绕整齐,这是许多绕过变压器的发烧友的切身体会,怎么能说是稀奇古怪的论点,摘录二是大陆“音响技术”里的一篇文章,不管港台什么事。讨论应该从多角度去考虑,不能一边倒的赞扬,不谈缺点。

网友:
所谓的通吃的输出变压器难以大行其道,不是别的发烧友没有想到,是因为它有较大的缺点。

网友:
以上数据不是绝对的, 还得根据片子的质量, 含硅量,声音的去向, 电路电器的工作点, 甚至功率管的声音取向等, 再来取初次级的匝数比,及初级的匝数。

网友:
输出牛的计算是个比较系统的工程, 但是如要求不高, 通用数据也可以用。

网友:
敢于试验。同问效果

网友:
没有亲自动手折腾过的,就是亲自绕变压器。。。。。。。。

网友(2013-01-02):
俺做变压器一般都是“一根筋到底”。这种方法问题多多。

网友:
如果再配上一个多档高低压输出的电源变压器和一个打了几种孔的底盘,可以做一个万用电子管功放实验台了

网友:
多功能变压器问世了

网友(2016-04-18):
本人动手能力弱只修理不做大型的活计,懒人一个。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