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初学者谈谈电子管收音机电源电路

楼主(2012-11-19):
电子管工作时要耗电,因此任何电子管收音机都离不开电源。比如束射功放管6P1,电子管手册给出灯丝电压6.3V,灯丝电流0.45A,屏极电压250V,第2栅(帘栅)极电压250V,第1栅电压(栅极偏压)-12.5V(有的电子管给出阴极电阻值)。
电子管收音机的电源电路包括灯丝电压'、屏极、帘栅极等需要的直流高压以及信号栅极的偏压三部分:
一、灯丝电源,也叫甲电,A电。除极少数冷阴极电子管不需要灯丝电源,直热式管灯丝通电后发射电子,旁热式管灯丝加热氧化物阴极。
      常用的电子管灯丝分两类,一类是电压相同,电流各异,如直热管1A2、1K2、1B2等灯丝电压1.2V,2P2(灯丝电压串接2.4V,并联1.2V)。6N2、6P1、6Z4、6N8P、6P6P等表示灯丝电压为6.3V;12AX7、12AT7、12AU7,灯丝电压串接12.6V,并联6.3V。另一类为电流相同,电压各异,如12SA7GT、12SK7GT、12SQ7GT、35L6GT、50L6GT、35Z5GT等电流均为0.15A,适用于交直流两用串丝机电路。国外有的复合管灯丝电压117V,可直接用于110V交直流电源。此外欧洲管H(0.15A)、P(0.3A)、U(0.1A)、X(0.6A)等打头的电子管均为串丝机使用电子管,其性能与E(灯丝电压6.3V)打头后缀相同的电子管一样。一些老式电子管和军用代号电子管的灯丝电压需要查阅手册,还有一种0打头的冷阴极整流管,不需要热丝。
     1、直流收音机灯丝电源采用电池供电:
     过去有一种大型甲电,电压1.5V,用于收音机灯丝和老式电话机,国产直热管灯丝电压1.2V,在电池电压降低后仍然保持较高灵敏度,比美式灯丝电压1.4V直热管经济耐用,为业余制作的首选。后来有一种热电偶发电器,点燃煤油灯加热后产生电能供给直流收音机使用,但是成本较高,没有普及。
     有些直流收音机带交流电源供电装置,其灯丝电压由电源变压器次级低压绕组整流后供给,有并联与串联(电路图在文末)两种接法。
        直热式功放管灯丝也可以采用交流供电,如300B、2A3、805等。
还有的交直流两用收音机,直流采用直流管,电池供电,使用交流电时,加上50L6功放,以获得较大输出功率。
       业余制作可以使用普通1号碱性电池或充电电池。
     2、交流收音机灯丝供电,灯丝并联,利用电源变压器次级低压绕组供电:
由于整流管阴极灯丝间电压较高,其灯丝需独立绕组供电。有些产品收音机整流管与其他电子管共用一个绕组,并一端接地,容易产生6Z4阴极短路故障。为了电路图简洁,灯丝连线甚至灯丝一般可以省略。改造和维修旧收音机时,如果增加一个猫眼或用6P14替代6P1(前者灯丝电流0.76A,后者0.45A),必须考虑变压器灯丝绕组是否能够负担。为了减少交流声,灯丝一般采用绞线连接。
     3、汽车收音机灯丝,灯丝电压6.3V的电子管当初就是为汽车收音机设计的,因此可直接使用6V蓄电池供电,自锁式电子管是专为汽车等运动状态收音机生产的,为了与普通GT管相区别,多以数字7、14打头。
     4、交直流两用收音机,灯丝串连,没有电源变压器,因此俗称串丝机。串丝机多使用110V交、直流电源(直流电源为船上使用),比较典型的是12SA7GT变频,12SK7GT中放,12SQ7GT检波、低放,35L6GT功放,35Z5GT半波整流组成的超外差式收音机。这种收音机在电路图里灯丝部分单独画出,灯丝串接的次序,从电源热端到零线依次为:整流——功放——中放——变频——检波低放。
       这种收音机用于直流电源时要注意电源极性。由于本身没有电源变压器,用于交流220V电源时需要外接220/110V电源变压器,有少数110V串丝收音机使用电阻线作电源线降压接220V电源,使用时电源线微热,维修时千万不能更换成普通铜线。这种收音机的指示灯电压取自整流管灯丝抽头,如35Z5GT整流管,灯丝电压35V(管脚2、7),管脚2、3之间为7.5V,用于并联指示灯,该指示灯损坏后应及时更换。国外有的串丝机用硒堆或硅二极管整流,功放管灯丝有抽头供指示灯。
       一些简易收音机采用热底盘,市电直接整流,变压器只有灯丝绕组(初次级分开绕,也有的采用自耦绕法),甚至采用电阻降压供给灯丝,图为工农之友收音机的原型——东德1U11单灯收音机的电源部分:
     二、直流高压电源,也叫乙电、B电。供电子管屏极、帘栅极等直流电压。电子管手册给出的电压为典型值,设计电路时可以参考,由于收音机输出功率不需要太大(国产交流三级收音机,输出功率≥0.5VA即可),因此多数收音机直流高压值较手册推荐值低。文尾电路图为五灯交流超外差式收音机,标红线的为直流高压,绿色框内为滤波电路。
     1、直流收音机,乙电使用专门的大型电池,以前有一种空气电池经济耐用,这种电池有22.5V、45V、67.5V等。使用电池供电的收音机,为了防止电池用久后内阻加大引起的有害交联,仍然需要并联滤波电容。热电偶发电装置可以作为直流收音机乙电使用。
      使用交流电源时,采用变压器降压整流、滤波后供电(电路图见灯丝电源部分)。万能表等仪器上的9V、15V叠层电池,由于内阻高,不适合收音机使用。
     2、交流收音机,采用电源变压器供电,高压部分大多数使用全波整流电路:
     电流较小的收音机也可以使用半波整流电路,如老式日本收音机采用12F半波整流:
    下图为硒堆(或晶体管)半波整流电路,中μ三极管也可以做小功率整流,1/26N1最大整流电流可达25mA,另1/26N1功放是业余爱好者和简易收音机普遍使用的电路:
      采用市电电压直接整流的收音机,需注意人身安全,其底盘应当接电源中线。修理时最好加隔离变压器:
     整流管有直热式(5Y3GT等)与旁热式(6Z4等)之分,旁热式整流管可与其他电子管同步加热发射电子,有利于延长电子管使用寿命。有些高级收音机整机电流较大,6Z4整流电流只有72mA,可以采用两个电子管并联整流,并联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每个整流管屏极并联做一臂,如熊猫特级收音机:
     也有的采用两个整流管屏极分别并联,如春雷101收音机:
     因为对6Z4屏极并联半波整流能否输出140mA电流始终有争议,个人认为后一种方法较为稳妥。电子管收音机采用倍压整流电路比较罕见,进口收音机有很多采用半导体材料桥式整流。硒整流器由于体积大成本高,反向耐压低,现在硅整流材料如1N4007唾手可得,因此不值得追捧。
     收音机一般采用经济的阻容滤波电路,由于6P1等集射四极管屏极电压变化对屏流影响较小,而且一般收音机低频较差,因此产品收音机普遍采用整流后直流电压直接供屏极,阻容滤波后供帘栅极和前级,这样电源变压器次级可以使用较低高压,以利于降低成本,个别收音机输出变压器初级采用抽头式,可以降低一些交流声。如果采用6N1等三极管功放,尽量在滤波后给屏极供电。滤波电解电容应尽量远离热源。有些收音机(如160A)在电唱机状态,为了节能切断6A2和6K4高压电源,还可以适当增加音频输出功率。
      电源变压器初级,老式收音机多采用110+110V结构,110V电源时两个绕组并联,220V电源时串联,利用变换插变换使用电压。有些出口型高档收音机,为了适应不同电源电压,有多个抽头。
     电源变压器初次级之间应当加隔离绕组或金属箔,以防止调变交流声。
     维修老式收音机时,把电子管整流改为晶体二极管整流,可以提高乙电电压,增加输出功率,提高灵敏度,如果市电电压过高则不宜这样做。
     3、老式汽车电子管收音机,由于当年没有DC/DC电压变换装置,多采用振荡子升压兼整流的方法。
     4、110V交直流两用收音机采用电子管半波整流。为了加强滤波效果,提高输出功率,有些进口机型采用励磁喇叭,采用CLC滤波。在使用直流电源时,如果极性接反将不工作。
     5、交直流、电池三用超外差式收音机,在使用110V外接交直流电源时,采用117V灯丝的整流管,后期改用硒整流。
     电子管收音机乙电部分,整流管功耗大,容易老化。电解电容在高温高压下工作,最容易干涸、漏电或击穿。
     三、栅负压,也叫丙电。电子管收音机工作在甲类状态,因此需要适当的栅极负压,如6P1典型工况栅极负压为12.5V。收音机最常用的是自给偏压,取其电路简单,下图是旁热式电子管自给偏压电路,直热式电子管偏压电路参见上面直流收音机图:
      有些收音机电路采用固定偏压与自给偏压结合的电路(下面电路中的R10与R11,注意电源变压器次级高压中心抽头、滤波电容负极及栅极电阻不能直接接地,在维修时要注意),阴极电阻不加旁路电容,有适当电流负反馈,可以降低交流声和失真,并省掉一个旁路电容:
    低频电压放大电路,也可以采用零偏压电路,采用较大的栅极电阻(5~10M欧姆),利用栅极俘获的电子产生适当的负压。
     有些爱好者制作直流收音机时喜欢低屏压电路,往往栅极要加适当正电位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呀你介绍这么详细干什么 你要保留点神秘 让大家慢慢修理体会呀

都是老生常谈,没有新鲜东西。从公务员(正处级)岗位退休,退休工资已经够花,无需靠经营和修理谋生。因为电子管知识早已退出教科书,有些资料非常零散,很难找到一本较全的书籍,根据多年的积累,把他们综合起来介绍给初学者(如果不掌握一些基本知识看起来还是有些难度),也算了却一桩心愿。

网友B(2015-01-15):
资料很好,花费了很多时间,查找了相当多的资料,通俗易懂,但是我要给你一点建议,既然说电源电路,就应该把电源电路说清楚,直流电的,交流电的,从变压器开始,整流,滤波,各种不同的滤波方式的优缺点对比,元器件的制作,选择,调试,设置,甚至稳压,电子稳压,灯丝稳压,等,也许这就是班主准备写书的低搞吧。兄弟不才,可供参考。

楼主(2012-11-20):
引用 网友C:
白版的科普非常给力。。。如果能详细介绍一下电池供电的便携式电子管收音机,坛友们会更有兴趣。。真正的电 ...

随着科技进步,新器材替代旧器材是大势所趋,电子管收音机退出历史舞台是不争的事实,电子管之所以能够东山再起,是因为电子管的热惰性和变压器的磁滞作用,可以克服CD等数码声源的数码味,而单端甲类丰富的二次谐波失真使其具有独特的胆味。本人绝不会因为身兼胆艺轩音响技术论坛和矿坛电子管技术区版主,而持偏颇的观点。现代人热衷于电子管收音机,多数出于怀旧心理,有的是补课,其实用价值远不及观赏及收藏。譬如电子管调频收音机、高级LP,在我国还没有来得及发展,就被过早地淘汰。收音机小型化是业余爱好者追求的目标之一,本人曾经在饭盒大小的三合板外壳里,制作过三灯超外差式交流收音机。便携电子管收音机电路没有特殊地方,只需解决中周变压器的小型化,和体积小巧价廉耐用的电池即可。

网友:
尽管新入门,看的吃力,但是真的大有收获,感谢不易大师的授教!!!

网友:
普及电子管基础知识。

网友:
白版您费心了~~

网友:
还不至于一头雾水,谢谢

网友:
讲的很详细哦,照片拍的那叫一个清楚

网友D:
很详细的学习资料。

网友:
学习了,版主大功劳

网友:
受益匪浅。版主大师辛苦!

网友A:
版主呀你介绍这么详细干什么 你要保留点神秘 让大家慢慢修理体会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老生常谈,没有新鲜东西。因为电子管知识早已退出教科书,有些资料非常零散,很难找到一本较全的书籍 ...

我暂时还没什么心的 只是瞎捣鼓,不懂看论坛,遇到那个电子管,要不论坛搜,要不百度查,管子引脚 然后再分析信号流程图 以后多赐教

网友C:
白版的科普非常给力。。。如果能详细介绍一下电池供电的便携式电子管收音机,坛友们会更有兴趣。。真正的电子管皮包机在国内还没有流行起来,就被半导体收音机代替了。。。

网友:
向版主致敬!版主高风亮节,堪称楷模!力挽电子管技术颓势之狂澜!我等甘愿鞍前马后。。。。。

网友C:
引用 楼主:
随着科技进步,新器材替代旧器材是大势所趋,电子管收音机退出历史舞台是不争的事实,电子管之所以能够东 ...

谢白版回复。。明白您说的意思。。在论坛混的朋友,除了怀旧,其实有很多是求新、猎奇。。。总之是个玩字。。。比如用微型示波管做的小东西,肯定没什么实用价值的,可在论坛上还是引起轰动。。个人认为,这种热情如能加以妥善引导,制作一些兼具实用性、工艺性、艺术性的作品,是很有意义的。。

网友:
支持!提供了一种学习的渠道和资料

网友:
此文很值得初学者学习。简言之:
一,收音机内有三类电压:灯丝电压(旧称甲电)、高压(旧称乙电)、栅极电压(旧称丙电)。
二,灯丝电压。
1,小功率直流电子管的灯丝一般由电池供电,国产的一般为1.2V;
2,交流电子管的灯丝一般是通过降压变压器把市电降压后获得,国产电子管灯丝一般是6.3V。
三,高压。
1,通常是用变压器升压(个别的是降压),或者直接用市电整流滤波获得,供给电子管的板极和除第一栅极外的各个电极。
2,整流电路有半波与全波,简易机型,通常用半波整流。
3,整流器件一般早期是电子管,直热式的有5Z3P等,旁热式的有6Z4等。后来也有晶体二极管的,如国产的2CP,2CZ,等进口型号的有1N4007等。
三,栅极电压。这个电压是决定电子管的工作点的。一般是负压(个别情况下为正),得到(产生)的办法有:
1,自给方式,就是把一个阻值合适的电阻串联在电子管的阴极而获得;
2,固定方式,把市电降至合适的电压值,再由独立的整流滤波电路获得负压。
3,混合式,即自给加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白版回复。。明白您说的意思。。在论坛混的朋友,除了怀旧,其实有很多是求新、猎奇。。。总之是个玩字 ...

我将根据回忆陆续写一些收音机设计与制作之类的帖子,以满足初学者要求。几经搬家零件散失殆尽,连双联、中周等也没有,只好纸上谈兵。下一个帖子预告《一台相当于交流五灯超外差式收音机的二灯机设计要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老生常谈,没有新鲜东西。从公务员(正处级)岗位退休,退休工资已经够花,无需靠经营和修理谋生。 ...

致以由衷的敬礼!无私的分享是论坛的魅力所在。

网友:
感谢版主的无私教导, 新人学习, 很受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将根据回忆陆续写一些收音机设计与制作之类的帖子,以满足初学者要求。几经搬家零件散失殆尽,连双联、 ...

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
谢谢了,感谢,楼主很费心思啊

楼主(2013-01-22):
引用 网友E:
向楼主学习,我现在离岗待退,工资也够用,11岁开始捣鼓矿石收音机,干了20多年行政45年后再拿烙铁万用表 ...

您比我接触的面宽多了,我现在只能鼓捣些小实验,小制作。

网友:
谢谢版主,有益学习了。

网友:
基础知识对电子管初烧的帮助很大,谢谢白版主!

网友:
版主的专业知识和做人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热电偶发电机小时候我见过,满是铝片,还轱辘玩过,但那时候很小,大概7岁左右。后来就被我父亲拆掉做小撮子了,在米袋里和面袋子里面经常看见那铝片。

网友F:
据说是我父亲和我爷爷的徒弟(爷爷是兽医,在农村给生产队看马的)去镇上进中药,在火车站捡到的。现在想想那个丢这东西的人可能为此丢了公职都有可能的,造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据说是我父亲和我爷爷的徒弟(爷爷是兽医,在农村给生产队看马的)去镇上进中药,在火车站捡到的。现在想想 ...

热电偶发电必须点燃煤油灯加热,外面的翅片利用空气对流散热,形成较大温差,晚上照明比较经济。

网友:
向您致敬

网友:
多谢白老,和您学了很多“没有”(工作中没有,乐趣中最有用)的东西

网友G:
一直想做直流机器,就是买不到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直想做直流机器,就是买不到管子

直流管网上很多,价格很便宜。

网友H(2013-04-15):
      白版,有个问题一直困绕我,我想给海燕D322-1电子管收音机加装FM波段,需要增加3个管子,分别是高频头的6J1高放管和6N3本振管、以及鉴频器的6H2双二极管,由于海燕D322电源变压器有两组灯丝源:一组是3.15+3.15V 2A有中心抽头的线圈,负责供给变频管6A2、中放管6K4、电压放大双三极管6N2以及功率管6P1灯丝电压;另一组是5V 0.7A线圈,负责供给调谐指示管6E2灯丝电源和4个指示灯泡。接一组怕整体灯丝电压下降,降低管子效率,变压器受不了;接二组又担心灯丝电压不够,难道要新装入一个变压器单独给这三个管子的灯丝进行供电?请问我这新加进去的3个管应该如何选择灯丝源?

楼主:
引用 网友H:
白版,有个问题一直困绕我,我想给海燕D322-1电子管收音机加装FM波段,需要增加3个管子,分别是高频头 ...

在帖子后面我已经回答了,可供参考。高频头两个电子管灯丝最好串接高频扼流圈。

网友H:
引用 楼主:
在帖子后面我已经回答了,可供参考。高频头两个电子管灯丝最好串接高频扼流圈。

谢谢版主!高频头灯丝串接扼流线圈是不是旨在于降低交流成分对阴极的影响,如果是这样,我可不可以在没有高频扼流线圈的条件下用两只2700p的电容旁路到地?

网友:
增长了知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版主!高频头灯丝串接扼流线圈是不是旨在于降低交流成分对阴极的影响,如果是这样,我可不可以在没有 ...

因为调频波段频率高,所谓扼流圈,其实用0.5mm漆包线,在铅笔上绕十几圈即可。

网友:
这些知识真的不容易看到,感谢楼主!·认真学习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调频波段频率高,所谓扼流圈,其实用0.5mm漆包线,在铅笔上绕十几圈即可。

好的,谢谢版主!

网友:
正在学习中,还不会看

网友:
白版讲课图文并茂很详细,认真听课学习,谢谢了!

网友(2013-06-02):
技术帖,受益匪浅,有用以后准备diy电子管收音机。

网友(2014-11-30):
认真的看完,学习了,谢谢版主!

网友:
很好的基础知识资料,受益匪浅。

网友I:
原以为白版主是退休老技工,没想到是正处级官员。专业知识了得! 常年坚持不断学习的结果 .真是我等退休闲散人员之楷模.  致敬!

网友:
白版主是高级(职称)知识分子。知识渊博,德高望重,是矿石论坛的主心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原以为白版主是退休老技工,没想到是正处级官员。专业知识了得! 常年坚持不断学习的结果 .真是我等退休闲散 ...

就是一个普通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别提公务员啦,现在成了过街老鼠。

网友:
版主讲的很仔细,学习了

网友:
认真学习胆管的三种供电方式,目前胆管方面的资料太少了,很宝贵.非常感谢白老师的无私奉献.

网友:
谢谢白版主,很好的资料,收藏备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向楼主学习,我现在离岗待退,工资也够用,11岁开始捣鼓矿石收音机,干了20多年行政45年后再拿烙铁万用表 ...

378667894 老师好!
     我的一对书架音箱中,有一只8.5吋橡皮边喇叭不响了,纸盆与音膜都很好,估计音圈坏了,想拆开试着维修-下,但不知怎么拆。

请老师传经送宝告诉我,用什么办法拆,才能不坏喇叭坏纸盆和音膜呢?谢谢在先

楼主:
引用 网友J:
378667894 老师好!
     我的一对书架音箱中,有一只8.5吋橡皮边喇叭不响了,纸盆与音膜都很好,估计音 ...

修理音圈这种高科技活,我只在60年代困难时期维修美多663-2-6收音机时干过一次,再也没干过。先检查引线部分是否断了,如果完好再用合适的溶剂把音圈罩和纸盆小心拆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理音圈这种高科技活,我只在60年代困难时期维修美多663-2-6收音机时干过一次,再也没干过。先检查引线部 ...

谢谢白斑竹的经验传授,实在太宝贵了

网友K(2015-01-14):
认真的看完了,感觉受益匪浅。最近在一本书上看到了电压110伏的串丝电子管收音机很感兴趣,电路简洁,容易仿制。比较喜欢大8脚的电子管收音机。现在有几个问题想请教白版:
1电子管12SA7,12SK7,12SQ7可否用国产的12A7P,12K3P,12G2P代换?
2功放管是50L6GT,输出变压器的参数是多少?可否用6P1的输出变压器代替?
3整流管是35Z5GT,整流后的直流电压是多少伏?
4为了安全,准备用220:110的隔离变压器,这变压器50瓦的够用吗?
5中周可否用国产的代替?
在此先对您表示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认真的看完了,感觉受益匪浅。最近在一本书上看到了电压110伏的串丝电子管收音机很感兴趣,电路简洁,容易仿 ...

1、这几管只是个型号标注不同,参数完全一样,可以互换。
2、50L6屏压100V时,负载阻抗2K,6P1的变压器不能直接替代,如果有空隙可以在次级加绕50匝左右。
3、35Z5半波整流输出电压100V。
4、50W变压器够用,由于现在市电电压偏高,初级最好加240V抽头。
5、国产中周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资料很好,花费了很多时间,查找了相当多的资料,通俗易懂,但是我要给你一点建议,既然说电源电路,就应该 ...

您的建议很好,这个帖子只是供初学者维修电子管收音机作参考,本人知识有限,同时考虑篇幅问题,不能面面具到。

网友:
感谢白版解答。在坛子上看坛友做的调频收音机就心里痒痒,可是咱才疏学浅,做不了调频的咱就做一个中波的。现在正准备原件,也进了几台仪器,准备过年放假时练练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建议很好,这个帖子只是供初学者维修电子管收音机作参考,本人知识有限,同时考虑篇幅问题,不能面面 ...

我感到,现在的人来问问题,实际就是要解决问题,比如说电源问题,那里出了问题,就让你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说,要写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方面的东西,可能更好,更实际,我建议,可考虑写一些问答式的东西,供参考。

网友(2015-03-18):
白版主及laz918你们好:请问如图飞跃50中的R41、R6的作用,如何调整、测量点在哪位置?同问宇宙40的R33,R30。因为一般的扩音机都有几个可调电阻或可调电位器,它们的功用还不明白求科普。谢谢!

楼主:
第一个图R41可变电阻(1.2K)两个抽头是调整功放管帘栅极电压的,W6(1K)是调固定偏压的。第二个图阴极可变电阻(150欧姆)是调偏压的,下面可变电阻(2.5K)是调帘栅极电压的。一般只在维修时才需要调整,使其电压符合电子管手册或使用说明书给出的静态参数。如2X807甲乙1类推挽功放,屏极电压530V,帘栅极电压340V,偏压-36V,负载阻抗7200欧姆,输出功率50W。4X6P3P甲乙1类推挽功放,屏极电压360V,帘栅极电压270V,偏压-22.5V,负载阻抗3300欧姆,输出功率53W。

网友:
又学习一遍又有收获

网友:
资料不错,很经典!!!!

网友L:
白版主及laz918你们好:请问一下,我一台扩音机它的电源220V绕组有一个大功率的电阻。它的作用是?

网友:
看了老半天,大部分懂了 呵呵谢谢老师

网友:
还是看不懂啊

网友:
看了两遍,才明白一点点,可能是基础太差了,再看两遍,弄懂它

网友(2015-04-22):
太感谢了,这些帖子应该置顶啊,给新手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L:
白版主及laz918你们好:请问一下,我一台扩音机它的电源220V绕组有一个大功率的电阻。它的作用是?

帖子沉的快,今天才看到,抱歉!
没有图,也没有具体说明扩音机类型及型号,电阻阻值及在电路中位置,无法准确判断。记得红灯711收音机使用说明给出,电源电压过高时,可以串接电阻降压。

网友L:
谢谢答复!它就在初级的220V-电阻-线圈-220V。因为现在的输入有的不是加一个“磁环”吗?我以为是为了抗干扰而加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谢谢答复!它就在初级的220V-电阻-线圈-220V。因为现在的输入有的不是加一个“磁环”吗?我以为是为了抗干扰 ...

估计是降压或起保护作用的,比较妥当的做法是电源变压器初级加绕230~240V抽头。

网友M:
白老师好:我这里收的芙蓉602,发现供6Z4,6E2和小电珠的绕组没有接地,6E2不亮,后3脚接地后,整机能工作了!

问下,这个绕组,是非一定要接地,不接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白老师好:我这里收的芙蓉602,发现供6Z4,6E1和小电珠的绕组没有接地,6E1不亮,后3脚接地后,整机能工作了 ...

6Z4电子管因为阴极电压较高,容易与灯丝击穿造成短路,为了安全,其灯丝绕组独立并不接地。但是普通三级收音机高压较低,为了节约也有与其他电子管共用一组灯丝绕组,一端接地。也有的收音机6Z4、6E1及指示灯泡用一组,其他管(或6N2单独)用一组,中心抽头接6P1阴极,指示灯座必须有一端接地,这样6E1也可以节约一根接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6Z4电子管因为阴极电压较高,容易与灯丝击穿造成短路,为了安全,其灯丝绕组独立并不接地。但是普通三级收 ...

谢谢白老师的回复,明白了,电路图上是接地的,我的没有接地,6E2,我另接了一根,现工作正常!

前面我打错了,不是6E1,是6E2!改过来了。

网友(2015-12-24):
白帮主,你好!
很想了解振荡升压的问题!能否详细介绍一下呢?谢谢!

网友:
学习了。向白版致敬。

网友:
普及电子管基础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呀你介绍这么详细干什么 你要保留点神秘 让大家慢慢修理体会呀

这叫在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网友N:
想问白版主,输出功率管的负载阻抗是如何确定的?看到有些管子在不同的屏压下,有不同的负载阻抗,不知为何?

网友(2016-05-12):
这种帖子虽内容简单,但其作用就如同中学的数理化那样,不仅是一个人全面健康成长的需要,更是解决实际生活中遇到最基本问题的工具和手段,不可缺少。故,对于电子管初学者来说,这既是食粮,也是鸡汤。希望楼主以此为开端,连载出帖。

网友:
很好的资料,凝练易懂

网友O:
对于初学者有点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N:
想问白版主,输出功率管的负载阻抗是如何确定的?看到有些管子在不同的屏压下,有不同的负载阻抗,不知为何 ...

这种问题最好另行发帖。
电子管功放有多种工况,不同的屏压和栅极偏压下,其内阻不同,三极管最大不失真功率其负载电阻为内阻的2~3倍,多极管负载阻抗为内阻的0.1~0.25倍,因此同一功放管在不同工况下其负载阻抗也不同。一般电子管生产厂家给出推荐参数,变压器厂家也是以此为依据生产的,业余爱好者照搬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问题最好另行发帖。
电子管功放有多种工况,不同的屏压和栅极偏压下,其内阻不同,三极管最大不失 ...

谢谢版主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O:
对于初学者有点难度

记得小时家里有一册线装的《唐诗三百首》封面上有一副对联:自学有无师自通之乐,教授免东翻西阅之劳。该书毁于文革。本帖子为了论述较全面,因此搜集了各类电子管收音机电源电路,其中大部分现在已经不常见,但是对于维修老机有一定参考价值。初学者基础知识缺乏,实际接触的东西也少,会有一定难度。如果没有这样的帖子,恐怕更找不到北。

网友:
谢谢白版主,辛苦了,正在学习。

网友:
记号:《谈谈电子管收音机电源电路》...学习了,谢谢白版主!

网友(2016-11-30):
这么老的帖子被人翻出来了,太感谢了,更感谢白版主,希望以后多发这样的技术学习贴,正是我需要的,收藏起来慢慢消化。

网友:
谢谢白版主辛苦了。

网友:
真全面,收藏啦,感谢白版

网友(2017-03-24):
真的大有收获,感谢不易大师的授教!!!

网友:
学习了。。。。。。。多谢白版主

楼主:
感谢网友还记得这个老帖子,温故而知新,借此机会又进行了修订,补充了一些图片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网友还记得这个老帖子,温故而知新,借此机会又进行了修订,补充了一些图片资料。

珍贵的资料,收藏了,以便查阅学习,楼主辛苦了,谢谢。

网友(2017-05-07):
谢谢版主,我是小白,学习了。最近刚刚入手了红灯711-3来慢慢接触电子管收音机。

网友:
电子管收音机电源电路,好资料!

网友P(2017-08-25):
这两天修理一架疑似红波269时,误把滤波电容c21的负极接到地,结果交流哼声很大。另外请教大家是否红波269(上海无线电101厂产品)会用上海无线电二厂的变压器?这架269的电源变压器和输出变压器都是二厂产品,观察没发现焊点被动过,很奇怪啊。跑线画图发现电路图和厂家图基本一致,但检波管从6N2换成6G2啦,小七脚的底座是铆上的没动过,说明原来就是这样。

楼主:
60年代,上海生产的电子管收音机使用上无27厂或2厂的变压器很正常。我手里这台321(101厂生产)就使用27厂的变压器。把输入端滤波电容接地固定偏压缺失,互导提高,交流声加大。6G2和6N2都是常用检波、低放管。

网友:
谢谢白版指点,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书上说电子管收音机的电源变压器和输出变压器绕好后要浸绝缘漆处理,但业余情况下要烘烤有一定难度,能不能浸蜡代替?或者TB上有一种超快干三防绝缘漆,其介绍的成分是烯烃类树脂,可以自干,不知用这种漆来浸泡变压器然后待其自干能不能达到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两天修理一架疑似红波269时,误把滤波电容c21的负极接到地,结果交流哼声很大。另外请教大家是否红波269 ...

那是上海无线电二厂工农兵254的机芯。

网友:
老师,我网上购得一只电源变压器,是专为2P2等直流小管设计的,初级220伏,次级60伏和1.5伏两组,要制作一部3灯再生机(以前完成了一部用电池的3灯机效果不错)可是这些小管子都是要用直流电的,如何将电源转换成所需的直流电呢?电路如何确定,是否甲电和乙电都需要整流。在此感谢

楼主:
60V电压晶体管半波整流、滤波供乙电,1.5V晶体管桥式整流滤波供灯丝。

网友:
谢谢版主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呀你介绍这么详细干什么 你要保留点神秘 让大家慢慢修理体会呀

小白的我们需要越详细越好。

网友Q(2018-05-17):
请教白老师。看老师回贴‘红灯711-2正确的电路图 ”里的红红711-2电路图上标注的次高压215V。我的一台711-2,在不插6A2时次高压205V,基本接近215V,但插上6A2后次高压降为180V左右,并且调不调谐杂音都非常大,仅隐约能收到一个本地强台。因手上没新的6A2,插上一台收台能力也不好的但没杂音的老机子的6A2电压一样降到180V,一样的杂声。这样的情况是否6A2老化造成的。另拨掉6A2后杂音消失。
还有个现象是6A2  6脚老师的电路图上标注的是75V,我量的6A2  6脚仅30V。

网友:
感谢,对于我们新手要好好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Q:
请教白老师。看老师回贴‘红灯711-2正确的电路图 ”里的红红711-2电路图上标注的次高压215V。我的一台711-2 ...

抱歉很长时间不能登录矿坛了,6A2第6脚为帘栅极,查一下降压电阻是否正常,退偶电容是否漏电?

网友Q:
引用 楼主:
抱歉很长时间不能登录矿坛了,6A2第6脚为帘栅极,查一下降压电阻是否正常,退偶电容是否漏电?

感谢老师。特汇报一下机子情况。过程因不懂也是瞎蒙瞎碰。同时也给同样问题的朋友借鉴一下。
网上购的电子管到手后,6Z4、6A2、6N4都换上新管,杂音一样大,中波本振磁芯往外扭后杂音逐渐消失,原先能收到的一个低端本地强台收不到了(此台是做单晶体管机唯一能收到的台),高端隐隐能收到听不清楚的两个台,用示波器检查本振波形,本振下到900KHz之后波形减小直至消失,但短波可以正常收音。
然后网上各类搜索中波低端不起振原因,“换磁管交连电容,换360P的云母电容,空联固定螺丝往外拧,洗空联等等,只差换管坐了”网上绍介的所有方法都试过,没用。只有当把本振线圈磁芯往里扭低端开始起振但振幅小,杂音又出来,本地强台能收到但声音小。
实在没办法,把本振线圈次级(就是接6A2的这边)焊接端对调焊上,本振低端起挂振,并且高低端振幅基本相同,但杂声还在,低端本地强台声音也大了起来。
最后看了一下中频陷波线圈磁芯位置被拧到最低,用螺丝刀慢慢拧出后杂音减小直至消失。中波、短波正常收听。
换上原机全部管后一样能正常收听中短波。
另外再汇报一下电压情况,后来也不知道怎么了换老管新管6A2电压都变为69V,变正常了,但次高压刚开机时有200V零点,没到215V,热机一段时间后掉到190以下180以上。仔细想想,刚量那次天气非常热,变压器烫手。不知道是变压器问题还是网上说的管坐高压碰火,换管子时把碰火的地方动好了。
瞎弄,大家见笑了,呵呵。
再次感谢白老师,你贴子包括回复别的朋友的贴子对学习电子管给了很大的帮助。

网友:
灯丝串联用于220V的,有种管子117N7、117Z4用上就解决了。还有的串一个220V的白炽灯泡。开机时灯泡灯丝冷态下电阻小,所以管子灯丝要猛的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详细的学习资料。

特别是给出了日本侵华沦陷区的那个华北机。是底板带电的。也打死过人[中国人]。所以30年代上海杂志上用“劣货”来代指倭货。因为如果不这样,日本人又要说“反日”了,会带来外交上的麻烦。日本资源缺乏,管子顶上的栅帽都改用铁镀锌了,管脚也有用了铁的。

楼主:
二战期间由于硅钢片和漆包线都是军需物资,因此全世界生产了大量热底盘收音机和电视机。日本侵华时期为了奴化宣传,以低价大力倾销所谓热底盘的所谓标准号收音机,为了降低成本,其电路比较简单,元件尽量节省,华北、东北地区拥有量很大。无线电杂志曾经刊登专门文章,介绍华北标准11号再生收音机改造为超外差式收音机。

网友:
呵呵,又温习了一下白版的经典文章。。。。。

网友:
很详细的学习资料。收藏了!

网友:
昨晚上找到了一本科学出版社的  电子线路入门,保管的不好,前面几页已碎了,订价0.9元,还是当年翻译国外的书

网友(2018-07-08):
您好白版!
我正重装一台上海155A收音机,发现原机乙电接地都是就近直接接在底板上。灯丝也是一根线,另一边直接接底板。不知这种接地方式是出于降低成本考虑还是出于高频避免交联考虑。机子被我彻底拆了,打算彻底重装。灯丝是肯定要改双线了,不知道乙电需不需要像放大器一样星形一点接地或是分级接地,或者做成母线形式的。改动原来的接地方式怕引来麻烦,求点播一二。
顺致夏安!

网友:
版主辛苦。很详细。

网友:
感谢版主无私奉献!!

网友:
感谢白老精彩文献!图文并茂,用理论加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叙述了胆机电源电路的基础知识,对初学者起到抛转引玉的重要作用。可能对专业术语不一定全解,通过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一定有所收获,因为,兴趣和爱好是最好的老师。再次感谢白老!祈盼更多精彩文献。

网友(2018-08-14):
简直是我们初学者的救命大神,谢谢了,一定好好学习!

网友(2024-11-13):
引用 楼主:
随着科技进步,新器材替代旧器材是大势所趋,电子管收音机退出历史舞台是不争的事实,电子管之所以能够东 ...

向往电子管收音机的一个原因,是听到了它播放的极其好听的声音

网友:
学习了!

白居不易版主的其他帖,如何查看?最好能有一个置顶的目录。

方便查看与学习!

网友:
也许是老了,最近对电子管收音机感兴趣,仔细读了版主的好文,理论基础扎实,见多识广,信手拈来的感觉,非常受益! 特别是毫无保留的将自己的经验和见解真诚的与大家交流,让我辈新手受益匪浅,特别是在群里营造一种热心分享,共同学习和进步的文化!

网友:
引用 网友Q:
感谢老师。特汇报一下机子情况。过程因不懂也是瞎蒙瞎碰。同时也给同样问题的朋友借鉴一下。
网上购的电 ...

你谈到的关于陷波线圈的调整对于有效的降低干扰噪声非常有效,很多收音机在调整中频和统调的时候没有提及对陷波回路的调整。
本人基于调整日本晶体管收音机的经验,在使用感应方式注入465KZ中频信号时,除了将变频停振,调谐调到最低端以外还应该断开或短路陷波线圈。当中频调好到最佳状态后,恢复陷波电路,调整陷波线圈,直到检波输出最小(喇叭声音最小),这样陷波电路才是最佳工作状态,同时在收音机接收中短波的时候有效的降低干扰。
对于没有陷波电路的收音机也可以增加这个电路来改善收音机抗干扰效果。
在SONY收音机调频波段的输入回路电路也会有10.7M的陷波电路,主要是为了限制短波的海岸电台对FM接收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