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行家:这种6脚的彩电高频头可以作45-870MHZ的调频收音机吗?

楼主(2012-11-21):
公司里留有一些6脚的彩电高频头,与高频头配套的IC是TDA9351,想用来作45-870MHZ的调频收音机,但不知道其参数和外接电路,不知道能否运用,请各位行家支个招,顺便求一份高频头详细资料.

网友:
应该可以,不难

网友:
肯定可以的

楼主:
没有高频头资料,不知道怎么作.如果要用单片机控制,就难作了.我不懂软件.

网友A:
怎么没有高频头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有高频头型号

型号是:ET-5EE-K04

网友:
可以,这个是所谓的“数码高频头”,其实不是什么数码总线控制。不需要单片机控制。
真正的需要单片机控制的频率合成高频头,内部有个4MHZ的晶振,你这个没有,就不是频率合成的,就是普通电压调谐的。

只是第3,第4脚,波段控制,与传统的高频头不同,传统的是VL,VH,U加高电平,就工作在相应的频段。
而这个3脚,4脚分别,0,1工作在VL段,1,0工作在VH段,1,1工作在U段。

还有就是这种高频头,第五脚供电有9V,5V之分,相应的AGC电压也有8V,4V的区别,
你这个我不清楚是5V,还是9V,可以先用5V实验,不行,再换9V。

我又看了一下型号,应该是5V的

引脚功能,从天线输入端开始数依次是:AGC,VT调谐电压,U/V波段控制,L/H波段控制,VCC供电,IF输出。

网友B:
3脚加5V,4脚加0V,工作在L段。
3脚加0V,4脚加5V,工作在H段。
3脚,4脚都加5V,工作在U段。

1脚AGC,0-4V,0V增益最低,4V增益最高。
2脚调谐电压,0-33V。频率由低到高。
3,4波段控制。
5脚5V供电,没什么好说的。
6脚中频输出。38MHZ,其实不仅仅是38mhz,而是有8兆的带宽,都是平坦的。

你这种高频头,杂牌彩电用的很多,很多组装机,翻新机用的就是他。
里面高放双栅场效应管是M29(实际型号是BF909R),或者NFs(实际型号不知)。

祝你制作成功。

网友:
不需要单片机,找到里边主控的Vt端,在外部引脚选择波段,里边33V加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脚加5V,4脚加0V,工作在L段。
3脚加0V,4脚加5V,工作在H段。
3脚,4脚都加5V,工作在U段。

解释的很清楚,谢谢!

网友:
要进行二次变频才可以。

楼主:
二次变频打算用廉价的CD2003,CD2003可增加调谐指示,用CD2822作功放.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的拆机高频头,不知道好坏

网友:
高手如云,没有什么不可以

网友:
也想学学,有一个电视卡睡了几年觉了

楼主:
原理图设计好了,请各位高手斧正.

楼主:
电路板绘制完毕,有条件的朋友可以下载后拿到PCB厂直接作电路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板绘制完毕,有条件的朋友可以下载后拿到PCB厂直接作电路板

做出来看看效果,应该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图设计好了,请各位高手斧正.

双9v变压器整流后大概多少伏?

网友C:
看起来不错,PCB板大面积覆铜接地就更好了,赞同使用倍压整流供33V调谐电压,干扰比DC-DC模块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不错,PCB板大面积覆铜接地就更好了,赞同使用倍压整流供33V调谐电压,干扰比DC-DC模块小。

已经大面积敷铜了.

网友C:
高频头AGC脚可以加一个电位器调整AGC电压,遇到强信号时可调低电压衰减信号,避免通道阻塞。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频头AGC脚可以加一个电位器调整AGC电压,遇到强信号时可调低电压衰减信号,避免通道阻塞。

好主意,就这么办.

网友D:
等待那位做pcb板!团购啊!

网友E:
怎么给楼主加分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路板绘制完毕,有条件的朋友可以下载后拿到PCB厂直接作电路板

怎么打不开啊 版本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打不开啊 版本不一样?

解压后,请用PADS2005以上的版本打开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给楼主加分啊

谢谢tanglong2009 加分,其实你才是作这种收音机的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等待那位做pcb板!团购啊!

等待机会我会分批作5-10块,自己肯定用不了这么多,电路调试成功后,会送一些空板给有兴趣的朋友们

网友:
的确很不错,再加个电压表,做频率指示,就很完美了。

网友F:
这种高频头现在的改机板用得多,不到100元一块还带遥控,买块回来改装也挺好玩哦

网友D:
引用 楼主:
等待机会我会分批作5-10块,自己肯定用不了这么多,电路调试成功后,会送一些空板给有兴趣的朋友们

protel 99SE的格式的发一下啊!我打不开您的PCB文件啊!
等您做了PCB我要几块!谢谢!!记得PM我一下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种高频头现在的改机板用得多,不到100元一块还带遥控,买块回来改装也挺好玩哦

哪种是总线的,灵敏度太低,不是楼主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哪种是总线的,灵敏度太低,不是楼主这种

是楼主这种的,我手上正好有一个,是以前从改机板(生之源的改机板)拆出来牌子是索尔,型号TDQ-3-870(电压5V),打开里面跟楼主的是一样的

网友:
tmasd  2012-11-28 12:55
壨壩TDQ-3-870 ...

楼主:
引用 网友D:
protel 99SE的格式的发一下啊!我打不开您的PCB文件啊!
等您做了PCB我要几块!谢谢!!记得PM我一下啊! ...

我把文件转换成powerpcb3.5版本的asc文件了,你可以通过下列方式转换:
以下内容为转载:
1、第一步:用PowerPCB打开文件,选择Export导出,导出格式Format选择PowerPCB V3.5的,然后Select All,但是倒数第五个的Rules不要选择,Parts和Nets可以都选上。然后导出.ASC文件。2、打开PROTEL,新建一DDB或者打开一已存在的DDB文件,在里面新建一PCB文件,然后点击File菜单,选择Import命令,在弹出的窗口里选择:打开类型为ASCII Files(*.asc),然后找到刚才保存的文件,点击打开。这样就把POWERPCB的文件导入到PROTEL里了,关闭PROTEL时,选择为 PROTEL属性的PCB文件即可。打开Protel99se+sp6(我用的sp6,我不知道没有sp6能不能导入,好像是不行的)这里要注意,不是在Protel的的document里面直接Import,这样就出现了很多人说导入进来了打开却说文件类型不对,然后一片白,什么都没有,那是因为这种操作是错误的。正确的步骤是先new一个PCB文件,然后打开这个新的空白.pcb文件,再点File菜单的Import file,找到你刚才导出的ASC文件,选择打开,就会出现如下界面,剩下的就是等待导入和导入后的修正了。如果使用DXP,方法也是一样的,都要先建立一空PCB文件,然后导入。

网友:
等待楼主做板!定3块到5块!

楼主:
终于完成了,但没有外壳,难看,基本达到预期效果,就是调谐指示不起作用,处于长亮状态,板上有几个错误在这里更正一下:CD2003的13脚必须串一个47P-100P的电容,33V升压供电要用单独的绕组,升压部分的电解电容要用耐压50V的,效果不错,能收到本地所有的开路发射的电视伴音,还能收到出租车的电台声音,以下是更正后的电路图个实物.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终于完成了,但没有外壳,难看,基本达到预期效果,就是调谐指示不起作用,处于长亮状态,板上有几个错误在这里更 ...

速度真快,上段接收效果听听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速度真快,上段接收效果听听

不会上传视频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终于完成了,但没有外壳,难看,基本达到预期效果,就是调谐指示不起作用,处于长亮状态,板上有几个错误在这里更 ...

为什么用两个变压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用两个变压器啊?

没有双绕组的变压器,只好因陋就简,找了一个9V的,找了一个20V的,20V的升压后提供33V调谐电压.9V给功放和其他电路供电.

楼主:
手上还有7块空板,哪位朋友需要留下地址,每人限送2块,快递费到付,或者拿东西交换,各自付快递费也行,互相交流.

网友G:
楼上网友你好,我有在网上买的高频头可否用两个高频头与你交换两块板?高频头的型号我还要给你查一下,不知是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上网友你好,我有在网上买的高频头可否用两个高频头与你交换两块板?高频头的型号我还要给你查一下,不知 ...

我送两块给你,我暂时不需要高频头,谢谢你的好意.

网友:
谢谢你,请收短信。

网友:
做的漂亮,速度真快!外壳对你来说也不是什么问题,呵呵。

网友:
不知效果与唐龙的比较咋样?先支持一下

楼主:
我不知道唐龙的效果,希望我们作的都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唐龙的效果,希望我们作的都很好.

我发土豆网上了,搜:宽频接收机

网友:
pcb还有吗?一直关注此贴,昨天专门注册会员索取一块,谁知回帖和PM要等24小时,现在pm积分还不够。如还有,烦请给留一块,谢谢!

网友H:
pcb板还有吗?想要快板。

网友:
哎,只有升级到普通会员才有发PM的权限,希望到时候还有。楼主如有TB链接直接去拍下就好了。

网友:
终于升级到正式会员了,可以PM了。我只要一块PCB即可,给其他朋友留点机会。

楼主:
到55楼为止,板已经送完,抽时间一起寄,寄走后在短消息里告诉各位朋友的快递单号.

楼主:
引用 网友H:
pcb板还有吗?想要快板。

请给我地址,给你寄2块,快递到付,

网友I:
这也可以????我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也可以????我没试过

先是理论上成立,实验的结果也证明效果不错,没对比的参照机,不知道其他电路的效果如何.

楼主:
制作过程中要注意的地方:增加4个元件:C2,C02,R8,R9下图在上次的基础上有改动,主要是针对这4个元件的改动,现有的板直接把元件背在背后几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给我地址,给你寄2块,快递到付,[/qu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新疆乌鲁木齐市大湾南路851号  贾全生  830049

请查看短消息

网友J:
板子已经收到,同时意外的还收到高频头一个及瓷片电容若干,真是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板子已经收到,同时意外的还收到高频头一个及瓷片电容若干,真是太感谢了!

咱们共同探讨,制作过程中有什么问题,我们共同研究.

网友:
板子收到了,还送了个高频头,非常感谢

网友K:
回赠您东风牌收音机一台,机子正常,放在我这也不用。给爱机之人。邮费我出。行的话地址发我手机里。不过就 担心快递给弄坏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咱们共同探讨,制作过程中有什么问题,我们共同研究.

正在收集元器件。请问VR1、VR2阻值各是多少,VR2用多圈可调电阻可以么?CF2(两脚的)也是10.7M么?另外在一个电视盒里找到一只3828声表面滤波器,可以用么?不过大了一圈,需要整理管脚适应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J:
正在收集元器件。请问VR1、VR2阻值各是多少,VR2用多圈可调电阻可以么?CF2(两脚的)也是10.7M么?另外在 ...

VR1是控制音量的电位器,10-50K都行,VR2是100K多圈电位器,CF1是3脚10.7MHZ滤波器,CF2是2脚10.7MHZ,T1 T3用7*7毫米的10.7MHZ鉴频器改制,取消鉴频器内部的瓷管电容,线圈改为9T即可.磁帽调到靠近顶部,一般就在48.7MHZ附近,与38MHZ第一中频混频后,输出第二中频10.7MHZ

楼主:
引用 网友K:
回赠您东风牌收音机一台,机子正常,放在我这也不用。给爱机之人。邮费我出。行的话地址发我手机里 ...

非常感谢,收音机是我的最爱.

网友:
收到HEIMAO网友送的两块线路板和零件,准备其他零件,快开工了,在此先谢谢HEIMAO网友了。

网友J(2012-12-21):
引用 楼主:
VR1是控制音量的电位器,10-50K都行,VR2是100K多圈电位器,CF1是3脚10.7MHZ滤波器,CF2是2脚10.7MHZ,T1 T3用 ...

元件基本备齐,正在安装调试。
全部焊好元件,刚开始只有功放的本底噪声,将声表滤波器并排三个脚中两头的脚短接后,能够接收到少量信号,但均不太清晰和稳定。我想前一个问题是声表滤波器坏,后一个问题可能是两个改制中周有问题。请指教:1、声表滤波器损坏的几率大么?其作用和必要性大么?能否直接短接?2、如何辨别10.7MHZ鉴频器和准确调谐到48.7MHZ?我是在旧调频收音机上拆卸的,拆的时候没有记住是在哪里拆的且磁帽磁芯也已拆分,已无法区分哪个是鉴频用的,而且里面磁芯、线径大小都不一样,只好选了两个相对一致的绕了两个9T线圈装上。3、没有找到绿色那种电阻式1UH电感,用的是浅棕色两头尖那种的1UH电感,这个有区别么?4、10.7MHZ滤波器有无反正?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元件基本备齐,正在安装调试。
全部焊好元件,刚开始只有功放的本底噪声,将声表滤波器并排三个脚中两 ...

根据你的实验结果分析,应该是48.7MHZ的频率没调准,我实验过,声表滤波器接上效果要好些,没有声表滤波器灵敏度低,10.7M滤波器没有方向,1uH电感用两头尖的是一样效果。第二中频是否调准,只有借助信号发生器,没有信号发生器的话,只有反复调试,找到收台最多信号最好的那一点就是。我的两个磁帽基本都调上顶了。盲调我没试过,欢迎有经验的朋友发言。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上还有7块空板,哪位朋友需要留下地址,每人限送2块,快递费到付,或者拿东西交换,各自付快递费也行,互相交 ...

请问您这板子是自己做的,还是拿到PCB厂代做的?对做PCB版我一直没搞清楚,自己做的话电路板正面的元件符号和数字是怎么印上去的?

网友:
谁要高频头我可以送2个,都是以前改增补频道换下的原装货

网友L:
请问16脚是接正电源,15、13是调谐和本振是吗

网友:
学习了,几号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问16脚是接正电源,15、13是调谐和本振是吗

是的.16脚是中波信号输入端,接不接高电位都不影响电路的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你的实验结果分析,应该是48.7MHZ的频率没调准,我实验过,声表滤波器接上效果要好些,没有声表滤波器灵敏 ...

看来,我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振谐频率没有调整到位。请问,两个振谐线圈的线径应该是多少?我发现线径越大效果越好,但究竟是多少心里没底。另外,能否用48Mhz左右晶振代替振谐线圈呢?只是不好找两个一样的。

楼主:
我试了一下,天线回路T1对线径的要求不高,本振回路线径粗要好些,我用的是0.21mm,容易起振,

网友:
这东西我有一个在用,还行

楼主:
奋战半月,终于出成品了,效果比预期的要好,为了增大音量,用了2只4欧椭圆型布变喇叭串联成8欧,箱内增加了一只倒相管,在房内收听,灵敏度比较满意,声音效果不算太好,但还算满意,声音挺大.

网友M:
引用 楼主:
奋战半月,终于出成品了,效果比预期的要好,为了增大音量,用了2只4欧椭圆型布变喇叭串联成8欧,箱内增加了一只 ...

偶手头上也有几个这种高频头,也想试试。。。。
楼主的PCB文档,能否直接用ad6.9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M:
偶手头上也有几个这种高频头,也想试试。。。。
楼主的PCB文档,能否直接用ad6.9打开??

没用过AD6.9,不清楚能否打开,你可以把PCB文件直接发给PCB生产厂家作样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过AD6.9,不清楚能否打开,你可以把PCB文件直接发给PCB生产厂家作样板,

呵呵,偶是想 自己用热转印做一个板子玩,送厂家太费了。等有空了,下载来试试,看能不能打开。

网友N:
楼主还有高频头吗?送我一个。

网友:
楼主,向你学习。动手能力特强,真高人也。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还有高频头吗?送我一个。

没有了.可以到废品收购站找,那里有大把电视机板.

网友:
我感觉那些东西经过风吹日晒,里面的原件肯定有坏的。还是买新的主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