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3P小单端,用6N2推比6N1效果好?

楼主(2012-11-22):
在别的论坛看到的帖子,建议将6P3P小单端的6N1改为6N2,解释为“6N1用在这里增益也就是20倍左右,推不好6P3P,更没有余量提供负反馈,使得电路的阻尼不足。建议将推动管改成6N2,并把屏极负载电阻换成100K,调节阴极电阻使电流在1MA左右。”
玩胆机俺是菜鸟,在本坛老师们的指导下装了6N1推6P3P的套件,效果满意。计划根据上述建议折腾折腾,但手头没材料,需要TB。先征求各位老师谈谈看法和建议后,再动手实验。
线路图附上。
谢谢大家!

网友(2013-11-21):
引用 网友A:
为何呀?海版主?

6N11的电压增益小啊,一级怕推不动,二级失真就大了,相位失真也大。
6N11其实在音频电路中除了可以比较低的电压使用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优势。所以不要迷信它

网友(2012-11-22):
我感觉, 好象直接插上6N2就可以, 试一试, 再测量参数, 再定是否换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代音源用6N1足以。
但是 ,极其单纯的说啊,如果我做的话,会选6N2,因为6N2能够保证机器有较 ...

支持版主的说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代音源用6N1足以。
但是 ,极其单纯的说啊,如果我做的话,会选6N2,因为6N2能够保证机器有较 ...

赞同你的观点!

楼主:
我这问题容易引起论坛之间的摩擦?要不……

网友:
怎么会引起论坛之间的摩擦?

网友B:
现代音源用6N1足以。
但是 ,极其单纯的说啊,如果我做的话,会选6N2,因为6N2能够保证机器有较高的开环增益和 快速性,在此基础上改变加的入负反馈量,能在一定范围内自由校声。

网友:
支持海版的观点。个人感觉6n1推6P3声音比较清丽,6n2推声音比较浑厚(喝高了胡言乱语!)

网友:
改一下管脚位。使用12AX7或者12AU7效果会不错。

网友:
用6N2还有个 小好处
灯丝电流比6N1小啊

楼主:
回各位老师:用6N2替换了6N1,屏极负载电阻换成100K,声音温暖了一些,而6N1的声音要清艳一些。可能是厂家的不同:6N1是曙光的,6N2是北京的。有图为证。
图片是在节能灯下照的,没有补光灯,大家凑合着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