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灯交流超外差式收音机电路设计

楼主(2012-11-22):
再生式收音机电路简单,但选择性较差,因此很快被性能优越的超外差式收音机所替代,标准的交流超外差式五灯收音机电路,包括变频——中放——检波——低放——功放和整流。业余爱好者们一直在探索如何利用最少的电子管制作超外差式收音机。为了满足初学者的要求,现在介绍一台交流二灯超外差式收音机电路。
      一、设计要点
      要利用两个电子管完成超外差式收音机的基本功能,除检波、整流可以采用晶体二极管外,只能采用复合管和来复电路。
      国产变频管6U1,七极部分变频,三极部分低放是不二的选择。其变频效果与6A2相同。由于三、七极部分共用阴极,因此低放部分只能采用较高栅极电阻获得一定负压,其接地端需接阴极。
      中放和功放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
      1、利用复合管    国产电子管只有6F1和6F3(前苏联6ф1П,6ф3П)。6F1为五极、三极复合管,五极部分作中放,三极部分作功放。6F3为三极、集射四极功放复合管,三极管部分作中放虽有先例但很勉强。而且这类电子管(包括欧洲型号电视机用的复合管)屏极电压较低,如6F1三极部分只有100V,在较高屏压下工作影响其寿命。
     2、利用来复电路   来复放大是简易收音机里常用的电路,著名的小北京收音机就采用6B8P中放、检波兼低放来复电路。国产花生管里可供选择的有6P15和6K4。6P15是宽频带高频功率放大管,可用于音响功放,非常适合中放和功放来复放大电路,缺点是内阻较低,为了与中周变压器阻抗匹配需要抽头。6K4是变μ高频五极管,用于超外差式中放电路,业余爱好者也用它作功放,输出功率虽然较小,但完全可以满足收听广播要求。
       经过比较,决定选择6U1七极部分变频,三极部分低放,6K4中放兼功放来复放大的方案。
     二、电路图如下:
注意a、a相连,b、b相连。
     三、元件选择   空气双联,101A/101S线圈,312-1、312-2中周。功放输出初级阻抗10K,可使用舌簧喇叭,也可以使用动圈喇叭。自制机壳只有210X125X110mm,利用交流电源半波(或全波)整流,注意安全。灯丝变压器利用全向猫电源适配器变压器改造。使用4寸8欧姆红星永磁喇叭,6P1使用的5000/3.5欧姆输出变压器。
      底盘利用3mm铝板自制。
      四、如自制变压器,下面数据可供参考:
      1、电源变压器
       铁芯19X28mm, 初级220V,0.19mm漆包线1760匝,次级6.3V灯丝绕组,0.61mm漆包线54匝,高压215V,0.13mm,1780匝。
      2、输出变压器10K/4欧姆
      铁芯 12X18mm,初级0.11mm漆包线3800匝,次级0.44漆包线80匝。

网友:
白版主又辛勤劳作,奉献新的电路,多谢。

网友:
白版这个喇叭跟我现在正打算用的一模一样呀,好亲切。

网友A:
期待有制作品看看!

网友:
此文是初学者制作的很合适的参考资料,在提供几分外差式两灯机的电路,给有兴趣的爱好者参考:

6AS7
6A2 6J1来复试超外差两灯机
这个可改为国产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有制作品看看!

几十年不鼓捣收音机了,几经搬家百宝箱被LP处理了,元件不凑手,网购又挺麻烦,先纸上谈兵吧。这个电路保证原创。

网友:
好帖。感谢白老师。

网友:
想看6U1+6F1的图

网友:
要是楼主能按电路图作一台,在把制作和调试过程注意要点,以图文的形式发到论坛,那将万众瞩目,造福万众!

网友B:
反面意见
为省一个管子费很大劲
搞不好还会有互相牵制
得不偿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面意见
为省一个管子费很大劲
搞不好还会有互相牵制

实践的真相!

楼主:
业余爱好者永不满足仿制现成的电路,想当年电子管相对价格很贵,普通工人工资36元,大学生工资55元,天津市一个6P1民字6.33元,6Z4民字4.77元,一个六灯变压器20元,一台六灯收音机150元左右,假设每个月能存5元,要存一年半才能买一台收音机。当年自制收音机非常盛行,如何减少电子管数目,而又保证收音机技术参数,曾经是许多业余爱好者追求的目标,也正是DIY的乐趣所在。不像现在的发烧友,单管放大不行还要并管使用,6V6GT(当年很少能买到)不过瘾还要玩805、811,国产管J级管都看不上,进口管还得挑什么牌子,区分什么屏,动辄几千上万元买进口牛和西电线。 当年春雷3P2半导体收音机103元(天津地区价),相当于本人两个月工资,现在本人一个月退休金买三台德生S2000还富裕,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如果是现在才不费那个劲。
       从技术角度看,来复电路已经非常成熟,除北京牌收音机外,当年华夏第一屏北京牌820电视机诞生后,为了降低成本使普通老百姓能够买得起(820电视机内部供应,每售一台国家贴补一部分资金),就曾经设计制造了821电视、收音两用机,大量采用复合管和来复电路(6P15视频放大兼低放,6P14伴音中频放大兼功放)。
       这个电路曾经制作过,除输出功率较小,其他性能不次于普通五灯收音机,由于手头缺少一些零件,目前无法制作,仅供有兴趣怀旧的初学者参考。

网友C:
收藏了!
白版主可否介绍点用电子管和示波管做的简易电视机?
那个年代很多人没钱自己做的,尽量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业余爱好者永不满足仿制现成的电路,想当年电子管相对价格很贵,普通工人工资36元,大学生工资55元,天津市 ...

有道理,有道理!二灯交流超外差式收音机就是怀旧。当年无线电元件贵得不得了。我父亲当年装了一台一灯电子管收音机,需要甲乙两组电池,效果不好,早就扔了!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做梦老梦见那台收音机!真的是魂牵梦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藏了!
白版主可否介绍点用电子管和示波管做的简易电视机?
那个年代很多人没钱自己做的,尽 ...

60年代和同学合作制作过,13cm示波管,图像和小人书一样,《无线电与电视》杂志有介绍。

网友C:
引用 楼主:
60年代和同学合作制作过,13cm示波管,图像和小人书一样,《无线电与电视》杂志有介绍。

那年代的无线电与电视没有收藏哦,版主可否扫描传来看看?

网友:
好图,做出来是小体积的收音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业余爱好者永不满足仿制现成的电路,想当年电子管相对价格很贵,普通工人工资36元,大学生工资55元,天津市 ...

正是如此,有的人总是喜欢简单的肯定或者否定,他们既不了解历史也不懂技术,不过是口无遮拦的信口开河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6U1+6U1 也挺好吧

6U1七极部分作变频或中放,三极部分作阻容耦合低放,是简易收音机里最常用的电路。但是其三极部分屏极电压只有100V,屏极最大耗散功率只有0.8W,作功放时如果屏极电压提高到200V左右,严重影响寿命,采取电阻降压,则浪费电力。如果七极部分作功放,三极部分显然不适合中放。前面提到的复合管6F1不太合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另外有些厂家利用6J1功放,屏极电压200V左右显然会影响寿命。而6K4(屏极电压250V,最大耗散功率3W)和6P15则不存在这个问题,这些因素都是设计电路必须考虑的。下面分别是几个电子管的数据,顺便补充元电路的管脚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年代的无线电与电视没有收藏哦,版主可否扫描传来看看?

几经搬家,我的《无线电与电视》杂志也找不着了,原电路是直放式,只能接受电视广播5频道(上海和天津市区)。本坛以前发过。现在制作这类电视机,可以利用现成的高频头(南京704黑白电视机就是采用晶体管高频头),或直接使用旧5寸黑白晶体管电视机通道、伴音部分,高压、聚焦、扫描及偏转部分则利用原电路即可。

网友:
少用管子,挖潜力也能提高水平。

网友B:
中学科技的三管机看似更合理,再不成功放换6F3

网友:
要是楼主能按电路图作一台

网友:
楼主,电路图可否标一下管脚

网友E:
白老师,有空了您再研究一个充分利用6B8P的收音机吧,俺有好多这管子呢,几十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白老师,有空了您再研究一个充分利用6B8P的收音机吧,俺有好多这管子呢,几十个呢。

6B8P完全可以用来替代原图的6K4,二极管检波,省去一个晶体二极管。但因为是大八脚管,与6U1不般配,大八脚管6K8三极部分栅极不独立,无法代替。小北京收音机6B8P中放、检波兼低放。类似电路如下图(小北京中放输出级是单调谐的):
《无线电》杂志1958年第10期曾经发表过《一架等于五灯机的二灯超外差式收音机》电路,6SA7GT变频兼低放,6B8P中放、检波兼功放,6B8P部分电路如下(摄于DELL上网本液晶屏):
下面是6B8P高放、检波、功放,单管直接放大式收音机电路:
另外6B8P正常使用在超外差式收音机里作检波、低放,增益比6G2、6N2及6SQ7GT高。检波屏极接地不用,五极部分也可以用于再生式收音机栅检波或功放前级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学科技的三管机看似更合理,再不成功放换6F3

这个电路不是二灯收音机,三灯超外差式收音机电路,6A2变频,6U1七级部分中放、三极部分低放,晶体管检波,6N1功放、整流最经典。

网友F:
引用 楼主:
6B8P完全可以用来替代原图的6K4,二极管检波,省去一个晶体二极管。但因为是大八脚管,与6U1不般配,大 ...

我在前面,五楼已经给出了类似的电路:
1,6A2与6J1两灯超外差电路。为了适应6J1的工作,专门提供了120V的电源:
6A2 6J1来复试超外差两灯机
6SA7与6B8P电路:
6AS7
2,6U1 6K4电路::
3,6U16P15电路:
本机原电路是欧洲电子管ECH81与EL95.

以上电路,我看好6A2,6J1与6U1 6K4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在前面,五楼已经给出了类似的6A2与6J1两灯超外差电路。

谢谢您提供了这么多电路。希望初学者掌握了基本原理,融会贯通,随心所欲,充分体验DIY的乐趣。也算矿坛为创造和谐社会作出贡献。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提供了这么多电路。希望初学者掌握了基本原理,融会贯通,随心所欲,充分体验DIY的乐趣。也算矿坛为 ...

不必谢,我提供这些电路的目的,就是为了配合你的文章,希望给初学者多些选择的可能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6B8P完全可以用来替代原图的6K4,二极管检波,省去一个晶体二极管。但因为是大八脚管,与6U1不般配,大 ...

图全收了,非常感谢。

网友G:
白居易老师;你的电路我认真的看了。真的不错。很好比较喜欢,但是我想问您一个问题?音频输出变压器,使用6p1的输出可以吗?或者用别的变压器代。给个详细点的数据以便组装,在此表示感谢,和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白居易老师;你的电路我认真的看了。真的不错。很好比较喜欢,但是我想问您一个问题?音频输出变压器,使用 ...

6K4作功放负载阻抗10K左右,文章里给出了输出变压器制作数据,如果使用6P1的输出变压器接4欧姆喇叭,次级拆掉20匝左右,或者接8欧姆喇叭,低频稍差。电源部分如果不利用市电直接整流,可以使用二手收音机变压器,也可以自制,文章里给出了专门为本机设计的电源变压器数据。制作时音频信号线使用金属隔离线。本机也可以增加短波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必谢,我提供这些电路的目的,就是为了配合你的文章,希望给初学者多些选择的可能性。

您提供的电路前一个是无线电杂志1958年第十期的文章,后两个电路不知出于何处。您的跟帖读过有棋逢对手之感,顺便探讨几个技术问题,不妥之处请指教。
       第二个电路与我设计的电路大同小异(这一点并不奇怪),其电源部分采用倍压整流。我觉得6K4帘栅极电压偏高,阴极电阻偏小(虽然符合电子管手册给出数据),可能造成电子管过负载,由于本机电路有一级低放,低频输入信号较大,栅极负压偏小可能造成音频失真,来复电路应当充分顾及中放和功放两者的需要,所以我设计的电路阴极电阻300欧姆,这也是大多数收音机使用的数值。
  后面两个电路都是用6U1七极部分变频,二采用与6A2相同的接法。但是6U1第一栅极为遥截止特性,单独作变频时,输入调谐线圈信号。这两个电路利用七极部分变频,从第三栅输入调谐信号,并加上自动音量控制电压,显然有误。本人设计的电路从第一栅极输入调谐信号,第三栅输入振荡信号,则可以加自动音量控制电压(原图里没有加)。
    此外,6U1三极七极部分公用阴极,三极管栅极电阻下端接阴极(参见本人电路),否则低放部分从阴极和接地端会混入振荡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经搬家,我的《无线电与电视》杂志也找不着了,原电路是直放式,只能接受电视广播5频道(上海和天津市区 ...

谢白版!现在工作太忙,没时间玩,但是讨论、收藏资料也是舒服的,以后玩!希望白版都赐教!

网友G:
今天以开工。我们这里电磁坏境差,我作成短波的可以吗?白老师赐教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提供的电路前一个是无线电杂志1958年第十期的文章,后两个电路不知出于何处。您的跟帖读过有棋逢对手之 ...

白版,我的这些(以及还没有上传的)电路,基本上都是“山寨”某些既有电路的产物,例如:
1,6A2 +6J1,就来源于6SA7+6B8P.
a,后者的工作原理与前者完全相同;
b,区别是,我把来复级的电子管由6B8P改为6J1了,理由是:
我有一个飞跃19寸的电源变压器,次级高压是100V,低压是12.5VX2,6.3V,用倍压整流电路可以很方便的获得120V(给6J1用)与250V直流电源。此外,6J1廉价、功耗特低,也是一个因素。
2,6U1+6K4与6U1+6P15来源于ECH81+EL95.
3,6U1+6K4,来源于6U1+6P15,目的是减小整机功耗,并改善来复级的频率特性,以至于6K4的阴极电阻都是6P15的数值,都忘记改了。
4,6U1七极部分变频,信号加到第三栅极,是不能加AGC的,是我疏忽啦,如果从第一栅极输入才可以加AGC .
最后要说明的是:从2006开始,一直到现在,都在带孙子,再加上,人老了(70岁),精力也有限,故动手的时间极其有限,很多想法没有办法实现。很遗憾!

网友B:
如今年代不吝一管,嘎嘛较劲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今天以开工。我们这里电磁坏境差,我作成短波的可以吗?白老师赐教

这个电路完全可以加短波。电路参考普通五灯超外差式收音机,增加一套线圈和波段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F:
白版,我的这些(以及还没有上传的)电路,基本上都是“山寨”某些既有电路的产物,例如:
1,6A2 +6J1, ...

从您的跟帖可以看出彼此经历相仿,本人1943年生人,到年底刚满70岁,打算年底退出胆艺轩和矿坛,还准备推荐您出任版主呐,看来咱们都这把年纪啦!

楼主:
引用 网友H:
白前辈辛苦了!您也是天津卫啊?

我和海版都是天津人,有机会见面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今年代不吝一管,嘎嘛较劲

本人也曾经不惜工本,制作过10灯超外差式落地电唱、收音两用机(6U1变频,6K4两级中放,2X6N2检波、低放、高低音分频音调控制,6P1低频功放,6N1并管高频功放,2X6Z4整流,6E2调谐指示)。现在二极管几分钱一粒,可有人仍然愿意花40多元买复制古的活动矿石,也有人在研究如何制作单管超外差式收音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爱好!

网友:
这里有那么多的选择.各人都可根据自己家中有什么管尽情选择

网友:
白居老人不易

网友:
白老师我的铝合金底座。今天上班完成。连挫在打眼呵呵呵一天搞定。希望你给技术扶持表示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啊?!

都是天津老家的,太棒了!回老家的时候拜访两位前辈!或者前辈组织个聚会交流会什么的!

在网上大家都是平等的,互相学习,本人退休在家,随时欢迎来访!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本人也曾经不惜工本,制作过10灯超外差式落地电唱、收音两用机(6U1变频,6K4两级中放,2X6N2检波、低放、 ...

那个年代能制作过10灯超外差式落地电唱、收音两用机的人不多呀,都是高人能做得到的,高人玩制作超外差式收音机,用示波管制作电子管电视机(那时候买不到显像管,能买到也买不起)后来在东北又都实行制作14寸的北京825,电视台就两三个频道,那时候虽然困难但是非常有意思,呵呵~~~~~也算是高科技了,现在虽然不困难了但是~~~~~~~~~~~~劳心呐~~~~~~~~~~~
年纪一年比一年大了能在这里找到怀旧的爱好,也算找到一个精神食粮~~~~~~~~。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个年代能制作过10灯超外差式落地电唱、收音两用机的人不多呀,都是高人能做得到的,高人玩制作超外差式 ...

那年头自制收音机最麻烦的是底盘和外壳加工,以及合适的电源变压器,当时恰参加学大寨工作队进驻某农场,本人以前曾经在该场蹲点,党委书记和工会干部老孙(原工人日报青年记者,错划右派)都是我的好朋友,业余时间我凭记忆为老孙设计制作了一台落地收音机,他顺便给我制作了变压器、底盘和外壳木料,还给我一个12寸电影放映机喇叭。该场机加工车间一个朋友,为我制作了多用信号发生器的底盘和面板。这算以权谋私吗?

楼主:
该机电源变压器次级6.3V,0.6A,加上指示灯0.15A,功率不足5VA,线径≥0.6mm即可。今天找出一个从标准牌双卡收录机上拆下的旧变压器,铁芯为16X24mm,功率约7.5W,次级空载电压13.5V,线径0.64mm(SWG23号漆包线),可以满足要求。因为6U1和6K4灯丝电流都是0.3A,起初为了省事打算灯丝串联使用,于是利用几种电子管作串接实验,利用调压器,将次级电压调整到12V左右(实测11.88V),实验结果如下:
实验电子管             加负载后电压     G1灯丝电压        G2灯丝电压          目测结果
6Z4+6N1                  11.07                     5.57                  5.51
6P1A+6P1B              11.24                     5.63                  5.58
6P1A+6P1C                                            5.46                  5.65        管A与管C亮度明显区别
6P1C+6P1B                                            5.59                  5.62
6X2+6U1                  11.40                     6.46                  4.94            6U1亮度很弱
     灯丝电流较大及同型号电子管串接还可以,小电流灯丝串接不如并联可靠。
    将次级绕组拆掉一些,变拆边测电压,直到次级空载电压6.7V左右,加6N1(0.6A)电子管负载,电压6.3V左右即可,将绕组线头固定,焊接软线引出,用绝缘胶带缠好,加负载试验通电2小时,变压器没有嗡声,也感觉不到明显温升。
    拆改后的变压器:
    实测次级空载电压及加0.6A负载电压(市电电压226V):

网友J:
这个电路好.  基本包含了5灯机的功能.

补充内容 (2012-12-5 19:43):
图纸没有下下来.

网友K:
手头只有  6A2 和 6J1.  空气双联,101A/101S线圈,312-3、312-4中周,  请问是否可以按husk2012前辈提供的图纸进行制作呢?   图中的 L1.L2 可以用101A,  L3用 101S么?

楼主:
引用 网友K:
手头只有  6A2 和 6J1.  空气双联,101A/101S线圈,312-3、312-4中周,  请问是否可以按husk2012前辈提供的图 ...

可以,原电路采用倍压整流,自制时电源部分可以改一下,6J1屏极电压较低,不要超过150V。超外差式收音机前级增益高,6J1是锐截止管容易阻塞失真。

网友L:
引用 楼主:
从您的跟帖可以看出彼此经历相仿,本人1943年生人,到年底刚满70岁,打算年底退出胆艺轩和矿坛,还准备推 ...

您可千万别这样!我们年纪相当,把您视为知己 知音。有您在这里,我愿陪您到永远!!

楼主:
引用 网友L:
您可千万别这样!我们年纪相当,把您视为知己 知音。有您在这里,我愿陪您到永远!! :victory ...

谢谢您!请大家放心,不论是否担任版主,不会离开胆艺轩和矿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电路好.  基本包含了5灯机的功能.

网友F:
引用 网友K:
手头只有  6A2 和 6J1.  空气双联,101A/101S线圈,312-3、312-4中周,  请问是否可以按husk2012前辈提供的图 ...

1,该机的的所有线圈与中州都是通用的,无特殊要求。
2,至于来复级是否可以用6J1则要看电源变压器的高压绕组的电压决定。如果你的变压器次级高压是100V左右,就可以用6J1,照图施工就是了。如果是220V左右,就不能用6J1了,这时可以改用6K4,甚至6P9P/6P15等视频输出关管了,不过由于视频五极管的内阻比较低,电子管的板极应该接在中周的抽头上。
6A2/6P15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请大家放心,不论是否担任版主,不会离开胆艺轩和矿坛的。

这我就放心了。担任版主是要辛苦很多,视身体情况量力而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电路音频输出功率大些,其他方面与6K4来复放大电路没有什么区别,上面帖子已经说了,中周变压器初级需要抽头。

网友G:
我的两管机器现在组装中。已经组装100之80

网友K:
引用 网友F:
1,该机的的所有线圈与中州都是通用的,无特殊要求。
2,至于来复级是否可以用6J1则要看电源变压器的高 ...

感谢 husk2012 前辈指导!,  元件正在准备当中, 线圈和中周有了, 6A2 , 6J1, 6K4, 6H2, 均找到了几个新的管子, 电阻基本凑齐, 电容的话,看图中有些没有标示 ., 并且没有电压, 滤波用了2个 220u的, 如果要 300v以上不太好找,  电源变压器还没有,准备要买一个,想法是弄一个老的 5-6灯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两管机器现在组装中。已经组装100之80

阁下速度很快啊, 上点制作花絮来瞻仰瞻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感谢 husk2012 前辈指导!,  元件正在准备当中, 线圈和中周有了, 6A2 , 6J1, 6K4, 6H2, 均找到了几个新的管 ...

电源部分的电容,如果你用我的100V左右做全波被压得整流的话,耐压300V足够,否则,用220V左右全波整流的话,则要求400V及以上才可以。

网友:
以现在的观点来看,两管超外差就是要和自己过不去。

网友:
我不会传照片啊。真是为难我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J:

上图中,第三栅极做信号栅极,加了AGC是不合适的,因为第三栅极不具有遥截止特性,纠正如下:
像这样第一栅极做信号栅极,不仅可以加AGC,而且还可以提高收音机的灵敏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音频输出功率大些,其他方面与6K4来复放大电路没有什么区别,上面帖子已经说了,中周变压器初级需 ...

谢谢白版主指导!
    过去非常钟情这个电路. 也做成功了. 声音刚刚的。 真还没细细研究过.  6P15虽然是高频管. 但是内阻确实低. 接个抽头是对的。
只是这个有抽头的中频变压器怕难找了.  恐怕得自己改造.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图中,第三栅极做信号栅极,加了AGC是不合适的,因为第三栅极不具有遥截止特性,纠正如下:

像这样第 ...

       这样最好.  灵敏度高了不少.。过去没注意第三栅极是锐截止的.  一直把它的一半当作是6A2来看.  到底还是老师技高一筹啊。

网友G:
照片照的不好仔细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照片照的不好仔细看吧

祝贺!具体收听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