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DIY节能灯镇流器驱动的LED照明灯

楼主(2012-11-23):
    LED寿命长,但用它做成的LED照明灯寿命却不长,十有八九是驱动电源烧了,LED却是好的。
    而节能灯则相反:灯管坏了,镇流器往往还是好的。
    两者拼起来,DIY一个新的灯,物尽其用,又学到了照明电源知识,很有意义。
    我手头有一个9W3U节能灯镇流器,有3个1WLED,串联安装在一个散热灯杯中。
    DIY过程如下:
    1.在LED引出端反向并联一个整流二极管保护LED的反向。这一步不是必须的,但我认为对于DIY是必要的,
除非你自信永远不会接错LED极性。
    2.节能灯镇流器半桥两个三极管ce间各反向并联阻尼二极管1N4007。目的是在三极管由导通转截止时继续
为电感中电流提供通路,避免另一三极管反向导通过热损坏。
    3.节能灯镇流器磁环变压器两个次级的圈数由3圈改为1圈。目的是提高频率,增大电感的感抗,减小电流
,抵消因短路灯管引起的阻抗降低电流增大。
    4.卸下节能灯镇流电感,用0.27漆包线穿绕30圈作为次级,镇流电感就改成了变压器,装回原位置。
    5.节能灯镇流电感和隔直电容原接灯管端直接短接,拆掉启动电容,腾出位置安装次级整流二极管和滤波
电容。
    6.节能灯镇流器滤波电容端与LED引出端按极性连接,再将两者外壳连成一体。
    实测数据:
    输入:
    电流11.9mA
    由于输入交流电流是尖脉冲,脉冲持续时间的平均输入电压值近似等于桥式整流后的直流电压303V
    功率303*0.0119=3.6W
    输出:
    LED串电压10.5V
    LED电流260mA
    功率10.5*0.26=2.7W
    效率2.7/3.6=75%

网友:
想法不错, 镇流电感改成了变压器, 两者外壳连成一体, 巧妙, 两者结合, 发挥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得不错,赞一个!我也一直有这种想法,把废弃节能灯电路板改成LED驱动,不过我的想法是做成350mA的大功率 ...

“1、若需要提高振荡频率,变压器线圈匝数不用变动:因为原接灯管的位置被短路后,变压器初级线圈两端的电压增高,电感电流上升斜率增大,但是饱和磁通不变,所以晶体管退出饱和的时间点提前,半桥两个晶体管交替开关的频率增高。”
这个说法正确,但频率提高不多。

“2、若确实需要提高振荡频率,从理论上讲,与变压器次级两个线圈匝数关系不大,应该减少初级匝数。”
这个说法有问题,请看我的计算:http://bbs.dianyuan.com/topic/712092
用示波器观测,次级1圈时频率约60KHz,3圈时约30KHz

“3、振荡频率(晶体管开关频率)增高后,由于晶体管开关损耗增大,易损坏,所以最好将晶体管的工作状态调整到和接灯管时差不多,方法是降低高压滤波电容两端的电压,办法是将220V全桥整流改成半波整流,且在整流回路串联电阻。”
据我的实验,由于磁环变压器能保证足够的死区时间,高频晶体管开关损耗主要与电流有关,在100KHz以下与频率关系不大。所以频率高了,电流减小,晶体管开关损耗反而小了。
空载时实测:
60KHz时输入电流3mA,输入功率即损耗功率=303*0.003=0.9W,与主帖数据3.6-2.7=0.9W相符
30KHz时输入电流8mA,输入功率即损耗功率=303*0.008=2.4W
频率降到1/2,输入电流超过2倍很多,印证了频率越低电流越大越接近磁饱和导致电流更大,反之频率越高电流越小越远离磁饱和导致电流更小。所以成倍提高频率是必须的。
整流回路串联电阻会降低效率,不可取。

“4、原输出电感改成变压器后,次级应该用4个二极管的全桥整流或者2个二极管的次级带抽头的全波整流电路,这样才能磁平衡。”
输出变压器初级回路有隔直电容,没有直流成分,两个晶体管电流是平衡的,这就够了,镇流电感改成的变压器由于有气隙能够应付次级电流的不平衡。
穿绕次级带抽头空间不够。
由于次级电压低电流大,二极管的损耗对效率有较大影响,用4个二极管损耗大约是1个二极管的2倍。

“5、这样改成电子变压器后,特性是“硬”的,所以次级负载白光LED回路最好串联电阻,否则假若市电电压升高,次级输出电压也升高,哼哼……”
这样改成电子变压器后,由于镇流电感有气隙,漏感很大,特性不是“硬”的,而且频率愈高,漏感抗愈大,这也是要大幅度提高频率的原因。
空载时实测输出电压15V,漏感电压降=(15*15-10.5*10.5)0.5=10.7V>LED串电压

顺便提一下,1WLED额定电流350mA这个数值是有问题的。因为其电压是3.5V,3.5*0.35=1.225W超过1W太多,我以
1/3.5=0.29A为基准,再考虑10%的裕量,定为260mA较为合适,有利于减轻光衰。

网友:
引用 楼主:
“1、若需要提高振荡频率,变压器线圈匝数不用变动:因为原接灯管的位置被短路后,变压器初级线圈两端的 ...

高手!看了你的文章学了很多知识。

网友:
学了很多知识。

网友:
好思路,学习了.

网友:
不知有没有成熟的改动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1、若需要提高振荡频率,变压器线圈匝数不用变动:因为原接灯管的位置被短路后,变压器初级线圈两端的 ...

请问如何搞定恒流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如何搞定恒流问题呢?

恒流只是芯片制造商的噱头。
LED本身并不存在什么特定的恒流值:电流大,亮度高,寿命短;电流小,亮度低,寿命长。根据实际需要取折衷值。
所以,LED与节能灯一样,只要求电源内阻足够大,电流不超过额定值即可。
继续5楼的计算:
LED电源内阻抗=漏感感抗=10.7/0.26=41欧
如果交流电源电压由220V升至260V,
漏感电压降(15*260/220*15*260/220-10.5*10.5)0.5=14.283
输出电流14.283/41=0.348A<额定值0.35A
这样的设计就是合用的。
LED和任何电器一样,有一个适合长期工作的电流,也有一个更大的能够短时间承受的电流。
只有这两个电流差距很小时,也就是略一过载就会烧坏的电器,恒流才是必需的。
LED这两个电流差距很大,厂商之所以搞什么恒流精度小于5%,只是因为
1.LED电源技术含量不高,一个芯片即可搞定,而芯片恒流精度做到5%或50%成本没有差别;
2.恒流精度高了,可以增大长期工作电流,提高亮度或减少灯珠而不至于烧坏,由此引起的光衰反正销售时看不出来。

网友:
高水平的讨论!学习了!

网友:
学习学习。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恒流只是芯片制造商的噱头。
LED本身并不存在什么特定的恒流值:电流大,亮度高,寿命短;电流小,亮度 ...

我倒不觉得它是噱头,没有恒流的话,器件发热的时候,工作电流就会逐渐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倒不觉得它是噱头,没有恒流的话,器件发热的时候,工作电流就会逐渐变大。

说它是噱头,是指LED并不要求<5%的恒流精度,而芯片实现<5%的恒流精度并不增加成本。
恒流只是控制输出到LED的电流,与器件发热的时候,工作电流就会逐渐变大是两回事。
我所用的三个LED,就来自恒流源器件发热烧毁的LED灯。

网友:
有水平的文章

网友C:
效率不高,不如直接采用整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效率不高,不如直接采用整流电

我反复优化,只能做到75%的效率。
你说的直接采用整流电能做到多高的效率,能介绍一下吗?

网友(2012-12-23):
学习了,废弃的节能灯找到用途了,以前都是拆件用的

网友:
还要加入稳压或恒流最好

网友:
也可以改变输出电压来控制

网友:
楼主这样一改装,不知要倒闭多少做节能灯的小作坊,支持一下!

网友:
做的好,顶一下。朋友。

网友D(2013-03-06):
废物利用,低碳环保,很不错!值得称赞!我投一票!
建议在LED两端并联稍大容量的电解电容以便吸收刚开灯的时候或者电网波动时候的瞬时脉冲,开灯时渐亮,关灯是渐暗,可以延长LED的寿命。

网友:
不错,DIY能力比我强大……

楼主:
所用的节能灯电子镇流器多大功率主帖中已有介绍,其实只要大于3W即可

网友:
这个构思很好,应该得票的。

网友:
这个可以学习仿制,呵呵,谢谢楼主。

网友:
这里的高手真多,DIY....

网友(2013-05-06):
马克这个必须的.

楼主(2013-09-18):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最后添加的那个整流二极管是用的什么型号?据说普通4007是不能用的。

肖特基二极管ss110
1N4007也用过,损耗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废物利用,低碳环保,很不错!值得称赞!我投一票!
建议在LED两端并联稍大容量的电解电容以便吸收刚开灯的 ...

赞成这个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快恢复类的RF105等能否用?

与肖特基二极管比较:快恢复类二极管正向压降较大,因而损耗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