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Spice model for some NXP dual-gate mosfets

楼主(2012-11-23):
From time to time, we want to run simulations on dual gate mosfets, in LTSpice.

Here is what I have, based on models provided by NXP (with minor changes), for BF998, BF909, BF908, BF904.

Each model comes with two files:

1. the asy file that defines the symbol, stored under the lib/sym folder
2. the model (.sub files), stored under the lib/sub folder.

So all you need to do is to copy / paste the files below and store them in the right folder with the right name/extension.

楼主:
First, BF998:

BF998.asy

Version 4
SymbolType CELL
LINE Normal 48 48 48 96
LINE Normal 16 80 48 80
LINE Normal 40 48 48 48
LINE Normal 16 48 40 44
LINE Normal 16 48 40 52
LINE Normal 40 44 40 52
LINE Normal 16 8 16 24
LINE Normal 16 40 16 56
LINE Normal 16 72 16 88
LINE Normal 0 80 8 80
LINE Normal 8 16 8 80
LINE Normal 48 16 16 16
LINE Normal 48 0 48 16
LINE Normal 0 32 8 32
WINDOW 0 56 32 Left 0
WINDOW 3 56 72 Left 0
SYMATTR Value BF998
SYMATTR Prefix X
SYMATTR Description BF998
SYMATTR ModelFile BF998.sub
SYMATTR SpiceModel BF998
PIN 48 0 NONE 0
PINATTR PinName D
PINATTR SpiceOrder 2
PIN 0 80 NONE 0
PINATTR PinName G1
PINATTR SpiceOrder 4
PIN 48 96 NONE 0
PINATTR PinName S
PINATTR SpiceOrder 1
PIN 0 32 NONE 0
PINATTR PinName G2
PINATTR SpiceOrder 3

BF998.sub:

*   BF998 SPICE MODEL OCTOBER 1993 PHILIPS SEMICONDUCTORS
*   ENVELOPE    SOT143 (R)
*   1.: SOURCE;  2.: DRAIN;  3.: GATE 2;  4.: GATE 1;
.SUBCKT BF998 1 2 3 4
        L10          1 10   0.12N
        L20          2 20   0.12N
        L30          3 30   0.12N
        L40          4 40   0.12N
        L11         10 11   1.20N
        L21         20 21   1.20N
        L31         30 31   1.20N
        L41         40 41   1.20N
        C13         10 30   0.085P
        C14         10 40   0.085P
        C23         20 30   0.085P
        C24         20 40   0.005P
        D11         42 11   ZENER
        D12         42 41   ZENER
        D21         32 11   ZENER
        D22         32 31   ZENER
        RS          10 12   100
        MOS1        61 41 11 12 GATE1 L=1.1E-6 W=1150E-6
        MOS2        21 31 61 12 GATE2 L=2.0E-6 W=1150E-6

.MODEL  ZENER  D  BV=10 CJO=1.2E-12  RS=10

.MODEL  GATE1
+  NMOS LEVEL=3 UO=600  VTO=-0.250 NFS=300E9 TOX=42E-9
+  NSUB=3E15 VMAX=140E3 RS=2.0 RD=2.0 XJ=200E-9 THETA=0.11
+  ETA=0.06 KAPPA=2 LD=0.1E-6
+  CGSO=0.3E-9 CGDO=0.3E-9 CBD=0.5E-12 CBS=0.5E-12

.MODEL  GATE2
+  NMOS LEVEL=3 UO=600  VTO=-0.250 NFS=300E9 TOX=42E-9
+  NSUB=3E15  VMAX=100E3 RS=2.0 RD=2.0 XJ=200E-9 THETA=0.11
+  ETA=0.06  KAPPA=2 LD=0.1E-6
+  CGSO=0.3E-9 CGDO=0.3E-9 CBD=0.5E-12 CBS=0.5E-12

.ENDS BF998

楼主:
Now, BF909:

BF909.asy:

Version 4
SymbolType CELL
LINE Normal 48 48 48 96
LINE Normal 16 80 48 80
LINE Normal 40 48 48 48
LINE Normal 16 48 40 44
LINE Normal 16 48 40 52
LINE Normal 40 44 40 52
LINE Normal 16 8 16 24
LINE Normal 16 40 16 56
LINE Normal 16 72 16 88
LINE Normal 0 80 8 80
LINE Normal 8 16 8 80
LINE Normal 48 16 16 16
LINE Normal 48 0 48 16
LINE Normal 0 32 8 32
WINDOW 0 56 32 Left 0
WINDOW 3 56 72 Left 0
SYMATTR Value BF909
SYMATTR Prefix X
SYMATTR Description BF909
SYMATTR ModelFile BF909.sub
SYMATTR SpiceModel BF909
PIN 48 0 NONE 0
PINATTR PinName D
PINATTR SpiceOrder 2
PIN 0 80 NONE 0
PINATTR PinName G1
PINATTR SpiceOrder 4
PIN 48 96 NONE 0
PINATTR PinName S
PINATTR SpiceOrder 1
PIN 0 32 NONE 0
PINATTR PinName G2
PINATTR SpiceOrder 3

BF909.sub:

*   BF909 SPICE MODEL OCTOBER 1993 PHILIPS SEMICONDUCTORS
*   ENVELOPE    SOT143 (R)
*   1.: SOURCE;  2.: DRAIN;  3.: GATE 2;  4.: GATE 1;
.SUBCKT BF909 1 2 3 4
        L10          1 10   0.12N
        L20          2 20   0.12N
        L30          3 30   0.12N
        L40          4 40   0.12N
        L11         10 11   1.20N
        L21         20 21   1.20N
        L31         30 31   1.20N
        L41         40 41   1.20N
        C13         10 30   0.085P
        C14         10 40   0.085P
        C23         20 30   0.085P
        C24         20 40   0.005P
        D11         11 41   ZENER
        D22         11 31   ZENER
        RS          10 12   10
        MOS1A       61 41 11 12 GATE1 L=1.1E-6 W=1750E-6
        MOS2A       21 31 61 12 GATE2 L=2.0E-6 W=1750E-6
        MOS1B       71 41 11 12 GATE3 L=1.1E-6 W=   6E-6
        MOS2B       41 31 71 12 GATE4 L=4.0E-6 W=   6E-6

.MODEL  ZENER
+  D  BV=10 CJO=0.6E-12  RS=10

.MODEL  GATE1
+  NMOS LEVEL=3 UO=600  VTO=+0.700 NFS=300E9 TOX=33E-9
+  NSUB=3E15 VMAX=140E3 RS=2.0 RD=2.0 XJ=200E-9 THETA=0.11
+  ETA=0.06 KAPPA=2 LD=0.1E-6
+  CGSO=0.3E-9 CGDO=0.3E-9 CBD=0.5E-12 CBS=0.5E-12

.MODEL  GATE2
+  NMOS LEVEL=3 UO=600  VTO=+0.700 NFS=300E9 TOX=33E-9
+  NSUB=3E15  VMAX=100E3 RS=2.0 RD=2.0 XJ=200E-9 THETA=0.11
+  ETA=0.06  KAPPA=2 LD=0.1E-6
+  CGSO=0.3E-9 CGDO=0.3E-9 CBD=1.5E-12 CBS=0.7E-12

.MODEL  GATE3
+  NMOS LEVEL=3 UO=600  VTO=+0.700 NFS=300E9 TOX=33E-9
+  NSUB=3E15 VMAX=140E3 RS=400 RD=400 XJ=200E-9 THETA=0.11
+  ETA=0.06 KAPPA=2 LD=0.1E-6
+  CGSO=0.3E-9 CGDO=0.3E-9 CBD=0.1E-12 CBS=0.1E-12

.MODEL  GATE4
+  NMOS LEVEL=3 UO=600  VTO=+0.700 NFS=300E9 TOX=33E-9
+  NSUB=3E15  VMAX=100E3 RS=400 RD=400 XJ=200E-9 THETA=0.11
+  ETA=0.06  KAPPA=2 LD=0.1E-6
+  CGSO=0.3E-9 CGDO=0.3E-9 CBD=0.1E-12 CBS=0.1E-12

.ENDS BF909

楼主:
BF908:

BF908.asy:
Version 4
SymbolType CELL
LINE Normal 48 48 48 96
LINE Normal 16 80 48 80
LINE Normal 40 48 48 48
LINE Normal 16 48 40 44
LINE Normal 16 48 40 52
LINE Normal 40 44 40 52
LINE Normal 16 8 16 24
LINE Normal 16 40 16 56
LINE Normal 16 72 16 88
LINE Normal 0 80 8 80
LINE Normal 8 16 8 80
LINE Normal 48 16 16 16
LINE Normal 48 0 48 16
LINE Normal 0 32 8 32
WINDOW 0 56 32 Left 0
WINDOW 3 56 72 Left 0
SYMATTR Value BF908
SYMATTR Prefix X
SYMATTR Description BF908
SYMATTR ModelFile BF908.sub
SYMATTR SpiceModel BF908
PIN 48 0 NONE 0
PINATTR PinName D
PINATTR SpiceOrder 2
PIN 0 80 NONE 0
PINATTR PinName G1
PINATTR SpiceOrder 4
PIN 48 96 NONE 0
PINATTR PinName S
PINATTR SpiceOrder 1
PIN 0 32 NONE 0
PINATTR PinName G2
PINATTR SpiceOrder 3

BF908.sub:
*   BF908 SPICE MODEL OCTOBER 1993 PHILIPS SEMICONDUCTORS
*   ENVELOPE    SOT143 (R)
*   1.: SOURCE;  2.: DRAIN;  3.: GATE 2;  4.: GATE 1;
.SUBCKT BF908 1 2 3 4
        L10          1 10   0.12N
        L20          2 20   0.12N
        L30          3 30   0.12N
        L40          4 40   0.12N
        L11         10 11   1.20N
        L21         20 21   1.20N
        L31         30 31   1.20N
        L41         40 41   1.20N
        C13         10 30   0.085P
        C14         10 40   0.085P
        C23         20 30   0.085P
        C24         20 40   0.005P
        D11        42 11   ZENER
        D12        42 41   ZENER
        D21        32 11   ZENER
        D22        32 31   ZENER
        RS         10 12   100
        MOS1       61 41 11 12 GATE1 L=1.1E-6 W=1750E-6
        MOS2       21 31 61 12 GATE2 L=2.0E-6 W=1750E-6

.MODEL  ZENER
+  D  BV=10 CJO=1.2E-12  RS=10

.MODEL  GATE1
+  NMOS LEVEL=3 UO=600  VTO=-0.250 NFS=300E9 TOX=33E-9
+  NSUB=3E15 VMAX=140E3 RS=2.0 RD=2.0 XJ=200E-9 THETA=0.11
+  ETA=0.06 KAPPA=2 LD=0.1E-6
+  CGSO=0.3E-9 CGDO=0.3E-9 CBD=0.5E-12 CBS=0.5E-12

.MODEL  GATE2
+  NMOS LEVEL=3 UO=600  VTO=-0.250 NFS=300E9 TOX=33E-9
+  NSUB=3E15  VMAX=100E3 RS=2.0 RD=2.0 XJ=200E-9 THETA=0.11
+  ETA=0.06  KAPPA=2 LD=0.1E-6
+  CGSO=0.3E-9 CGDO=0.3E-9 CBD=0.7E-12 CBS=0.5E-12

.ENDS BF908

楼主:
BF904.asy:
Version 4
SymbolType CELL
LINE Normal 48 48 48 96
LINE Normal 16 80 48 80
LINE Normal 40 48 48 48
LINE Normal 16 48 40 44
LINE Normal 16 48 40 52
LINE Normal 40 44 40 52
LINE Normal 16 8 16 24
LINE Normal 16 40 16 56
LINE Normal 16 72 16 88
LINE Normal 0 80 8 80
LINE Normal 8 16 8 80
LINE Normal 48 16 16 16
LINE Normal 48 0 48 16
LINE Normal 0 32 8 32
WINDOW 0 56 32 Left 0
WINDOW 3 56 72 Left 0
SYMATTR Value BF904
SYMATTR Prefix X
SYMATTR Description BF904
SYMATTR ModelFile BF904.sub
SYMATTR SpiceModel BF904
PIN 48 0 NONE 0
PINATTR PinName D
PINATTR SpiceOrder 2
PIN 0 80 NONE 0
PINATTR PinName G1
PINATTR SpiceOrder 4
PIN 48 96 NONE 0
PINATTR PinName S
PINATTR SpiceOrder 1
PIN 0 32 NONE 0
PINATTR PinName G2
PINATTR SpiceOrder 3

BF904.sub:
*   BF904 SPICE MODEL OCTOBER 1993 PHILIPS SEMICONDUCTORS
*   ENVELOPE    SOT143 (R)
*   1.: SOURCE;  2.: DRAIN;  3.: GATE 2;  4.: GATE 1;
.SUBCKT BF904 1 2 3 4
        L10          1 10   0.12N
        L20          2 20   0.12N
        L30          3 30   0.12N
        L40          4 40   0.12N
        L11         10 11   1.20N
        L21         20 21   1.20N
        L31         30 31   1.20N
        L41         40 41   1.20N
        C13         10 30   0.085P
        C14         10 40   0.085P
        C23         20 30   0.085P
        C24         20 40   0.005P
        D11         11 41   ZENER
        D22         11 31   ZENER
        RSUB        10 12   10
        MOS1A       61 41 11 12 GATE1 L=1.1E-6 W=1150E-6
        MOS2A       21 31 61 12 GATE2 L=2.0E-6 W=1150E-6
        MOS1B       71 41 11 12 GATE3 L=1.1E-6 W=   6E-6
        MOS2B       41 31 71 12 GATE4 L=4.0E-6 W=   6E-6

.MODEL  ZENER
+  D  BV=10 CJO=0.6E-12  RS=10

.MODEL  GATE1
+  NMOS LEVEL=3 UO=600  VTO=+0.700 NFS=300E9 TOX=42E-9
+  NSUB=3E15 VMAX=140E3 RS=2.0 RD=2.0 XJ=200E-9 THETA=0.11
+  ETA=0.06 KAPPA=2 LD=0.1E-6
+  CGSO=0.3E-9 CGDO=0.3E-9 CBD=0.5E-12 CBS=0.5E-12

.MODEL  GATE2
+  NMOS LEVEL=3 UO=600  VTO=+0.700 NFS=300E9 TOX=42E-9
+  NSUB=3E15  VMAX=100E3 RS=2.0 RD=2.0 XJ=200E-9 THETA=0.11
+  ETA=0.06  KAPPA=2 LD=0.1E-6
+  CGSO=0.3E-9 CGDO=0.3E-9 CBD=1.5E-12 CBS=0.5E-12

.MODEL  GATE3
+  NMOS LEVEL=3 UO=600  VTO=+0.700 NFS=300E9 TOX=42E-9
+  NSUB=3E15 VMAX=140E3 RS=400 RD=400 XJ=200E-9 THETA=0.11
+  ETA=0.06 KAPPA=2 LD=0.1E-6
+  CGSO=0.3E-9 CGDO=0.3E-9 CBD=0.1E-12 CBS=0.1E-12

.MODEL  GATE4
+  NMOS LEVEL=3 UO=600  VTO=+0.700 NFS=300E9 TOX=42E-9
+  NSUB=3E15  VMAX=100E3 RS=400 RD=400 XJ=200E-9 THETA=0.11
+  ETA=0.06  KAPPA=2 LD=0.1E-6
+  CGSO=0.3E-9 CGDO=0.3E-9 CBD=0.1E-12 CBS=0.1E-12

.ENDS BF904

楼主:
Here is a sim using the BF998 model posted above:

Here is the .asc file:

Version 4
SHEET 1 880 680
WIRE 352 0 288 0
WIRE 496 0 432 0
WIRE 288 32 288 0
WIRE 496 32 496 0
WIRE 96 128 48 128
WIRE 240 128 176 128
WIRE 288 144 288 112
WIRE 496 144 496 112
WIRE 48 160 48 128
WIRE 240 176 240 128
WIRE 144 224 48 224
WIRE 240 224 144 224
WIRE 48 272 48 224
WIRE 144 272 144 224
WIRE 288 272 288 240
WIRE -240 352 -320 352
WIRE -80 352 -176 352
WIRE 144 368 144 336
WIRE 48 384 48 352
WIRE 288 384 288 352
WIRE 288 384 48 384
WIRE -320 400 -320 352
WIRE -80 400 -80 352
WIRE 48 400 48 384
WIRE -320 496 -320 480
WIRE -80 496 -80 480
WIRE -80 496 -320 496
WIRE -80 512 -80 496
WIRE 48 512 48 480
FLAG 144 368 0
FLAG -80 512 0
FLAG 48 512 0
FLAG 496 144 0
FLAG 48 160 0
SYMBOL myLib\\BF998 240 144 R0
SYMATTR InstName U1
SYMBOL res 304 368 R180
WINDOW 0 36 76 Left 0
WINDOW 3 36 40 Left 0
SYMATTR InstName R1
SYMATTR Value 220
SYMBOL ind2 32 256 R0
SYMATTR InstName L1
SYMATTR Value 440?
SYMATTR Type ind
SYMBOL ind2 32 384 R0
SYMATTR InstName L2
SYMATTR Value 2?
SYMATTR Type ind
SYMBOL ind2 -96 384 R0
SYMATTR InstName L3
SYMATTR Value 22?
SYMATTR Type ind
SYMBOL ind 272 16 R0
SYMATTR InstName L4
SYMATTR Value 2m
SYMBOL res 448 -16 R90
WINDOW 0 0 56 VBottom 0
WINDOW 3 32 56 VTop 0
SYMATTR InstName R2
SYMATTR Value 10k
SYMBOL cap 128 272 R0
SYMATTR InstName C1
SYMATTR Value 22p
SYMBOL voltage 496 16 R0
WINDOW 123 0 0 Left 0
WINDOW 39 0 0 Left 0
SYMATTR InstName V1
SYMATTR Value 5
SYMBOL voltage -320 384 R0
WINDOW 123 24 132 Left 0
WINDOW 39 0 0 Left 0
SYMATTR Value2 AC 1m
SYMATTR InstName V2
SYMATTR Value SINE(0 1m 1Meg)
SYMBOL cap -176 336 R90
WINDOW 0 0 32 VBottom 0
WINDOW 3 32 32 VTop 0
SYMATTR InstName C2
SYMATTR Value 9p
SYMBOL voltage 192 128 R90
WINDOW 0 -32 56 VBottom 0
WINDOW 3 32 56 VTop 0
WINDOW 123 0 0 Left 0
WINDOW 39 0 0 Left 0
SYMATTR InstName V3
SYMATTR Value 0
TEXT -184 16 Left 0 !.ac oct 100 100k 10Meg
TEXT -176 256 Left 0 !K L1 L2 L3 1

Enjoy.

网友:
非常感谢!伍德先生

楼主:
Glad that it is helpful to you.

网友:
Could you send the LTspice to my E-mail:“allshman@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