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J1前置、6N1电压放大、FU-7功率输出,单端功放终于折腾完成。。。。。。。。。。

楼主(2012-11-24):
电路主体为6J1前置放大(前置级为选装项)、6N1推动、FU7功率放大。弄出这么个奇怪的组合,源自订购的半成品机壳和手上现有元器件。淘宝上订购了一个半成品机壳,本打算做6N1推6P1电路。机壳到手后发现比想象的大,6N1、6P1摆上去显得很空旷。正好手上还有几只FU-7,打算加码做个6N1推FU-7的电路。同时保留两个6J1的安装位置,这样做出的电路就是前级J1、推动级6N1、功率放大级FU-7这么个组合。音频信号输入设为两组,低电平输入端接6J1栅极,CD等高电平信号源接6N1栅极(使用常见的高电平音源时,可以切断前级供电,只用推动级和功率放大级),音量电位器设在6N1栅极。这样设置其实就是一部合并式功放了,可以适应不同信号强度的音源,也可以酌情在6N1前面加入音调调整电路。制作过程陆陆续续持续了20多天,总算弄得差不多了。先上两张装好后的外观图片:

制作过程中承蒙论坛上各位老师的大力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电源变压器功率250W,绕制时铁心的余量选大了,线也用的粗,一只电源牛就好几公斤重。持续烧机5小时变压器微温。
输出变压器为订购的成品,EI-66铁芯,叠厚33mm,重1公斤左右,持续输出功率10W。

SRPP版电路图。
6N1推动级尝试了SRPP电路,电路采用5Z3胆管整流,807阳极电压稍低。最初整机调试用的是这一版电路,遇到了6N1上下管中点电压总是不对、807高频自激、807阳极电流小等问题。装电子管电路没啥经验,折腾这些问题耗费了很多时间,还好经过论坛上朋友们的帮助都逐一解决。电路参数和关键点都标在图上了。SRPP电路表现高音较亮,声音感觉清脆。本人不太喜欢这个风格,加之总有去除不了的轻微交流声,改地线、滤波电容加大到2000UF以上不能根治,距离扬声器30cm处仍能听到轻微的交流声,因此这一版电路装好后玩了一晚上就改了。807是仓库里翻出的淘汰老管,可能是阴极发射能力差吧,阳极电流不足。为了取得合适的工作点,807阴极电阻用的稍大。(因protel元件库有误,图中807灯丝应为1、5脚)

终版电路图。
推动级暂时采用共阴放大,将来酌情改为差分放大,将6N1剩余的另一只管芯利用上。
此版电路采用1N4007整流,提高807阳极电压尽量增大输出功率。因加入一级6J1前置放大,整机增益很高,故取消了6N1、807阴极电阻上的旁路电容,图上这两个电容还保留着。电源电路用的是50V稳压管,其他参数图上都标出了。按设计6N1阳极电压应为150V左右,栅负压2.4V。经试听,还是用图上的参数出来的声音本人比较喜欢。电源部分并联了很多电阻是调试所需,最终要用单只大功率电阻取代。

制作过程:

1、确定开孔位置

2、钳工手艺完全外行,开这几个孔用了一晚上的时间!做这台机器几乎有一半的时间耗费在机壳上。

3、开孔完毕的机壳。

4、电容用的比较多,电源电路设计了一块PCB。
为适应胆整流管的特性,第一级滤波电容为三只100UF串联,用4007整流时这三只电容可改并联。第二级滤波电容为两只330UF并联,容量用的比较大是因为担心缺少电感,滤波效果差。FU-7第二栅极需要的300V电压为主电压经稳压二极管降压后提供。电源板输出350V供FU-7、6N1,300V供FU7第二栅极,200V供前置级。板上留有晶体整流管的位置,手上就一只寿命快到期的5Z3,等它玩完后就用4007整流。腐蚀制版比较麻烦,顺便做了一块前置级、推动级PCB。
焊成的电源板,测试、老化

5、将电源板、信号板装入机壳并逐步焊接原件。

6、焊接完成后机壳内部的样子。
电源板设计时没考虑807辫子的焊点,只好又做了一块“补丁”。

7、外观

调试时使用了一只故障807,蓝光倒是挺好看,代价是烧了一组阴极电阻和一组电源降压、滤波电阻。

焊机心得:
电路焊接时没有采用星形单点接地,而是充分利用金属机壳,各单元电路就近接地。市电插座地线、电源变压器屏蔽层地线、高压绕组、灯丝绕组地线,接地点为电源变压器固定螺栓。电源板接地点为其支撑、固定铜柱。信号板接地点为6J1安装夹具上的突出金属“耳朵”。807功率级接地点为其管座固定螺栓。
推动级采用SRPP电路时因交流声问题曾改过接地模式,由各级分别接地改为星形单点接地,没什么效果,靠近音箱仍能听到轻微交流声,与各级分别接地没区别。
最终电路改回各级分别接地,交流声全无,耳朵贴到音箱上也听不到交流声,效果还不错。
看来SRPP电路挺难“伺候”。以仅有的这点经验来看,这个SRPP电路电路稍显复杂,采用双三极管搭这个电路还要考虑灯丝与阴极间的耐压问题。音质表现并无突出优点,我这台机器表现为高音较亮,出来的声音像3886功放块,本人并不喜欢这样的风格。再加上轻微交流声无法去除的问题(也许是我选的管子型号不太合适),最终抛弃了这个电路。
今后准备利用6N1剩余的管芯,将电压放大级改为差分放大,音频信号直接馈入电压放大级,看看声音有什么变化。测试时试了直接用6J1推807 ,声音也不错。与6N1推807相比,低频力度稍显弱了一些。对于现在常用的信号源来讲,电子管功放用一级电压放大就够了。加一级前置放大,对信号源的适应能力强些,因为整机增益高,还可以取消后级对音质有影响的旁路电容。缺点是多引入了一些失真,还好电子管电路本身失真就大,多出这一级的失真主观上听感没变化。
不到俩月一口气焊了三台单端功放,感受是电子管电路对参数的要求不像晶体管那样严格,可以允许在一个较宽泛的范围内变动。调试时不必太拘泥于设计参数,就像本坛一位版主所说,以耳朵收货(这句话点醒了我,再次对这位版主表示感谢)。资料里的特性曲线可以参考但不能过分依赖,感觉电子管的参数离散型比晶体管要大,完全按照特性曲线调试机器,会陷入迷途!也不要迷信所谓“经典电路”,因为这些电路的设计者喜欢的声音风格不一定适合你。而且网上流传的电路有些还存在错误,还是搞清大概原理后自己设计电路并根据实际听感适当调试的方法比较靠谱。

装胆机耗费了很多时间、精力,这台机器弄好后打算暂时收手。上两个以前的“作品”得瑟一下:
车用瞬时油耗显示仪,可以显示瞬时油耗、车速、车内温度、电池电压、时间、航向、海拔高度等,算是一个行车参数辅助仪表吧。

电脑-电台控制器,可以通过电脑控制四部电台的工作,实现满扫描电视、RTTY、自动CW发射和译码。还为连接的四部电台提供了另一个操作界面,可以通过电脑耳麦和鼠标控制任意一台或全部电台收发。通联比赛时,可通过电脑控制定时重复自动呼叫。板子本身内置自动键电路,配用手键或自动键键体即可实现CW收发,单键自动呼叫或其他提前内置的CW短语,可使用短波电台或调频电台音频模式玩CW。

网友A:
输出牛太小..............太小了

楼主:
故障“蓝光”FU-7.

网友B:
输出牛太小了,我打算做的6P1单端牛已经是76片叠厚38了

补充内容 (2012-11-30 18:41):
以前买过几对成品的6P1。6P14的牛也有我这截面了,而且都号称使用的Z11片。那时Z11片卖28元一公斤。牛是230多到手的吧。现在应该更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牛太小了,我打算做的6P1单端牛已经是76片叠厚38了

铁芯截面积7.62平方厘米,商家宣称是Z11片。取Z11导磁率上限,电流65mA,初步算了一下,低频下限能做到70Hz以下(对这玩意完全没经验,套用网上的公式,不知道对不对。),勉强能满足要求。长时间烧机变压器也没什么温度,起码安全上没问题。
这对输出变压器我也不太满意,急着调整电路,先用它装机把机器弄响再说,以后想折腾时再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牛太小..............太小了

楼上是用经验公式算的结果,这对牛勉强能满足要求。
网上关于输出变压器的计算公式很多,到底谁比较靠谱搞不清楚。用另一个经验公式验算:
S=2*(根号P)=2*(根号10)=2*3.16=6.32mm^2
这对牛用的是EI66硅钢片,舌宽22mm、叠厚33mm,截面积7.62mm^2
这么一算不但牛的体积没问题,参数反而有点超了。呵呵,不靠谱!

这对输出牛的问题不在体积,而是绕法有问题,暂时先这么用着,以后再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铁芯截面积7.62平方厘米,商家宣称是Z11片。取Z11导磁率上限,电流65mA,初步算了一下,低频下限能做到 ...

很难摸清是不是好的片子,一般我取10000左右的导磁率。另外楼主可以测量一下频响。正负1DB时的频率可以去到哪里/
半年前我绕的和FU7同级别的FD422单端牛,铁芯用的是29*55的截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难摸清是不是好的片子,一般我取10000左右的导磁率。另外楼主可以测量一下频响。正负1DB时的频率可以去 ...

多谢您的建议。
最近在网上看了很多输出牛,感觉都有缺斤短两的嫌疑。还是像您这样自己绕比较放心,我是没这手艺不敢轻易动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您的建议。
最近在网上看了很多输出牛,感觉都有缺斤短两的嫌疑。还是像您这样自己绕比较放心,我 ...

单端牛很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端牛很容易的。

会者不难啊!
不瞒您说,绕线机都准备好了,铁芯也备了两只。有机会自己尝试绕两只牛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会者不难啊!
不瞒您说,绕线机都准备好了,铁芯也备了两只。有机会自己尝试绕两只牛试试。

我年中时做的两头输出牛,这是制作过程连接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88256-1-1.html
现在这两头牛是这样子 自制牛牛。叠厚55。舌宽29.jp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年中时做的两头输出牛,这是制作过程连接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88256-1-1.html
现在这两 ...

去拜读了,您的手艺真好!

请教,若我也想重绕输出变压器,用什么规格的铁芯比较合适?

网友:
楼主的PROTEL的原件库能共享下么?实在太诱人了,捡个现成的,先谢了!

网友:
输出牛用96铁芯自己做吧。淘宝的输出牛效果不敢叫好。

网友:
喜欢6J1推807的搭配,我也这样玩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