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C/Rd表测二极管Rd值

楼主(2012-11-24):
二极管的Rd值是矿机阻抗匹配的重要数据,原来用简易测量仪测三个数据,再用表格计算。现在用许老师新设计的LC/Rd表一次测量读值,将留存的二极管迅速测完,室温20度,暖气环境。

2AP9(3支,离散性大,读值不稳)-----14K、41K、67K
2AP15J(读值略不稳)-----10K
2AP25(读值略不稳)-----10K
2AK3(读值略不稳)-----75K
д2E(读值略不稳) -----18K
NEC1N56A(读值稳)-----17K
日立1N270(2支,读值稳)-----24K
SMS2820(读值不稳)-----1.3M
日立1SS86(读值略不稳-----4.4K
日立1SS87(读值稳)-----29M
日立1SS99(读值略不稳)------1.7K
日立1SS106(读值略不稳)-----4.0K
Rb761(读值略不稳)----143K
Rb441(读值略不稳)----203K
BAT41(读值略不稳)-----206K
BAT42(读值略不稳)-----514K
BAT46(读值略不稳)-----375K
BAT48(读值略不稳)-----198K
BAT85(读值略不稳)-----110K
BAT86(读值略不稳)-----257K
SD101A(读值略不稳)-----5.8M
SD103A(读值略不稳)-----275K
1N34A(读值略不稳)-----183K
1N60(读值稳)-----1.1M
1N4148(读值稳)-----11M

冷热对流,真假货源,统统测上,欢迎续接,评头论足

楼主:
从外观上可以看出是那个年代的管子。

从上至下:
д2E(读值略不稳) -----18K
2AP25(读值略不稳)-----10K
日立1N56A(读值稳)-----17K
日立1N270

网友:
好!读数不稳是温度作怪,当手摸了管子后逐渐降温所至。

网友:
好资料。收藏了。感谢小许老师及聂老师,为矿石机爱好者提供了技术平台。    等我DIY表壳后,也可玩测量了。

楼主:
体积越大的管子,读值越稳,体积大手摸一下影响不大

楼主:
д2E(读值略不稳) -----18K
2AP25(读值略不稳)-----10K
NEC1N56A(读值稳)-----17K
这三种管子都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产品,与2AP9性能差不多,中波低中端矿机检波,高端灵敏度变差,当初设计初衷就是465KHz的外差机检波用。

日立1SS86(读值略不稳)-----4.4K
日立1SS87(读值稳)-----29M
日立1SS99(读值略不稳)------1.7K
日立1SS106(读值略不稳)-----4.0K
这四只管子,1SS87尽竟然Rd超高。矿机不能用。1SS86、99、106都是超高频检波管,可以用在FM矿机检波。1SS86灵敏度高,但有些混台,1SS99、106选择性好。

Rb761(读值略不稳)----143K
这是一支很好的检波管,两年前北京的矿友在中关村发现,大家都买了一些。不论你买什么锗管,这个柜台都有可能拿这种管子替代。矿机使用中波全段灵敏度很高,选择性适中,后来才知道型号是副厂Rb761,是否原厂管性能一样没有验证。

BAT41(读值略不稳)-----206K
BAT42(读值略不稳)-----514K
BAT46(读值略不稳)-----375K
BAT48(读值略不稳)-----198K
BAT85(读值略不稳)-----110K
BAT86(读值略不稳)-----257K
BAT系列的管子作为矿机检波管都可以,灵敏度选择性适中。

SMS2820(读值不稳)-----1.3M
这是一种很好的管子,高Rd值,中波全段高灵敏度、高选择性,就是很娇气,容易损坏。

楼主:
SD101A(读值略不稳)-----5.8M
SD103A(读值略不稳)-----275K
SD101A是上海9836坛友发现的,前两年大家总想在高Rd匹配上做变压器的文章。SD103A是北京矿友在中关村发现的,序列号与101A接近,确是一种适合中波矿机使用的管子,灵敏度和选择性同BAT系列。

Rb441检波效果同BAT系列。

楼主:
还有1N34A,国外矿友常使用的检波管,中波矿机检波效果略好于BAT系列。

楼主:
1N270应该是与2AP9同年代的管子,性能与1N56A同。

网友:
不同型号的二极管检波效果大不相同!相比之下传统的2AP9检波效果还真不算好。与其费劲巴力的找2AP9倒不如到电子市场买几只效果好的二极管,价钱可能比2AP9还便宜。

网友A:
建议把锗高频三极管BE,BC极Rd测一下,做一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把锗高频三极管BE,BC极Rd测一下,做一比较。

现在用Rd表测量太方便了

3AK7--bc56K、be484K
3AK20--bc62K、430K
3AG1--bc56K、be4.3M
3AG1--bc19K、be1.2M
3AG48--bc38K、be95K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用Rd表测量太方便了

3AK7--bc56K、be484K

从这些数据看锗高频管的be结做矿机检波比bc结好!这和以前实际试验的结论相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这些数据看锗高频管的be结做矿机检波比bc结好!这和以前实际试验的结论相符合。

用高Rd的be结没准会有2820的效果,还不容易烧管。

网友C:
这些RD和以前测量三个数后算出来的比较有偏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些RD和以前测量三个数后算出来的比较有偏差吗?

Rd只是大概值便行,它与温度关系很大,Rd其实就和我们测反向电阻有关,反向电阻越大Rd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些RD和以前测量三个数后算出来的比较有偏差吗?

有小量偏差。当时有几个版本的测法。连同单片机测法,至少设计了四种测法。各种测法都有小量差别。
除了交流法,其它的都是直流法外推得到零点电阻。

影响检波效果的原因,除了Rd,还与二极管效率、结电容等方面有关系。
测Rd不需要精确值,约值即可。
分为高、中、低三档Rd就差不多了(实听效果是很明显的,如,Rd降下来,选择性变差),精确一些分6到12档,基本够用了。如3k、10k、30k、100k、300k、1M、3M,那么,对灵敏度、选择性更细致优化。

如果大家一起交流,则要求各个表测值一致性好一些。以便分辨出各种批次二极管。

网友:
谢谢小许,回复很长尽.

网友:
热心楼主,终于明白BE结比BC检波好的原因。

楼主:
大家的Rd表测试结果都会一样,一般来说,表夹的温度比二极管低,实测中二极管会降温,引起Rd值数值升高。所以测试时要避免手温影响二极管,测试的初始读值即是该二极管即时温度的Rd值。

网友(2013-04-05):
真是好数据   不得不回帖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高Rd的be结没准会有2820的效果,还不容易烧管。

网购了3AG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