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维修实战案例连载

楼主(2012-11-26):
接修一电动喷雾器,故障是不能调速,拆开调速器细看,是典型的555调速电路,测得功率场效应管栅极漏电,找一只75N75场效应管装上,修复

楼主(2014-10-20):
CRT电视
长虹高清CHD28800
三无
观察电路板,前维修者装上一个了中国专利(万能电源模块),已损坏,拆除,找到电路图,恢复原厂的厚膜STR-W6756电路,拆去行限流电阻(拆下时发现已炸裂),接上电压表和假负载,测+B电压,无,难道+B整流二极管短路了?测之,果然如此。换件,电压正常130V,不是图纸上标的145V。
测行管,短路,前维修者已把串联在行管B极的限流电阻短接,这是严重的错误。高淸机对这电阻要求严格,不能随意增大或缩小。把此电阻拆下,是2.2R/2W的,由于已被拆焊过,不知是否原装的,按图纸的0.51R/2W装上,用示波器测B极波形,只有1.4VP-P ,再换阻值更小一点的上去,电压更低,说明负载过重,换成1R的上去,有1.6VP-P ,有点接近正常值,估计原装的是2.2R的,装回原机的电阻,电压达1.8VP-P ,正常,见图。
关于行管,前维修者已代换过,记得长虹29寸高清机习惯使用C5857 ,不是图纸上的C5144 ,于是装C5857上去。
试机半小时,行管散热片温度基本恒定在60度左右,整机修复。

楼主(2012-11-30):
一手提式按摩器,电动机不转了,拆开,很简单,就一个可控硅调速电路,查出保险丝烧断,可控硅损坏,将这两个元件换新,修复.

楼主:
一桔杆汽化炉鼓风机电源适配器,输出功率很小,鼓风机转速很慢,拆机,用指针式ESR表扫清电解障碍再说,高压部分无问题,次级滤波电解1000U/16V  ESR值超过10R,失效,换新,故障排除

网友:
认真学习,这里有好多知识,知识就是生产力。

网友:
楼主好厉害啊
专业维修啊

楼主:
一台EVD影碟机,机主说面板上灯不亮了,拆机,发现电源IC 22E已炸裂,说好价钱,立即开工,用指针式ESR表把电源部分电解测一遍,无发现问题,外围电阻测量也无问题,细看,IC脚上焊锡有裂丝,原因找到了,虚焊引起烧电源芯片的,将其换新,试机OK,  10分钟后用红外测温仪 测IC温度,温升很小,交活

网友A:
“10分钟后用红外测温仪 测IC温度,温升很小,交活”
楼主设备不少呀

楼主:
一台卫星接收机,不通电,开盖观察,无明显烧焦和异味,保险丝也未熔断,上电测得开关电源次级无电压输出,断电,测300v滤波电解22u/400v放电很慢,说明电源不起振,该机电源IC用DH203 ,测得启动电阻2.2M/1W开路,换新件,修复

楼主:
自家的电磁炉出故障了,表现按下加热开关,显示满功率2000  ,但随即退出加热状态,回到待机状态,拆机,用指针式ESR表先拿那三个MKP电容开刀,测得5U的失效,换件修复,用时10分钟

网友:
高手基本都是全能的,估计修电视也无问题

网友:
楼主厉害,我用10分钟只能拆完机子与目测……

网友:
此乃高手

楼主:
一台TCL  21寸高清CRT彩电,故障表现收看约30分钟开始黑屏,声音正常,检查发现高压包有几个脚焊锡有裂纹,当然包括灯丝脚,补焊收工

网友B:
一台CRT电视机经常随机性黑屏,只有伴音,只要用力拍几下机壳即可,时间2-3秒。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台TCL  21寸高清CRT彩电,故障表现收看约30分钟开始黑屏,声音正常,检查发现高压包有几个脚焊锡有裂纹,当然 ...

兄台真是高手也,非常值得本人学习,不过高清电视好象在21寸的面积上优势不明显吧,估计很难做出来,除非是21寸的电脑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台真是高手也,非常值得本人学习,不过高清电视好象在21寸的面积上优势不明显吧,估计很难做出来,除非是21 ...

是的,图像质量确实没什么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台CRT电视机经常随机性黑屏,只有伴音,只要用力拍几下机壳即可,时间2-3秒。

练铁沙掌最有效方法,当练到电视机报废时,铁沙掌大功告成

网友:
楼主乃牛人!头像更牛

楼主:
一台电磁炉,转修机,机主说修好后,拿回家烧开水,约5分钟,听到里面"彭"的声,不通电了,拆机,看到保险丝玻璃壳已炸飞,谈好价钱开工,测得桥堆和IGBT短路,装上桥堆和保险,暂不装IGBT,测339供电电压,只有14.5V???查看电源稳压二极管,已被前维修者换成15v的了,该机是18v供电的,立即找来18v稳压二极管装上,再查其它未发现异常,装上IGBT试机,好了.  由于和客户很熟,叫他拿去,用两天再拿钱来,两天后他满意的送钱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台CRT电视机经常随机性黑屏,只有伴音,只要用力拍几下机壳即可,时间2-3秒。

你最有才!!!!!!!!!

网友:
楼主真有才,十分崇拜。

楼主:
一台TCL   25寸CRT彩电,游击人员上门维修过未果遂送我处,表现无伴音,图象正常,经查是伴音IC静音脚起控了,顺路追去,与CPU连接的一只100R电阻已锈蚀断路,换件OK

楼主:
一台25寸长虹CRT彩电,表现一条竖线,伴音正常,找来指针ESR表直接测S校正电容,指针不动,就是它了,换件装盖上罗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台25寸长虹CRT彩电,表现一条竖线,伴音正常,找来指针ESR表直接测S校正电容,指针不动,就是它了,换件装盖上罗 ...

喜欢你的头像

网友:
要是能配图说明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很牛,可以写本书了吧。可以收徒弟了

楼主:
自制维修仪表---简易超高频毫伏表
本来想买一台超高频亳伏表,看了看,体积太大,使用不便,于是在网上找了个电路,DIY了个简易的,经摸索,已能对付一般的家维工作,搞小制作时,也可以测振荡电路是否起振,实际上它是一个数字万用表附加仪,电路图如下

楼主:
可恶,被盖住了,想制作的自已网上找.很简单,三只2200P瓷片电容,2只2AP31二极管,1只100K电阻,当找不到2AP31时,也可用2AP9代替,当用2AP9时,最高频率能测到100MHZ,一般够用了.

网友:
很详细,学习了,另外问下,线盘圈数一样,直径大小不一样的可以直接带换吗,那个可调电阻是关系到什么的,调大调小关系到什么,非常感谢!

网友D:
冒昧问下,自家的电磁炉修好了收了多少钱,楼主专业修理的,各种精通,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冒昧问下,自家的电磁炉修好了收了多少钱,楼主专业修理的,各种精通,佩服!

当然要问LP要点烟钱

楼主:
土炮高频毫伏表治杂症实战案例
一台康佳25寸CRT老彩电,机主说听到里面发出"丝丝"声,拆机发现高压包高压线圈部位有一小孔,是高压拉孤发出声音的,换掉,声光出现,但图象上下跳动,取出高频毫伏表,测高频头IF输出脚信号电压,比平时记录的参考值高出一倍,信号超强引起的.该高频头较新,被换过,找到7688第2脚高放AGC起控调节电位器,慢慢调节至合适位器,完活.

楼主:
土炮高频毫伏表治杂症实战案例
一台创维21寸CRT老彩电,不能收到TV信号,AV正常,用高频毫伏表测高频头IF脚电压,基本正常,那就是中放问题了,对老机来说,38M中周失谐故障率是较高的,果断换掉中周,装盖收工

网友E:
高手,不过,头像好像换啦!

网友F:
没用过,IF输出一般多少毫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台CRT电视机经常随机性黑屏,只有伴音,只要用力拍几下机壳即可,时间2-3秒。

兄弟才是真正的高手,这招我常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土炮高频毫伏表治杂症实战案例
一台康佳25寸CRT老彩电,机主说听到里面发出"丝丝"声,拆机发现高压包高压线圈 ...

请问维修技术是学校学的还是自学的。很想学习一下电子技术

网友:
维修高手,十分难得把经验共享,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维修技术是学校学的还是自学的。很想学习一下电子技术

自学的,三脚猫功夫,见笑了

网友:
呵呵,我以后也要自学点电子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手,不过,头像好像换啦!

换了,原来头像是国模冰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用过,IF输出一般多少毫伏

多测几部正常的机子,就找到它的规律了

楼主:
土炮高频毫伏表治杂症实战案例
一台长虹25寸CRT彩电,故障表现无规律的,一会能收到正常的图象和声音,一会蓝屏,用高频毫伏表测高频头IF脚电压,随故障出现而跌得较低,查高频头供电无问题,确诊高频头损坏,将它拆下,撬开,见里面有几只电解电容,用指针ESR表测,都已失效,换新电容,装机正常.

楼主:
电磁炉常见烧门控管原因
1 .供电电压过高或过低[指机内稳压电源],致使保护电路工作异常,导致门控管烧毁.
    例如,20楼的维修案例.

楼主:
电磁炉常见烧门控管原因
2 .高压取样电阻开路或阻值变大,导致烧门控管.
    维修案例
  一台电磁炉不通电,保险已炸裂,说明机内有短路故障,查出门控管25n120已短路,还查到一只高压取样电阻470k/1w己开路,换新元件后,故障排除.

楼主:
电磁炉常见烧门控管原因
3 .换上的门控管参数达不到原机设计要求而损坏.
    维修案例
一台美的电磁炉,机主说修好后拿回家使同,小功率时正常,当加大功率时,约5分钟便听到机里拍的一声,不通电了,查得保险和门控管己损坏,其它未发现异常,发现门控管已被前维修者换成了25n120 ,找来一只20R120修复.

网友:
楼主帖子好创意啊!

楼主:
电磁炉常见烧门控管原因
4.  门控管栅极与地之间连接的电阻[大多是10K或4.7K]开路或虚焊.
     该电阻开路还好查,虚焊则较为隐蔽,往往会引起无规律的,莫明其妙的烧管,查电路但又无异常,所以本人接修炸管故障机,先把这电阻补焊再查其它电路,甚为稳妥.

楼主:
电磁炉常见烧门控管原因
5 .推动管不良引起烧管
    推动管硬性损坏好查出來,软故障一般检修时,要上电,用示波器测量,但要使用隔离变压器,硧保人身安全.

楼主:
电磁炉常见烧门控管原因
6.  用户原因
     用户家中的排插或电表,闸刀罗丝松动,造成跳火损坏,特别是农村,电表,闸刀均安装在室外,任风吹日晒雨淋,   极易锈蚀接触不良而打火.

网友:
好帖子 ,学习了不少。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电磁炉常见烧门控管原因
3 .换上的门控管参数达不到原机设计要求而损坏.
    维修案例

请问高手.25n120不行.改换20n120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磁炉常见烧门控管原因
4.  门控管栅极与地之间连接的电阻[大多是10K或4.7K]开路或虚焊.
     该电阻开路 ...

名牌机都有20伏稳压管.

楼主:
电磁炉常见烧门控管原因
7.  功率取样电路损坏引起炸管,
    最常见的有取样变压器线圈断路,功率调节电位器内部接触不良,还有人为因素,特别是初学者,乱调功率调节电位器,导致功率大于设计值,过流而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高手.25n120不行.改换20n120就行.?

原机用20R120的,尽量按原型号装上,再说这管常用不难找.

楼主:
电磁炉常见烧门控管原因
8.  谐振电容失容或容量减小而炸管
     谐振电容失容一般表现,按下加热键,几秒钟便炸管,容量减小少许的,表现检不到锅或保护,

楼主:
电磁炉常见烧门控管原因
9.   线盘匝间绝缘性能下降,造成动态匝间跳火而损坏门控管
      此情况虽然不多见,但仍要引起重视

楼主:
电磁炉常见烧门控管原因
10.   脉宽电路故障引起烧管
       一般是339性能不良或外围元件变值导致,

楼主:
电磁炉常见烧门控管原因
11.  自然性损坏门控管
       这种单纯性损坏,而电路正常,属管子质量问题.

楼主:
美的电磁炉通病故障维修
  一台美的电磁炉,故障表现小功率加热正常,大功率时 间歇加热,叫用户稍等立取,拆机,把门控管C极通往取样电阻的那条细长铜萡割断,用导线连接起来,完工.[导线稍为远离一点割断的铜萡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台CRT电视机经常随机性黑屏,只有伴音,只要用力拍几下机壳即可,时间2-3秒。

高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美的电磁炉通病故障维修  一台美的电磁炉,故障表现小功率加热正常,大功率时 间歇加热,叫用户稍等立取,拆机 ...

立等可取,排除故障胸有成竹呵!

网友:
这功力得修炼多少时日

楼主:
再次传30楼的图,-----简易超高频毫伏表

楼主:
一台奇声电磁炉,上电显示EO,查出过零检测电阻820K/1W开路,换件修复

楼主:
一台14寸组装CRT彩电,三无,拆盖观察,釆用的是A3电源,保险丝己断,说明有短路,测消磁电阻正常,再测开关管己短路,脉宽管也击穿,查尖峰吸收回路无问题,换上新元件,同时接上电压表监测行电压,开机,电压正常,随后光栅出现,试机15分钟,用红外测温仪测量开关管 行管温度,无异常温升,修复.

网友:
确实不错。可以让同志们少走好多弯路

楼主:
A3电源电路图

网友:
楼主好厉害啊,历害

楼主:
一台夏新5.1声道功放机,坏了一个主声道,从功放管可以看出是准互补OCL电路,查出电压放大管,二个推动管和一个功率管短路,推动管E极电阻二个烧黑,将上述元件换新,但暂不装功率管,输入音源信号,用耳机听功放输出端,声音正常,装上功率管,接上音箱,煲机15分钟,一切正常,交活

楼主:
OCL准互补功放参考电路图, 打有圈的是损坏元件

网友:
认真学习,这里有好多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台CRT电视机经常随机性黑屏,只有伴音,只要用力拍几下机壳即可,时间2-3秒。

高手,我只会拍不会修

网友:
实战经验好,学习。

网友I:
能不能……把……

指针ESR表和红外测温枪……拍个图……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能不能……把……

指针ESR表和红外测温枪……拍个图……

暂无相机,已买,还未到货,

楼主:
接修一台低音炮,发现220V保险已断,变压器线圈发黑,功放管D1266坏掉一只,断开变压器次级,通电测试,未坏,仍能使用,装上新功放管,收银.

市面上低档的,采用分立件装的低音炮 有源音箱,基本都是下图电路,

楼主:
一台电压力锅,操作正常,不加热,测5V电压正常,有12V电到继电器,但不吸合,判断内部触点烧死,换新件,完活

楼主:
一只电子式电压力锅,通电报警,测得压力开关不通[常闭],换件修复.

楼主:
一卫星接收机,不通电,查出保险管,开关管和脉宽管损坏,但厂家己磨掉印字,中国专利!咱不怕,此类电源早已熟练,不就是开关管5027和脉宽管8050么,换件修复.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J:
看完了所有帖子,发现ESR表作用很大。DIY难度高吗?

网友K:
楼主能否介绍一下你是怎样修炼成“仙”的?想必有很多人和我一样,对你的故事很感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完了所有帖子,发现ESR表作用很大。DIY难度高吗?

不算难,看完小鬼头的帖子,他有介绍制作心得和调试要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能否介绍一下你是怎样修炼成“仙”的?想必有很多人和我一样,对你的故事很感兴趣。

还不到"半桶水"的水平,见笑了

楼主:
一台组装机[CRT],三无,听到机内有"吱吱"声,估计是电源保护声音,断开行限流电阻,接上电压表和假负栽,电压正常,吱吱声不再出现,说明电源基本正常,在行供电串接一只100w灯炮,开机,灯炮突然闪亮一下熄灭,然后再发暗红光,突然闪亮,说明行管软击穿,换掉,用示波器测行管c极波形,不正常,反峰压较低,且在反峰压波形顶端还有一个小峰,应为偏转线圈局部短路,换掉修复.

网友: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一个电脑2.1声道的有源音箱的功放,只有低音和右声道有输出,已经确认故障就出在功放上,输入输出插孔均没有虚焊的情况。莲花头输入和输出的接口都在一个小板子上,小板上有几个小的贴片电阻和电容,小板上的输入端有排线直接和功放前面板的耳机插孔相连。也就是耳机插孔的信号来源是不经功放板的。功放不开机也一样能用。耳机试用也是只有右声道。
是不是输入信号之后的几个小电阻或者电容其中的某个发生故障,导致左声道无输出了。
如果问题是出在别处,该如何检查。楼主给分析下,给点意见。多谢。

楼主:
修功放类机器一般要备一个维修耳机,灵敏度高点的,串入一个隔直电容,我用1u/400v的CBB电容,这样可以防止烧坏耳机还有隔直作用,象你这机故障很容易出査来,10分钟内就可确诊故障位置.

楼主:
维修耳机

楼主:
一台机械式微波炉,机主说修好后拿回家用几次就不通电了,之前也是不通电而送修,拆盖,发现8A保险发黑烧断,在220V电源串入100W灯炮,装上保险通电,然后把门反复合上拉开,几次之后,发现灯炮突然闪亮一下,哈哈,简单,前维修员没有找到真正故障原因,单纯的换保险了事,问题出在门联锁开关,换掉修复

楼主:
一台机械式微波炉,机主说里面发出"拍拍"声就不通电了,开门观察,云母片发黑有污渍,简单,用无水酒精清洗微波发射窗,装上新云母片完活

楼主:
一台低音炮,两个卫星箱声音正常,低音有"沙拉沙拉"的噪音,用维修耳机听低音功放输入端,有噪音,说明噪音来自前面,该机采用运放4558作低通滤波,估计是这只运放变妖,换掉,ok

楼主:
应同学要求,红外测温仪图来了

楼主:
我的指针式ESR表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能不能……把……

指针ESR表和红外测温枪……拍个图……

图片已上传

网友:
楼主是农村的,还有喷雾剂修。

楼主:
我的简易高频毫伏表实物图片,电路图在71楼.

楼主:
自制光耦检测仪
战绩:自制成后,它检测出损坏的光耦已近100多个,准硧率达100% .
电路图
实物图

楼主:
使用方法:
正常的光耦,led会一闪一闪的发光,频率约每秒一次.一定要用白色透明的led,
损坏光耦表现:
1.  led不亮
2.  led常亮
3.  led虽然一闪一闪发光,但亮度弱,或者该熄灭时仍有少许弱光.不完全熄灭.

楼主:
最近购入的笔式数字表

楼主:
修了个手提按摩器,挺简单的,可控硅调速电路和一个电动机

楼主:
顺便拍二个我的武器,买不起飞机大炮,只能用汉阳造和火铳了

网友L:
看楼主的贴子受益非浅。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楼主的贴子受益非浅。

有用就好,我读书读得少,写得不好,将就着看.

网友:
精品一定要顶

楼主:
检修一台尚朋堂电磁炉,不通电,开盖
发现保险己发黑烧断
查出IGBT短路
再查其它电路沒发现问题,装上新元件,试机,开/关机微动开关不灵敏,换之,整机修复.
损坏的元件

楼主:
我的土炮维修电源

网友:
LZ技艺高强,受益匪浅,谢谢。

网友M:
请教LZ一个问题,一台德昕电磁炉,加热慢,调功率电位器不管用。谐振电容(0.2)微法实测0.184微法,请问是这个电容的问题吗,谢谢。

网友:
楼主技术高,全能!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教LZ一个问题,一台德昕电磁炉,加热慢,调功率电位器不管用。谐振电容(0.2)微法实测0.184微法,请问是 ...

这电容要换了,否则容易烧IGBT,或不久将引发其它故障,至于功率小的问题,重点检查电流检测电路,

楼主:
本例故障很简单,本来想不发帖的,细想或许对初涉维修电磁炉的同学有用,发
一台万家乐电磁炉,通电表现"声,光"基本正常,但按下开/关键无反应,开盖
用罗丝批短接开/关键[注意防止触电],机子立即启动,风扇运转,说明该键失灵
电源线多处破损,不安全,要更换
更换电源线和按键后,试机,正常.完工

网友I:
动力车……在电这门里……

最少也有二十年以上的功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动力车……在电这门里……

最少也有二十年以上的功夫了……

您怎么知道,我没介绍过,从那里看出来

网友N:
我的光驱坏掉了,不知怎么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的光驱坏掉了,不知怎么下手

没弄过光驱,帮不上忙,先检查一下电源部分看看.可能有收获也不一定.

楼主:
一台卫星接收机,不通电,查出电源线内部已断.
同时用指针ESR表查出,10U/400V滤波电解已走向失效边缘,换掉.
换线,试机,行,包括拍照花了20分钟

楼主:
一台21寸LG  CRT彩电,游击队上门维修无果,转来我处,机主说有伴音无图象,试机,开机瞬间能听到高压建立声音,的硧有伴音无图像,仔细观察了5分钟,哈哈,简单,请看下图,板上标有GND字样处,热烙铁就解决问题
修复

网友:
家电维修行家里手

网友:
楼主对各类电器的电路非常之熟悉,对每种电器的维修均有自己独到的维修见解,是家电维修中的个中高手,希望楼主多对自己的心的体会总结一下,以对其他人起到一个参考的作用,谢谢

网友:
刚才看了楼主的自制的几件工具及测量仪表,可以用简陋来形容,但是在实际应用中非常的实用。效率很高

网友:
手艺很地道,只能佩服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我的土炮维修电源

我想做个可调的电源,有个19寸老黑白电视机的变压器,看了你的挺不错。麻烦楼主说一下。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想做个可调的电源,有个19寸老黑白电视机的变压器,看了你的挺不错。麻烦楼主说一下。谢了

可调电源电路图,芯片是LM2576HV-ADJ  ,

网友O:
引用 楼主:
可调电源电路图,芯片是LM2576HV-ADJ  ,

谢谢了。刚才在你的那个帖子看到了。问的是那个散热器上的两个芯片,那个是lm2756hv-adj。这个芯片好找吗。还有我的那个变压器是双12v的,电流挺大的。带12v的大灯灯泡都没事。不知道这个芯片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谢谢了。刚才在你的那个帖子看到了。问的是那个散热器上的两个芯片,那个是lm2756hv-adj。这个芯片好找吗 ...

散热器上只有一个2576  ,另一个是整流桥堆,芯片我是TB上淘的,汕头原装拆机品,网上有人说制作不成功,可能是用着了山寨货,我一共装了6台这样的电源,全都一次成功.双12V变压器不用抽头,成24V了,合用,该芯片能连续输出3A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散热器上只有一个2576  ,另一个是整流桥堆,芯片我是TB上淘的,汕头原装拆机品,网上有人说制作不成功,可能是 ...

谢谢了,兄弟。

楼主:
发一例处理高压打火的案例,因为看到有的同学处理得不当,治而不瘉.
这是一台创维29寸高清机
这是放电线,也可用表笔操作
进行高压放电,硧保操作人身安全
放电后,取下高压帽
用无水酒精清洗干净,吹干后涂上高压灭弧灵
装上新高压帽
修复

网友P:
哥。我叫你师傅中不中?在哪里,上门拜师学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P:
哥。我叫你师傅中不中?在哪里,上门拜师学艺去。

我懂的也不多,还是叫同学吧, 其实,坛里高人甚多,例如,此版版主是电磁炉专家,我这帖,基本可以说是班门弄斧,献丑了.

楼主:
一台TCL  21寸CRT彩电,三无,拆盖
前维修者挂了个"专利"上去,说明基本是初入门水平,拆除"专利",还好,原机电源原件还在,把原件恢复原样,用指针式ESR表清扫电源部分电容,查出两只失效
再查其它三极管和电阻,未发现异样,装上开关管试机,间歇振荡,再查,系一只二极管软故障.换掉,电压正常
还不能将行供电电阻恢复试机,看看高压帽情况,真是一机多病
处理好高压帽,恢复行供电电阻,声光正常
发现按键失灵,按音量出菜单,全换掉
修复

楼主:
附上此机电源部分原理图

楼主:
一台组装机,发现两处高压拉弧.

第一处,显像管尾处,图中的绿色的脚座是新装上去的,原来没有了,聚焦脚对其它脚拉弧

第二处高压包高压线引出部位

测试电压正常,装上新行包

修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土炮高频毫伏表治杂症实战案例
一台康佳25寸CRT老彩电,机主说听到里面发出"丝丝"声,拆机发现高压包高压线圈 ...

仔细观察图像不单是跳动,同时还会出现扭曲吧??呵呵

网友Q:
引用 楼主:
土炮高频毫伏表治杂症实战案例
一台长虹25寸CRT彩电,故障表现无规律的,一会能收到正常的图象和声音,一会蓝 ...

是长虹高清机吧?此乃通病一体化高频头型号TM11-C2311

楼主:
引用 网友Q:
是长虹高清机吧?此乃通病一体化高频头型号TM11-C2311

不清楚是否通病,我地方CRT高清机不多,接修的少,所以不敢下结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清楚是否通病,我地方CRT高清机不多,接修的少,所以不敢下结论

朋友不知你是哪里的??这种CRT的高清机器很快就淘汰了!这种高频和中放做在一起的长虹一体化高频组件最容易出现你遇到的问题!我们一般是更换全部电解的,也就5个---2个2.2的1个0.47  1个47  1个100的好像!!

楼主:
只要客户拿来修,就不淘汰,我的观点,因为人民币没淘汰,

网友R:
顶,楼主太强了,我的仪器比你好。但水平比你差太多,以后多来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R:
顶,楼主太强了,我的仪器比你好。但水平比你差太多,以后多来学习。

我的仪表不是老掉牙,就是自制的火铳,有先进的工具当然好,省时省力,放点图片上来看看.解眼馋.

网友:
很好的经验,帮顶!

网友S:
引用 网友A:
“10分钟后用红外测温仪 测IC温度,温升很小,交活”
楼主设备不少呀

高级一点的万用表就有这个功能。

楼主修的东西真多,万能人才。

楼主:
引用 网友S:
高级一点的万用表就有这个功能。

楼主修的东西真多,万能人才。

万用表带非接触式红外测温功能?没见过

楼主:
一台康佳5445D彩电,机主说有时一条水平亮线,有时能正常收看,试机,表现为约10厘米宽的水平亮带,且有回扫线,记得以前也修过一台同型号同样故障的机子,故障在IC外围阻容件虚焊,难以找到具体焊点,因为场部分有较多虚焊地方,所以只有把场位置的焊点全补焊一遍,收工
由于客户催的紧,没有时间拍照

网友:
感谢啊   高人

网友:
楼主水平太厉害了

网友:
楼主用者相对简陋的设备,维修了大量电子设备,每一例故障皆是寥寥数语,言简意赅,一针见血,可见楼主的维修的功力之深

楼主:
一只全新美的电压力锅,只用过一次,故障表现饭熟的不够透,由于离保修点很远,于是直接拿来我处维修,开盖,找到压力开关,调紧一点,完活

压力开关

楼主:
一台电磁炉,机主自述,使用中听到里面"拍"的一声不通电了,开盖,发现保险管已炸飞,只剩两个引脚,说明机内有严重短路故障,查出IGBT和桥堆短路,再查其它发现两只104瓷片电容腿部锈蚀,感觉推动管部位焊锡太少,进行补焊,之后发现供MCU这組电源的整流二极管虚焊,故障原因找到了,补焊,换新件,试机,OK.

故障元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仪表不是老掉牙,就是自制的火铳,有先进的工具当然好,省时省力,放点图片上来看看.解眼馋. :hand ...

我经常不在家(我们单位是流动单位,在外面做工程),目前没有办法拍照。维修工具其实只是这两年在坛上掏的旧货,也好不到哪里去,哈哈!电气维修主要是修修自家和同事的东西,见少识少,经验不多。以后有机会多向楼主请教。

网友S:
家人说创维21寸电视坏了,故障为:场幅、行幅都变小(场幅上下有10CM,行幅左右有4CM),故障时好时坏。
----------------------------------------------
我定元旦回家给你们修理,我打算。
1,先检查电源供电,300v电解电容
2,检查场供电来自开关电源还是行输出变压器
3,如果是高压包供电,检查行推动电路
4,如果是电源供电,开关电源问题比较大
-----------------------------------------------------
我维修的电视较少,还未遇到过此现象。请楼主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S:
家人说创维21寸电视坏了,故障为:场幅、行幅都变小(场幅上下有10CM,行幅左右有4CM),故障时好时坏。
- ...

先从开关电源下手,查焊点,老机器虚焊现象很常见,其次,查电源部分电解电容是否老化失效.

网友T:
我经常去废品收站和旧货市场,以很低的价买回来一些东西,很多都只用花很小的代价就能修好,昨天在旧货市场花100块收了一台奇声功放,30多斤重,,回到家马上就拆开检查,除了有些灰尘外没有看到明的元器件损坏,那个环形变压器好大,还有三块很大的散热器,功放没有拆下来看,好像是三对东芝管。通电一试,所有功能及操作按键完全正常。让我心花怒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从开关电源下手,查焊点,老机器虚焊现象很常见,其次,查电源部分电解电容是否老化失效.

多谢楼主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T:
我经常去废品收站和旧货市场,以很低的价买回来一些东西,很多都只用花很小的代价就能修好,昨天在旧货市场 ...

那东西不是越收越多

网友:
家里好多旧电器,老婆都说我是收废品的了。不过我自己还是乐在其中。

网友:
前一阵子我收了一台车载音响,只换了一只三极管就搞定了。

楼主:
一台格兰仕微波炉,能通电,不加热.

开门观察,发现云母片有污渍,换下

装上新云母片

由于能通电,变压器初级这边应没问题,找到高压保险管,已烧断,换新,再查高压滤波电容和二极管无短路,通电试机,同时用钳流表监测工作电流,只有0.8A ,说明磁控管并未工作,整流二极管软故障?换掉,故障排除,顺使烤了几个红薯吃

故障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U:
是东芝TA两片机芯的么?如果是的话还可以检查一下行场IC的引脚有没有虚焊,以前同学家电视就出现过场幅时 ...

你说的是大片吗?
谢谢您的关注,我还没有见到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U:
是东芝TA两片机芯的么?如果是的话还可以检查一下行场IC的引脚有没有虚焊,以前同学家电视就出现过场幅时 ...

注意作者描述,行   场都有缩小

网友:
这个帖子应该加精列为精华...........

网友:
好!连续跟踪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