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j4电子管

楼主(2012-11-2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6J4的参数:
类型:旁热式阴极锐截止五极管 主要用途:高频电压放大(基本数据)灯丝电压(Uf)=6.3V;灯丝电流(If)=0.3A;阳极电压(Ua)=250V;阳极电流(Ia)=11±3.3mA;第二栅极电压(Ug2)=150V;第二栅极电流(Ig2)≤6.2mA;阴极电阻(Rk)=68Ω;内阻(Ri)=0.9MΩ;跨导(S)=4.8~7mA/V.(极间电容)输入电容(Cin)=6.3pF;输出电容(Cout)=6.3pF;过渡电容(Cag)≤0.0035pF.(极限运用数据)最大灯丝电压(Ufmax)=7V;最小灯丝电压(Ufmin)=5.7V;最大阳极电压(Uamax)=300V;最大第二栅极电压(Ug2maxp)=150V;最大灯丝与阴极间电压(Ufkmax)=±90V;最大阳极耗散功率(Pamax)=3.5W;最大第二栅极耗散功率(Pg2max)=0.9W;最大阴极电流(Ikmax)=20mA.

网友:
可以高频放大,也可以用做后级的前置放大,百度一下6j4电子管,啥都有

网友A:
我们日常使用的示波器上使用最多。最经典的是SBR-1型示波器。上面起码使用了20只6J4。

网友:
做电压放大还是很好的性能和6AU6一样

网友:
确实在仪器是用得多,我拆了许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日常使用的示波器上使用最多。最经典的是SBR-1型示波器。上面起码使用了20只6J4。

我就在老示波器上拆了很多6J4跟6N3  想着怎么弄个单端玩玩

网友:
6J4示波器上常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就在老示波器上拆了很多6J4跟6N3  想着怎么弄个单端玩玩

如果拆示波器的话应该还会有6N1或者6N5P。6P1等管的。这些可以做功率级。只是功率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拆示波器的话应该还会有6N1或者6N5P。6P1等管的。这些可以做功率级。只是功率不大

嗯  6N1  6N2拆了一些  6N5P也有几个  还有几个6P14  6P15 6C19  6J5   就是6J4 6N3很多 在矿坛貌似木有6J4的相关电路 不知道能不能套用6J1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  6N1  6N2拆了一些  6N5P也有几个  还有几个6P14  6P15 6C19  6J5   就是6J4 6N3很多 在矿坛貌似木有6 ...

看参数完全可以按照6J1的参数做。而且宝而真的功放使用6J1时都注明可代换的管会有J2,J3,J4,
另外您的管效果最好的是6P14。

网友:
这不是做高级研究的Hello-Kitty嘛  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知道啊  真是亮瞎我的氪金狗眼了

网友:
12楼真是火眼金睛,看出LZ真面目。

网友:
楼主是哪位人兄。应该很多人都知道了吧?有某种高级XX证的持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