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很稳定的LC振荡电路

楼主(2012-11-27):
这个电路参照了vankar电路和franklin电路,把两个电路糅合在一起了。
感觉挺稳定,稳定度差不多接近SAW。

电路图如下:

信号先经过一个LC组合选频,然后经过一个1pf的小电容耦合到一个π 型CLC电路再次滤波并进行相位反转后耦合到输入端。

由于FET的输入电容和输出电容与π 型电路进行了隔离,因而影响较小。

在140MHz的频率点上,每秒抖动在300Hz以下(不考虑温度导致的漂移)

实物图:

频谱图:
波形很干净,高次谐波在-50dbc以下。

网友(2016-12-02):
引用 网友A:
还是看不懂,看不出来有直流偏置电压。

2sk241的栅极需要负偏置(栅极电位比源极低),栅极阻抗极高,流过R0直流电流等于0,所以在R0两端的电压等于0,也就是说栅极的直流电位是“地”电位。而源极的电流流过R1,则会在R1两端产生压降,也就是说源极的电位比“地”电位高。那么栅极电位就比源极电位低。这个相对于源极“负”的偏压是源极电流流过R1产生的(场效应管自己的电流产生的栅极偏压)所以叫“自生栅偏压”。

网友(2012-11-27):
怎么能不考虑温度影响?

网友B:
是啊,怎么能不考虑温度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怎么能不考虑温度影响?

忽略温度影响主要基于因为

1,没有合适的东西进行温度补偿,我用的是瓷片电容,而没有npo电容,电感也是用普通的电线芯线绕制的,没有镀银铜线。
2,这个东西主要是临时用用,短时间内比如半小时是可以满足要求的。只要求相噪低,谐波低。波形干净。
3,这个电路的最终目的是做成vco给pll使用。尽可能的稳定化可以降低pll的噪声,温度的影响由锁相环去解决。
4,这个电路在140M的频率上能做个这个级别很不错了,如果再精心的进行调整和温补,稳定度应该还可以提高。

网友:
我认为够可以了!

网友C:
请楼主上图看看示波器和频率计的接法,刚入手了这2种表!正琢磨这些LC电路调整的时候如何接仪器呢,说明书上说的都笼统的很!天书啊!
详细讲讲!谢谢!

网友D:
Vackar Oscillator

http://www.qsl.net/va3diw/vackar.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楼主上图看看示波器和频率计的接法,刚入手了这2种表!正琢磨这些LC电路调整的时候如何接仪器呢,说明书上 ...

由于我这个电路没有缓冲电路,因此如果直接把探头接入电路的话,可能会导致信号不稳定或改变电路状态。
如果非要直接接入的话,可以像我电路那样进行射极输出,接入在发射极R1上。
我是直接把探头接在自身的接地端,形成一个小环形天线,然后靠近电路,通过空间感应而获取信号。由于频率高,辐射很强,因此感应到的强度也很大,足以使频率计和频谱仪工作的很好。
另外,如果直接把频率计的探头接到电路上,由于频率计是数字电路,频率计的采样噪声会引入到电路里,会恶化信噪比,并降低振荡稳定度。
看我的照片,直接把电路放在探头上或附近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Vackar Oscillator

是的。从电路形式看,和皮尔斯有点像。这个电路的好处在于,输出电容并入了T1的LC选频回路,并通过1pF的电容进行了隔离。因而对相位反转电路影响很小,同时,输入信号经过C0和C1分压后再经过C2和C4二次分压,最后注入栅极。由于输入电容与C4进行并联,因而输入电容的变化影响也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Vackar Oscillator

vankar电路对输出电容的处理是对Π 型电路的右侧端(三极管的集电极)使用了较大的电容,降低输出电容对Π 型电路的影响
我这个电路是进行隔离,输出电容并入LC选频回路,进一步降低影响。

vankar电路输入端采取了电容分压并在调节频率的过程中保持分压比不变。输入电容并入分压电路
我这个电路采取了类似的方式,不过是采取两次分压,输入电容并入第二个分压电路

franklin电路的特点是采取大的放大倍数,输入输出采取很小的电容进行隔离。

我借鉴了他们的做法,但由于FET放大倍数有限,输入耦合无法降低到很小的程度。如果使用c3355双极型三极管的话,耦合电容应该可以进一步降低,从而进一步降低输入电容对电路的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vankar电路对输出电容的处理是对Π 型电路的右侧端(三极管的集电极)使用了较大的电容,降低输出电容对Π ...

            2sc3355 的输入电阻又太小了。

网友C:
学习了!谢谢!弱电路(比如说收音机)的线圈和电容的震荡电路,如何测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谢谢!弱电路(比如说收音机)的线圈和电容的震荡电路,如何测频率?

把探头置于x10档,然后通过一个小电容(比如1p),接入振荡电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C2可改成数十PF那么小吗?例如5---10P

可以。最小5pf。由于FET放大倍数的限制,无法再小,这是我实验的结果。再小的话就无法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