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点贡献发422单端供大家批评。

楼主(2012-11-27):
6J7.50L6.422~~~~~~~~~~~~~~~~~~~~~

这个我个人感觉很好

这个我个人感觉很好

~~~~~~~~~~~~~

~~~~~~~~~~~~~

效果很好,就是功率小点

效果很好,就是功率小点

网友A:
做的精致, 规矩, 底板是不锈钢的吧? 自己做的?  功率多少?

网友:
我的422管子还在睡觉呢,等第二次烧再让她们出笼……

网友B:
我也有FD422,不知道其音色与807相比哪个更好?请楼主介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FD422,不知道其音色与807相比哪个更好?请楼主介绍一下。

等你有机会试一试你就知道了,差距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精致, 规矩, 底板是不锈钢的吧? 自己做的?  功率多少?

实际感觉也就是7...8W左右(理想音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FD422,不知道其音色与807相比哪个更好?请楼主介绍一下。

当你听过FU-7或者6P3P,你在去听422,那你就永远不想在研究FU-7或者6P3P了,
这只是个人感受,当然FU-7或者6P3P也有不同程度的优点,比如制作容易,交流声好处理等优点。
422众所周知是典型直热管,交流声问题比FU-7处理起来麻烦一些。

网友:
看来FD422,真是靓声管。羡慕!

网友:
一直没能听过422的音色,一大遗憾啊

楼主:
2H是镇流器代替  ,5H,电源牛 输出牛 都是自己绕的。

网友:
用一个50管麻烦啊

网友:
安装整齐、漂亮。

网友:
以前做过单声道的听过,只是后来烧掉了灯丝。是在我手上烧掉灯丝的唯一一只管。不知道楼主的灯丝怎么处理的?

楼主:
6.3V整流电容一万,后来经过实验串接一支2A的小电感,效果最好,对管子还能起到保护作用,当时的数据记不清了,在一个很小的铁心上饶的,摸索做不难。

网友C:
楼主做的真好,
6J7好管,相比 6SJ7而言我个人更喜欢前者。

50L6不也不错,但是灯丝电压个别。 其实 吧....6J7直推422已经可以了

再小声说个秘密 。在422的抑制栅极 独立加上0~10几V的正电压,可以起到一定范围内调节音色、校声的作用。但别加太大了,防止过功率烧管子

网友:
楼主的机器制作的确实很棒,佩服!

楼主:
回报一下用管理由
根据做胆机的要求理念,选择设计电路 为了简洁明了,放大级数尽量要少 ,放大级数少就影响放大倍数,所以选择五级管,
6J7,
这只管子的形状很多人都不喜欢,因为她多了一个帽子,正因为她的优点多于她的缺点,大家都知道6J7是一只典型早期的音响专用管,经过几只管子的试听 ,最终还是选择了6J7。
50L6
胆丝电压50V大家感觉有点多余,其实正因为有了她机器工作相当稳定,音质也相当出色,50L6 有一个特性是她的胆丝与阴级之间的允许电压是250V,胆丝不用单独,正好适合本电路(用6P6P,6F6,等都可以就是胆丝电压需要单独供电)。
422不用多说,当时也考虑过抑制栅极的问题,后来经过多个方案的实验,还是用本电路的方法比较合适,简单省事,422本身的音域就非常宽,所以就没有采取其他方案。
5Z3PA
整流选择了5Z3PA,直热吊丝个人偏爱,符合电路要求,不多说了。

以上是个人的选管理由和制做过程,呵呵~~~~只是娱乐,接受讨论 不参与争论,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做的真好,
6J7好管,相比 6SJ7而言我个人更喜欢前者。

6SJ7比6J7好看,最出是选择6SJ7的,经过反复试听总觉得没有6J7的声音干净利落。
也实验过在422的抑制栅极加电压的方案,效果并不比本电路效果好,还多不少麻烦,也可能是个人的感觉的关系,因为本人多倾向与电路的简洁可能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没有成功,过程和细节我记不清了,我只记得也折腾好几天,最后问题差在哪放弃的记不清了~~~~

我朋友前几天试过了807帘栅输入,说是攻率小,声音硬,没有标准输入好

网友D:
比我的422整齐多了,我的机器还倒个呢,想起来就摩一摩。建议把422阴极绿色瓷管电阻换掉。另请教有没有试过帘栅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我的422整齐多了,我的机器还倒个呢,想起来就摩一摩。建议把422阴极绿色瓷管电阻换掉。另请教有没有试过 ...

试过,没有成功,过程和细节我记不清了,我只记得也折腾好几天,最后问题差在哪放弃的记不清了~~~~

网友:
本电路422是三极接法,FU7或6P3P的标准接法音质自然不能与之相比。

网友:
管子,机箱等都有了,有时间搭一台试试看!谢谢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