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谐高放2级中放 续 (参考电路图)

楼主(2012-11-27):
这张图其实就是典型五灯机电路中间加了一级中放,前面加了一级高放,拼凑起来的.
我想熟悉电子管收音机的坛友都会画,还是贴出来让大家拍砖.图中有虚线画的电阻
视情况添加.有星号的电阻是准备调整的.

网友A:
电源和自动增益控都要加n型虑波.高放管6J1是锐戴管不可以加AGC电压.还是用回6K4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和自动增益控都要加n型虑波.高放管6J1是锐戴管不可以加AGC电压.还是用回6K4吧

谢谢指点,高放可以上6K4,管脚一样,准备都用着试试.现在就是图上的线路装的,
一中周调在465KHZ,二中周调在460KHZ,三中周调在470KHZ通电后没有自激.粗略的
统调后收到了很多台,庆幸中.感觉灵敏度还行.下一步准备再细调高放中放的工作
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高放可以上6K4,管脚一样,准备都用着试试.现在就是图上的线路装的,
一中周调在465KZ,二中周调在 ...

上篇文章跟看了那么久.终于知道通电结果了.值得庆贺.那帖很多反对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篇文章跟看了那么久.终于知道通电结果了.值得庆贺.那帖很多反对声音

谢谢坛友的关注,由于登录困难的原因,上一贴有很多贴都没有及时回复在此一并表示
歉意.

您的回贴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坛友的关注,由于登录困难的原因,上一贴有很多贴都没有及时回复在此一并表示
歉意.

中频看能否从+-5慢慢调到+-4到+-3.5KHZ?很有意思的.一发现开始有鸟叫声就退回一点点.这样可把灵敏度提到你这个机的结构的尽高水平.现在不自激有很多余地可前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频看能否从+-5慢慢调到+-4到+-3.5KHZ?很有意思的.一发现开始有鸟叫声就退回一点点.这样可把灵敏度提到 ...

哈哈!您又出高招了,一定要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频看能否从+-5慢慢调到+-4到+-3.5KHZ?很有意思的.一发现开始有鸟叫声就退回一点点.这样可把灵敏度提到 ...

要是叫了再把电源隔离,屏蔽什么的加上,看看作用大不大.

网友B:
本机如果调试得当,灵敏度是一定不错的。建议:
在调试完后,将低频部分升级,否则,本机的高中频部分有浪费之嫌哦。

网友C:
按六楼老师方法调,一定要掌握好手感、听感、视觉,这样就能调试出高质量的机器,九楼老师建议也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机如果调试得当,灵敏度是一定不错的。建议:
在调试完后,将低频部分升级,否则,本机的高中频部分有浪 ...

这个还真没想到,估计要去掉并在输出变压器上的电容,还要参考
6P1单端的制作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六楼老师方法调,一定要掌握好手感、听感、视觉,这样就能调试出高质量的机器,九楼老师建议也很好。:vic ...

谢谢您的支持!各种玩法都要试试.

网友D:
有意思,中周都是双调谐的,没有统一调到465KHZ。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意思,中周都是双调谐的,没有统一调到465KHZ。

会试着都调到465KHZ.看看鸟叫声会有多大.
要是不叫,那就是中周有毛病,或是有奇迹.

网友:
留下脚印,以后还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