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复合管制作普及型三灯超外差收音机机

楼主(2012-11-27):
    不久前白版介绍了一具两灯超外差收音机,该机中放兼来复音频功放,这样做的好处是省去了一只电子管,缺点是来复工作级互相牵扯,调试比较困难,故性能受限。这里介绍一具利用复合管制作的三灯超外差三灯,不用来复,因此调试相对容易,可以达到的指标已较高,而且整机功耗较低,不足之处是输出功率比较小,约300mw,不过一般家庭收听还是可以的,电路见(无线电1966.04),详细说明如下:
本机的框图:
下面分单元电路介绍。
一,变频电路。
a,变频电路的作用与组成:
本电路的作用是将输入的任何我们所需要的电台的频率都变为同一个频率(叫做中频),以改善收音机的选择性。由变频专用电子管6A2,输入回路L2、C、C1、本振回路L3、C、C2、C3等元器件构成。其中C、为双联为可变电容,其动片在机械结构上同轴。
b,变频原理与信号流程:
  来自天线的射频广播信号,送到收音机的输入回路的初级线圈L1,再由电磁感应耦合到输入回路的次级线圈L2。而L2与可变电容C等组成调谐回路,当我们通过调谐机构调谐时,可变电容C的容量就发生改变。于是就使输入回路L2C的谐振频率发生改变。当这个谐振频率等于来自L1的某个电台的信号频率fi时,L2、C回路的两端电压最大,并加到变频管6A2的与信号栅极相连的第⑦脚。其他电台的信号则处于失谐状态,在L1C两端的信号电压极小。同时来自本振回路L3、C、C2、C3的本振信号fo(此信号在任何情况下都总是高于输入信号一个中频fz(中短波为465kc).则通过耦合电容C5加到与变频管6A2的振荡栅极相连的第①脚。这样变频管的内部就输入了电台fi与本振fo的两个信号,他们都同时高速的飞向阳极。在这个过程中,这两个信号就会进行混合,产生出两者之差、和、积等等频率成分,而且都被放大后从6A2的阳极输出并送到其负载——被调谐在中频(465KC)的中频变压器(俗称中周)的初级L4。由于中周被调谐于465KC,所以从6A2的阳极出来各种信号,只有差值fz=fo-fi(465kc)与中周(初级)谐振,其信号振幅最大,再耦合到中周的次级。由于次级也是调谐于中频,所以,也只有中频才有输出,并送至后级——中频放大级。
c,变频电路提高了收音机的选择性。
   选择性,是用来评定收音机选择收听电台的能力的一项指标。本性能好的,收音机所重放的声音中,只有我们所需要的电台的声音,而没有其他电台等等的声音混杂于其中。如果选择性不好,那么收音机中我们就会同时听到两个或者以上的声音。从以上的信号流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信号的变频过程内信号经过了三次次选择:第一次选择是输入回路,第二是变频,第三次是中频变压器。而普通的直接放大式收音机只有一个输入回路的选择。所以变频措施就大大的提高了收音机的选择性。当然要提高选择性,从原理上讲还可用增加选择性回路的办法来进行,但是多级调谐的直放式收音机制作、调整十分困难,而且工作也极不稳定,所以没有实用价值。
二,  中频、检波与音频电压放大。
a,组成与电路的作用。
★,电路组成如下:
★★,本电路的作用有三:中频放大、检波、音频电压放大。
①,中频放大。
★,电路的作用:把来自变频机的微弱信号放大,以便保证检波器被放大后从板极输出到输出中频变压器T。本中放级的特点 。
★★,电路组成:由6U1(原设计用途变频)的七极部分、输入、输出中频变压器(L4、L5与L6)等组成。在这里,七极部分做五极管用。具体措施是,把第三栅极(第七脚)接地,中频信号从第一栅极(第二脚)输入。
②,检波兼自动音量控制信号(AGC)产生电路。
★,电路的作用:是把来自中放级的中频信号进行解调——通常称之为检波,取出音频信号,同时还形成变频级所需要的自动增益控制(AGC)电压,使变频级的增益随所收到的信号的强度做反向变化,从而使本检波器输出的音频信号的幅度维持基本不变的状态。
★★,电路组成:由输出中频变压器L6、两极管2AP9、电容C10(50P)电容C11以及电阻R1、电位器R8等构成。
③,音频电压放大器。
★,电路作用:把检波器输入的微弱音频信号放大,推动功放电路正常工作。
★★,组成:由6U1的三级部分,电阻R5等组成。
b,工作原理与过程。
从变频级输出的中频信号经中频变压器(L4/L5)加到6U1的栅极(第二脚),被放大后,从其屏级(第六脚)输出到中频变压器L6。载有音频的中频信号经电容C10耦合到检波电路(二极管2AP9的正端),由于二极管具有单向导电功能,于是在中频信号的正半周时二极管导通,检波电流经电阻R1对电容器C11充电,极性是左负右正。当正半周过去,负半周来到时,二极管截止。电容器开始放电,到下一个正半周信号来到时,二极管再次导通,对电容器再次充电,负半周时,二极管再次截止,电容器又开始再次放电。。。。。。如此循环,在电容器C11(100P)的两端就会形成一个电压,这个电压就是我们所需要的音频电压。C11电容的放电途径是:地——R15// (R18+扬声器) ——R8——C11的负端。只要此电路的时间常数合适,残余中频就会被滤除,出现在电位器R8的两端就只有音频信号与负极性直流电压。其中音频信号由电位器的中点经电容C12输出到下级——由6U1的九脚(三极部分),经放大后,从板极(第八脚)输出,在负载电阻R9上形成压降,通过电容C14耦合到末级。而负极性直流信号则从电容C11的右端电阻R6、电容C6进一步滤波后,加到6U1的第二脚(信号栅极)送入变频管的第①脚(信号栅引入脚),再经电阻R5加到变频管的信号栅(第七脚),自动改变中放管与变频管的增益,使收音机适应信号的强弱变化,稳定的工作。
三,末级功率放大
a,电路的作用与组成
①,作用:把来自电压放大级(6U1的三部分)的电压信号,进行功率放大,经过输出变压器,推动扬声器发声——把电信号还原为声音。
②,        组成:本级用半个6N1和输出变压器B2等构成单管甲类功放放大器。
b,工作原理很简单,来自电压放大级的音频信号由电容C14加到6N1的栅极(第二脚),使其板极电流按照信号电压的大小而变化。这个变化的电流由输出变压器B2耦合扬声器还原为声音。这里要特别说明几点:
★,静态工作点。本级工作点由两部分相加构成。一部分是由接在阴极(第三脚)的电阻R11自生的,还有一部分是来自高压电源负端的电阻13上的,这个电压通过电阻R10直接加到栅极。R13两端的电压是由整机电流形成的,极性是上负下正——这个“下”就是地。
★★,电容C15的作用:本电容并联在输出变压器B2的初级,目的是旁路部分高音频信号,一避免扬声器发出的声音比较圆润,不至于刺耳。但是起容量不能太大,否则,将使声音沉闷,而且音量也会减小。
★★★,负反馈。为了改善音质,在本级与电压放大级之间加有负反馈,措施是:从扬声器的两端取出音频信号,经由电阻R15、R16构成的分压器分压后,加到音量控制电位器R8的下端。这样的接法,很显然音量越小负反馈量越大——因为小信号的失真较大。
四,电源
由于本机使用了半个6N1功放,其板极电流不到10ma,故整机电流仅仅十几ma。故采用了6N1余下的半个三极管整流:
措施是,把栅极通过电阻R15接到板极,再把板极接到电源变压器次级高压绕组的一端,本绕组的另一端通过电阻R13接地。本机指标:
机外灵敏度: 不劣于200wv(波段535—1605KC)
选择性:     不劣于24db(1000KC±10KC)
最大输出功率:不小于300mw
本机的输入、振荡与中周等线圈都是通用的。6U1可用国外的ECH81/6AJ8代替,也可以用国产6F1/6F2代替,不过这时就不能加AGC 啦.此管我没有发现对应的大八脚。
附1:电子管收音机输入 振荡线圈数据.
附2:12中周数据.

网友A:
若是用晶体二极管整流,就可用6N1两个三极部分并联,输出更大

网友:
资料很详细,希望看到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是用晶体二极管整流,就可用6N1两个三极部分并联,输出更大

与其用6N1用并联,那不如干脆用6P1,或者 6P14(15)。

网友:
引用 楼主:
与其用6N1用并联,那不如干脆用6P1,或者 6P14(15)。

其实长城639的电路也不错,和这个差不多。拿掉整流管6Z4就也成了三灯机了

网友:
顶楼主!我认为只要性能好,几个灯不重要。电源改成6Z4,输出换成6P1,应该更好一点。大家怎么看呢?

网友B:
交流三灯超外差式收音机是比较经典的电路,6N1双三极电子管1/2功放,另1/2整流是简易收音机常用的电路,整流电流25mA,缺点是半波整流交流声稍大些。如改为晶体管桥式整流,6N1并联功放,则输出功率增加一倍,更重要的是可以使用6P1输出变压器。中周变压器输出级如果使用312系列的,性能可以进一步提高。长城639电路与这个电路差不多。6U1三极部分μ只有25,电压增益比6N2低,功放管用6P14效果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流三灯超外差式收音机是比较经典的电路,6N1双三极电子管1/2功放,另1/2整流是简易收音机常用的电路,整流 ...

按照你的建议,给出参考电路:
6A2 6U1  6P1 (长城)四灯超外差收音机.jpg
6A2 6U1  6P1 (长城改进型2)四灯超外差收音机.jpg
6A2 6U1  6P1 (长城改进型)四灯超外差收音机.jpg

网友C(2013-07-15):
用五燈机改石整流6f3低功放二极管檢波即可,何用傷腦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五燈机改石整流6f3低功放二极管檢波即可,何用傷腦筋?

6F3比6P1、6A2、6U1贵了不少啊

网友:
實際上6f1與6p1+6g2差不多,都是十多二十元。6u1及6a2不用動。

网友:
石整流檢波管才几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