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胆机 ,第3做,紧凑的6n4-6p6p 音量超过了我的el34,切很好听

楼主(2012-11-28):
  之前做了两台很紧凑的小胆机 都是6n2-6p1
6p1第一做
6p1第二做
有了前两台的经验,做了第三台胆机,希望在紧凑小巧廉价的基础上好声:)(前两台胆机尺寸也就是两块砖头那么大)
第三台胆机为6n4-推6p6p,电路采用乐潘的电路,感觉还是不错的。
做了些调整:
1、整流改为胆石整流(主要因为电源只有0 230V出头)
2、阳极电压工作在276V比源电路略高
3、阴极电子改为300欧姆,实际阴极电压约12V。
4、负反馈用470K电阻,用20k电阻负反馈太深严重失真 不知何原因。反复调试选用470k最为合适,实际上不加负反馈也不错,但是听感比较毛糙,不轻松。
胆机制作图片:
胆机摆位,小铁盒是我淘的尺寸是230mmx170mmx40mm
刚做完的样子 ,耦合电容用的双环的有浸,感觉是很有特点的电容,但是觉得略有失真。
调整了一下供电,把发热量大的电阻进行了替换,之前的滤波电阻工作2小时温度为82度,更换20w瓷管电阻后长时间工作维持在40度内。耦合电容更换为威马电容,原来的油浸没有拆,放在那里了
和白色6p1对比,稍大一圈,不过还是很紧凑了
选择黑色是因为管子是黑色,有点粗糙美 呵呵

定妆照
做这3台胆机 材料越来越多 管子也越来越多,并且还给自己选择了两座“灯塔”作为目标

声音评价:
总体上声音是不错的,不愧有高山流水之称,高音清澈,低音丰满。我的标杆胆机是之前900买的一台el34.两台做了对比,同样的音箱,选择了渡口,moves like jagger ,always on my mind(电子) 王若琳 几首歌反复对比高中低音,人声,乐器,电子,鼓等特点。总体感觉解析度不相上下,这里说下输出牛(输出牛选用的乐潘的EI66*33小牛,我前后购买过,EI48*17,EI57*30(70一对),EI66*30(120一对),不同价位的廉价牛,感觉多花点钱是值得的。还有一对90元的小牛没试过(EI57*25的艾歌好像是,没试过看着不错)不知道怎样。版主千万别又说我发广告贴,我只想和朋友们分享下购买经验
6p6p工作电压,阳极276V  栅极249V  阴极 12V  ,6n4  阳极131V 阴极0.9V 这个状态是我自己比较感觉比较喜欢,负反馈量加的很小,威马0.047uf耦合电容,听感很舒服,清澈,但是觉得还是没有el34那么舒服,应该是我调整得还不到家。但是吃惊的是居然 6p6p音量比我买的el34大,而且大不少。可能是那台el34选择的输出牛,电压放大6n8p,负反馈加得比较深等等原因。
总体6p6p+EI66*33牛 比之前6p1+EI66*33的牛(俩牛不是一厂家但都说5w)输出功率大很多,基本上音量拧不到一半就可以达到6p1的全音量。
以上个人经验供大家参,希望喜欢做小胆机的朋友能一起交流

楼主:
补充一个 之前用横式EI66改竖立式的小牛照片 感觉这样很好看 很省地方 下出线好连接

网友A:
输出功率大只能按不切顶来算的。
上音量拧不到一半就可以达到6p1的全音量,这是增益高,不能算输出功率大。若信号源电平够能推满的,增益低一些也没问题。

楼主:
以后想改一个EI57的立式下出线小牛

楼主:
电源牛如果采用EI76*50 85w电源 选用胆整流 工作3小温度在45度左右

网友B:
漂亮的制作,负反馈电阻12Ω 楼主把图中12Ax7换为6n2实验一下,看看效果会使什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功率大只能按不切顶来算的。
上音量拧不到一半就可以达到6p1的全音量,这是增益高,不能算输出功率大。 ...

明白了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漂亮的制作,负反馈电阻12Ω 楼主把图中12Ax7换为6n2实验一下,看看效果会使什么样。

好的 朋友 我回去试试 6n4好贵  不过觉得还是不错 买了个12ax7 38元  感觉没啥区别。。。

网友:
学习了,漂亮的小机机!

网友:
请问是套件吗?

网友C:
外壳漂亮,在哪淘的,可以PM一下吗

网友D:
比EL34声音还大?

网友:
挺不错的,好好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   好好玩

无烟兄一路见证我的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挺不错的

海版,请教一下,现在这个机器在很静的时候 1m外可听见低频噪声,换过管子噪声依旧,我的走线和焊接手法和我之前的6p1胆机近似,但是6p1几乎贴在喇叭上才能听到。前级分别采用6n4和6n2(6p1小机),地线都是接到一点,不只如何解决。请您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壳漂亮,在哪淘的,可以PM一下吗

机箱壳子是在电子市场上淘的 不是淘宝上 30元买的,牛罩 就是淘宝上比较便宜的那种 搜牛罩 22元一个,两个提手也是市场上买的  10元一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EL34声音还大?

是的,不一定是输出功率大 但是同样的音源 我这台6p6p比我买的那台ei34音量大

网友D:
             呵呵  很是疑惑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壳怎么做的

壳是买一个尾货壳,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铁皮有点薄,0.8mm的,这个尺寸的盒子用0.8mm厚度铁板没问题,但是加工有点问题,开方孔有一点变形。提手单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  很是疑惑

我那台el34音量不大,我也不知为啥,推5寸箱子,用ipad做音源,ipad音量开70%,功放开满,一点不吵。我只能说我买那台el34是追求好声,不是追求音量。别的我想不出来原因。分别是6n4+6p6p 5w牛和6n8p+ei34   EI76的牛功率未知 想必您可能有el34产品,不知您的el34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底台不错,尺寸多少?自己做的?

你好 不是做的,是30元买的人家仪器定的尾货,170x230x40 铁皮0.8mm ~1mm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那台el34音量不大,我也不知为啥,推5寸箱子,用ipad做音源,ipad音量开70%,功放开满,一点不吵。我只 ...

是的  我也有一台EL34B单端机,音质没得说,就是感觉音量偏小。后来又装了一部FU7单端,音量音质嘿嘿别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