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联充电 串联放电】痴人说梦?

楼主(2012-11-28):
说说我的“并联充电 串联放电”之梦
我玩电动车,尤其喜欢玩锂电车。锂电池是我关注的重点。
当今的锂电池是锂离子锂电池,正极不含金属锂。
锂电池的使用是配套的,电池组包括电芯和电池保护板,专用充电器(铅酸电池电动车充电器要去掉涓流)、控制器(铅酸电池电动车控制器的电压下门限偏高)。
锂电池需要分容、配组。如果达不到指标,如果电芯参数发生变化,潜在的问题就浮出水面了。
充电时,串联的电芯有一组达到4.2v(以三元锂为例)保护板就断电保护。其它电芯都没充饱。
放电时,串联的电芯有一组降到2.75v(假设下门限)保护板也断电保护。其它电芯放电还不到位。
这是问题。问题就出在保护板上。虽然有的保护板有均衡功能,效果并不明显。

如果换个思路,采取并联充电,则完全彻底解决了均衡充电的问题,即不会过充,又不能欠充。何乐而不为?
我不讨论可不可以并联充电的问题。我不反对高人讨论可不可以并联充电的问题。
我是在研究如何并联充电的问题。
欢迎拍砖!

网友(2018-12-05):
不用这么麻烦,电池组还是串联接入电路,然后串联充电,只是每个电池上并联一个充电旁路电路,当充到一定电压的时候,旁路这截电芯,使电流从旁路器流过,其他未充满的电芯依然可以充电,几年前我就搞过这样一个东西,相当简单,用在一个设备的串联锂电池组上,像你这样搞一堆开关和接插件,不蛋疼吗

这里注意,充电使用的是电流源,不是电压源

楼主(2012-12-05):
在不改变电池原来装置、结线、功能的前提下,添一组5芯航空插头插座,买4只15v3a适配器。共计约50元人民币。
可支持电池达到充得饱,不过充,延长电池使用寿命,增加续行里程的效果。
可单独使用。
也可以:用原充电器充一会儿,再换成此方法充满为止。

到淘宝搜:航空插头插座5芯,15v3a适配器。

网友A:
离楼主这么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离楼主这么近……

网友B:
4线双投刀开关可能没有成品,即使有,体积可能不菲,可以使用中间继电器来替代它。继电器线圈不通电状态是串联用电状态。利用外电吸合继电器,就变为并联充电状态,电池不会额外放电。

并联充电的情况下,所有的电池均并联着,不存在那个电池的电压比其它的高的问题,一旦到达4.2V,就都到达那个电压了,还是很实用,没有任何附加问题的。

网友C:
中间继电器转换不太理想,单组木事,多组的话怕有机械延迟,会不会短路哦.
我也在想这个并联充电问题,准备做一个移动电源,我的方案是mos管切换.
电动车电池不好搞,本身是成品,十几个串联还要可靠,如果整出二十几条粗线,太恐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线双投刀开关可能没有成品,即使有,体积可能不菲,可以使用中间继电器来替代它。继电器线圈不通电状态是串 ...

【4线双投刀开关可能没有成品,即使有,体积可能不菲,可以使用中间继电器来替代它。继电器线圈不通电状态是串联用电状态。利用外电吸合继电器,就变为并联充电状态,电池不会额外放电。

并联充电的情况下,所以的电池均并联着,不存在那个电池的电压比其它的高的问题,一旦到达4.2V,就都到达那个电压了,还是很实用,没有任何附加问题的。】
4线双投刀开关有卖的。
我这个8线双投刀开关是自己画的。拿它说事。
继电器的方案我也搞了,和你说的完全一样。效果还不错。
我现在用航空插头插座进行串并联转换,以下楼层会逐步涉及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继电器转换不太理想,单组木事,多组的话怕有机械延迟,会不会短路哦.
我也在想这个并联充电问题,准备做一 ...

【中间继电器转换不太理想,单组木事,多组的话怕有机械延迟,会不会短路哦.
我也在想这个并联充电问题,准备做一个移动电源,我的方案是mos管切换.
电动车电池不好搞,本身是成品,十几个串联还要可靠,如果整出二十几条粗线,太恐怖了.】

我有3个方案:
1、插头、开关。
2、继电器。
3、mos管。
时间赶不开,你搞mos管吧!

楼主:
电池放电时:正极插头与负极插头接线图

一组电池共用2只插座接到电池盒上。
四只插头,其中两只是分开的,用于充电。另外两只是连接的,用于放电。
充电时插接充电插头,+插头接+插座、-插头接-插座,电池是并联状态。用4.2v开关电源充电。
放电时插接放电插头,+插头接+插座、-插头接-插座,电池是串联状态。给电动车供电。

网友D:
图片做的都挺好啊

网友E:
航空插头不错。
现在磷酸铁锂的充电问题让我很纠结,串联充,一个到3.66V另一个才3.4V。两个串并联切换只需要双刀双掷,但手头双刀双掷开关体积太大(220V AC)。以后有机会买小点的双刀双掷开关装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航空插头不错。
现在磷酸铁锂的充电问题让我很纠结,串联充,一个到3.66V另一个才3.4V。两个串并联切换只需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片做的都挺好啊

网友F:
很好的想法,但是切换过于复杂,如果电流大一点估计航空头也受不了,航空头也贵的

网友:
我在 《电子制作》应该是2011年某期(网上镜像)看到过,作者好像是高小奇(也可能不是),
他把电动车的(36V电池组) 3节电池这样处理,并联充 串联放,充电用的是电脑里的D插头,买两个12V适配器,再加上原来的充电器,一起充电,
效果据他文章说还不错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很好的想法,但是切换过于复杂,如果电流大一点估计航空头也受不了,航空头也贵的

无烟版主 已回复,请提意见 ,在楼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无烟版主 已回复,请提意见 ,在楼上。

可以试试看,但是我想不出结构…… 希望穆哥上个结构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试试看,但是我想不出结构…… 希望穆哥上个结构图看看。

明天在单位电脑上拍个图发给你,梁总客气了。

网友H:
搞复杂了,并不知道可靠性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H:
搞复杂了,并不知道可靠性如何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就是电单车用电的时候哪电流在这么多触点之间流来流去,会不会导致发热?或者其他什么隐患?在假想一下,如果是下雨天水进去了大单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池放电时:正极插头与负极插头接线图

楼主,这个只能适应小电流,放电可是10A为单位啊.不过你的方案是可行的,为并联充电开辟出新的天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楼主,并联充电还有个瓶颈,充电电流,以36v/20ah的电池为例,以0.1c充电,20a*0.1c*10pcs=20A,需要4.2V/20A充电环境.对线材,接口有一定的挑战.

网友I:
并联充电是(均电压),串联充是(均电流),如果被充电池的容量和内阻以及电压有明显差异时,这二种充电方法都存在同样的缺点,对单个被充电池来说:它们在路的充电参数同样存在差异,尤其不适合智能充.如果电池容量、内阻、电压相近,那么串联充与并联充效果是一样的,也无所畏变换方法来充.所以对电池组来讲:精心挑选单体间的组合是最重要的,而并非是选择串联还是并联充电来解决充饱与否的可靠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只能适应小电流,放电可是10A为单位啊.不过你的方案是可行的,为并联充电开辟出新的天地.

‘航空插头插座’有小电流的,也有大电流的。我用的是大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并联充电还有个瓶颈,充电电流,以36v/20ah的电池为例,以0.1c充电,20a*0.1c*10pcs=20A,需要4.2V/20A充 ...

【楼主,并联充电还有个瓶颈,充电电流,以36v/20ah的电池为例,以0.1c充电,20a*0.1c*10pcs=20A,需要4.2V/20A充电环境.对线材,接口有一定的挑战.】
我用的开关电源是4.2V/40A/200w,导线是多芯镀银,线径也够粗。航空插头质量也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并联充电是(均电压),串联充是(均电流),如果被充电池的容量和内阻以及电压有明显差异时,这二种充电方法都存在 ...

【并联充电是(均电压),串联充是(均电流),如果被充电池的容量和内阻以及电压有明显差异时,这二种充电方法都存在同样的缺点,对单个被充电池来说:它们在路的充电参数同样存在差异,尤其不适合智能充.如果电池容量、内阻、电压相近,那么串联充与并联充效果是一样的,也无所畏变换方法来充.所以对电池组来讲:精心挑选单体间的组合是最重要的,而并非是选择串联还是并联充电来解决充饱与否的可靠性.】
我不讨论可不可以并联充电的问题。我不反对高人讨论可不可以并联充电的问题。
我是在研究如何并联充电的问题。

网友:
上图!

所需材料

原理图
实物

插头
成品
原理图我存在手机,不小心删了,自己重新画的。
欢迎拍砖,当时看到此文的时候粗略看了下,
觉得有些地方还是要重新在看看,思考下!

楼主:
电动自行车电池充电方法的改进试验
吴红奎
【摘要】:正尽管锂离子电池、镍氢电池、锌空电池等也有应用,尤其是锂离子电池的发展势头更猛,但铅酸蓄电池目前仍然是电动自行车动力电池的主流。这种电池的优点是成本低,维护容易,安全性高,不足之处是体积和重量大,生产和废物处理的成本高。在一般使用过程中,这种电池目前全部采用的串联恒流充电方法,尽管有很多改进的乃至宣称完善的充电管理方法和技术,仍然容易造成充电过程中过热和过充的现象,不同程度的会影响电池的使用寿命。笔者试图用并联恒流充电的方法来改进上述不足。
【关键词】: 电动自行车 充电方法 胶体电池 铅酸电池 充电器 锂离子电池 铅酸蓄电池 不足之处 浮充电压 使用过程
【分类号】:U484;TM910.6
【正文快照】:
尽管锂离子电池、镍氢电池、锌空电池等也有应用,尤其是锂离子电池的发展势头更猛,但铅酸蓄电池目前仍然是电动自行车动力电池的主流。这种电池的优点是成本低,维护容易,安全性高,不足之处是体积和重量大,生产和废物处理的成本高。在一般使用过程中,这种电池目前全部采用的串联恒流充电方法,尽管有很多改进的乃至宣称完善的充电管理方法和技术,仍然容易造成充电过程中过热和过充的现象,不同程度的会影响电池的使用寿命。笔者试图用并联恒流充电的方法来改进上述不足。电动自行车动力铅酸蓄电池简介目前,电动自行车所用的动力铅酸蓄电池在结构上属于“阀控铅酸蓄电池”(VRLA,以下简称“铅酸电池”),每块电池的标称电压为12V,内部由8个电池单元(单元格)串联组成,单元格之间用隔断隔开。每个电池单元又由8组单体电池并联组成,每个单体电池的端电压约1.5V,主要包括正极板、负极板和隔板组成。因为正、负极板是交替放置的,因此正极板的数量如果是奇数的话(如7块),那么负极板就是偶数(如8块),反之依然。铅酸电池的整体结构简图和实物如图1所示。铅酸电池虽然无需频繁添加电解液,日常使用过程中也无需维护,但是还难以做到免维护,因此,(本文共计3页)......[继续阅读本文]

原文的主体是好的,给予支持!
个别的地方有错误,提出校正,【每块铅酸电池的标称电压为12V,内部由8个电池单元(单元格)串联组成,...每个单体电池的端电压约1.5V,】不是8是6,不是1.5是2.请读者注意!

网友J:
铅酸电池用15V直接充?不怕充爆啊。
另外,楼主的锂电方案确实不错,需要解决的是那么多线会不会过流?放电的时候电流大,线径要很粗才行,而且最主要的,触点电阻的问题,这么长的线,和那么多触点,电阻加起来估计都有1个欧姆了(1个开关触点一般都有几十毫欧,10A放电的话,损耗是:1×10×10=100,100瓦?吓死人啊,我是不是算错了。除非用银触点。
小电流放电场合还是非常好的思路,我DIY后备电源正准备参考楼主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J:
铅酸电池用15V直接充?不怕充爆啊。
另外,楼主的锂电方案确实不错,需要解决的是那么多线会不会过流?放电 ...

【铅酸电池用15V直接充?不怕充爆啊。
另外,楼主的锂电方案确实不错,需要解决的是那么多线会不会过流?放电的时候电流大,线径要很粗才行,而且最主要的,触点电阻的问题,这么长的线,和那么多触点,电阻加起来估计都有1个欧姆了(1个开关触点一般都有几十毫欧,10A放电的话,损耗是:1×10×10=100,100瓦?吓死人啊,我是不是算错了。除非用银触点。
小电流放电场合还是非常好的思路,我DIY后备电源正准备参考楼主的思路。】

电动车铅酸电池的标称电压是12v,电压上限是14v,充电器(适配器)输出15v是可以的,即充的饱,又不会过充。

我用的是工业航空插头插座,几十安培电流轻松,没问题。导线也是标配的,试运行良好。

欢迎参与讨论与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