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一下汽车倒车影像的问题?

楼主(2012-11-28):
倒车影像已经普及了,也确实给车主带来了很大方便,但是4S里的加装价格却是不菲,因此好多车主选择自己加装,买了套件后花200元找人安装,作为电子爱好者,安装倒车影像应该不算复杂,但是有几个问题需要搞明白:

1:加装的导航仪的显示屏从正常显示转换到倒车影像画面是依据什么控制信号?从tb上看商家介绍应该是取自于倒车灯电路,是取自于倒车灯电源电压,还是有了倒车视频信号就可以?我感觉应该是倒车灯电压!

如果是用倒车灯电源电压高低变化去控制转换显示屏的画面,那么就要从倒车灯电路取一路信号,这个信号的电流应该是比较小的吧;
2:后部摄像头需要电源才能工作,这个没什么疑问,那么这个电源也是要取自倒车灯的电源了,这个情况经常看到有些车主安装上以后,倒车影像工作后,有些说画面不正常,不能正常工作,需要加一个“继电器”,那个这个继电器是怎么工作的?它的电路是怎么样的?我感觉是不是这个继电器取自于车辆总电源?用倒车灯电源电压去控制这个继电器的通断,倒车灯电源电压高,继电器通,有电压到摄像头,使之工作,反正摄像头无电源电压,不工作;

罗嗦了这么多,不知各位有什么指教?

楼主:
这是一个倒车影像线束的示意图

网友:
不要想得太复杂了,摄像头的工作电流只有200到300MA,完全不必加什么继电器。倒车灯亮摄像头同步工作。并输出高电平来触发显示器AV转换罢工2。

网友A:
首先你的车载导航必须有倒车后视功能, 摄像头和倒车信号是从倒车灯的正极上取的信号,挂上倒车挡后,倒车灯亮,摄像头得电同步工作, 视频传给导航,视频线上的控制线连接倒车灯正极,倒车灯亮后导航也会同步得到倒车信号,把视频切换到倒车上,完成显示,这一过程就是挂挡后1秒内完成。没啥高科技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的车载导航必须有倒车后视功能, 摄像头和倒车信号是从倒车灯的正极上取的信号,挂上倒车挡后,倒车灯 ...

非常正确。但一般情况下不用倒车灯上的电来直接供摄像头的电,而是从车总电路保险盒中取一路电来接线,到车后再通过继电器来驳接到摄像头,倒车灯上的电只接继电器线圈。这样做的目地是让摄像头有一个稳定的、压降最小的供电源,以免显示器出现有花纹、不稳定的图像,并减小倒车灯线路的负荷。
我现在的这台车就是装有继电器的。刚装时,装影机的师傅就是直接接在倒车灯上的。结果我用了两天,后视图像有跳耀性花纹,有时挂了倒档后又半天不见图像,有时倒车图像显示得好好的突然又没有了。后返回找到该师傅,加装了一个继电器并从车前保险盒内引出电源到后箱,就很正常了。继电器接好线后,用AB胶将继电器及接头裹成了一个球状,又结实又安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常正确。但一般情况下不用倒车灯上的电来直接供摄像头的电,而是从车总电路保险盒中取一路电来接线, ...

用继电器从主回路上取电有些繁琐,增加车内布线。从倒车灯上取电出现干扰,首先看看是不是视频线和摄像头接地不理想?模拟信号传输很讲究接地方式,有些时候是导航安装的时候太接地接法太过于简单,就近接在仪表台螺丝上都会出现这类问题,再者就是出现双头同时接地,即导航接地,摄像头也接地,视频传输信号先没有做底线隔离,导致视频信号被屏蔽线上的地线交流压差破坏信号也会导致。一般来说这种问题都可以归结到信号传递不良的问题上,用增加取电线的方式实际上是变相的接了一根地线来改善原来的接地不良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继电器从主回路上取电有些繁琐,增加车内布线。从倒车灯上取电出现干扰,首先看看是不是视频线和摄像头 ...

嗯,可能你分析得有道理。我的车可能有点不一样,后尾箱接灯处,有一个专门接地点,左右一边一个,连接车身的,后尾所有灯接地均在这上面。应该属于一点接地方式吧。但开始是试了的,实际效果不行。我分析我的车应是倒车灯灯泡耗电而引起的电压降,而造成显屏不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继电器从主回路上取电有些繁琐,增加车内布线。从倒车灯上取电出现干扰,首先看看是不是视频线和摄像头 ...

刚突然想起呵,我的车载DVD是路特仕牌子的,在该产品说明书的接线图中明确画有继电器接入摄像头。路特仕是大路品牌,应该大多数人用过的,接线图大伙应熟悉。正因为接线图中画有继电器,所以那时候我才返回找装机工补上的。
线路越简单就越好,故障率就越低,这点是同版主你的观点相同的。具体我这个倒车视频接上了继电器,是好一些还是多个故障点,看样子得用时间来证实了。我的倒车摄像已三年多了,目前暂时一直稳定好用。当初没接继电器时的不稳定,我个人估计是当倒车灯在瞬间被点亮时,摄像头在此瞬间的供电电压不足,从而造成影像不能打开或不稳定,再有倒车灯是卥素灯功率比旁边的灯功率要大(其它灯全是LED灯),所以电压降也大,从而造成影像不稳定。搭铁线(地线)接触不良应不存在,一这当时是新车,二是倒车灯亮着好好的,如果接地不良倒车灯光是会有变化的。

网友:
由于倒车开关受使用环境及变速箱震动会有轻微接触不良,照成对倒车摄像系统有一定的影像,加装继电器能隔离这种影响,因继电器有磁保持功能,在电压瞬间波动不太大时能保持稳定的吸合。
当然还有无烟版说的接地(搭铁)点等其他方面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突然想起呵,我的车载DVD是路特仕牌子的,在该产品说明书的接线图中明确画有继电器接入摄像头。路特仕是 ...

嗯~我也是用的路特仕,没见说明书上有图就一接线端子功能说明。如果说是倒车灯炮(规格一般是12V21W)开灯后,灯泡电流导致地线压降大引起摄像头故障的,我感觉有点说不过去,如果1~2个21W的灯泡在线路上有如此之巨大的损耗,那车辆用线规格肯定偏小到不能理解,汽车常规控制线用线最小是0.75平方毫米的腊克线,而且您这还是有一部灯分是LED的,如果设想一下,别的车车尾全是常规灯泡(更正一下只有车头远近光大灯是卤素灯泡,别的都是普通灯泡),包括外廓/刹车复合灯(5W/21W)、雾灯(21W)、指示灯(21W)、倒车灯(21W) ,在某些情况这些灯同时发光的时候,总功率可达89W,地线上承载的电流就有约7.4A左右,这样回流地线用0.75的线也就是刚刚合适,一般车子会用到1~1.2平方毫米的线配合多点搭铁方式来提高地线的安全载流量,这个多点也就是您看到在灯线附近的接地螺栓。原车上的地线布置是合适、合理、够用、安全的;但是我说的摄像头地线和DVD地线不是简单的考虑直流负极回路,这里的地线还要考虑到交流信号(视频信号就是一种交流电)的接地与交换的方式,直流接地不能简单的换等交流信号接地,但是交流信号接地完全可以胜任直流接地,这个问题是随着交流电的频率提高而越发明显的一个现实问题,视频信号比音频信号的频率高很多很多倍,所以这个稍微考虑不周到就可直接影响图像质量。说明书上所画的附加继电器方式,虽然表面上看是从电源源头取电给摄像头,但是我觉得更深层次的意义是独立建立一条交流信号地线达到避免干扰的问题,因为在信号系统中直流的正负电源线对于交流信号是等效的。都可以作为交流参考点作为交流地线。这里就涉及到信号系统方面的知识点了。 但是这些东西不是常规汽车维修人员能全面掌握的,当在给您的车辆加装的时候就遇上问题了,维修人员不能够用这些知识点去解决您车上固有的问题。所以只能用最直白的方法来解决,导航厂家在印刷说明书中也考虑到了这个技术瓶颈,所以通过多印电路的方式简单而方便的解决了干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我也是用的路特仕,没见说明书上有图就一接线端子功能说明。如果说是倒车灯炮(规格一般是12V21W)开灯 ...

呵不错,握个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不错,握个手

我说这些仅仅是想说明添加继电器的根本意义,而不是说有啥不妥,我们在对车辆进行改装的时候,最好能不改动原车线路就不该动,当然我自己也是以这个原则来玩的  在帮几个朋友安装倒车的时候也都遇上过各种不同的问题,再遇上这些问题的时候我都是先分析造成的原因,而不是直接想解决办法,所以在解决这问题的时候基本都不用添加任何电路而是通过改视频信号传输线结构的方法来避免信号干扰,所以原车路基本没有增加。    呵呵。 小方法解决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这些仅仅是想说明添加继电器的根本意义,而不是说有啥不妥,我们在对车辆进行改装的时候,最好能不改 ...

赞成,对车辆设备加装时,最好少改变、不改变原车线路。对于车载倒车影像的加装,原则上是点越少、线越短才是最佳方案。对于加装了继电器的方案,也许有优点也有缺点。但我想重述的是,那个接线图中的确有继电器,否则我不会无故去补加继电器的。

网友:
倒车影像配件中好像继电器吧,安装时没看到

网友:
倒车影像不是所有车都要加装继电器。的。只有大众。奥迪。加的比较多。个人经手的还是这种一汽车系加的多。不加继电器有干扰。像丰田的。本田都没必要加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