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手机维修电源

楼主(2012-11-28):
废品店10元收的维修电源,故障为保俭丝座引线虚焊,重悍引线后在输出端接上25W10欧可调电阻负载测试,发现由于电源变压器功率太小,当调高输出电压时变压器次级电压下降佷多,找出一个黑白电视变压器换上,次级电压下降问题已解决。但又发现功率调整管TIP42很烫,拆下TIP42换上D7312C(放大值50)加2SA1015(放大值100)组成达林顿电路换上,并加大铝散热片,发烫问题解决。但又出现一安限流功能消失,当输出电流达3A左右没敢再调大,分析原因可能是放大系数值引起,找出换下的TIP42测得放大值只有85,与换上的放大值相差巨大,为了证实找出一只MJ2955(放大值为120)换上,限流电流值约1.5A,说明以上判断是正确的。现在的又一个问题当功率调整管损坏后,换上同型号的管由于放大值不同也可能不合适,会产生选管困难,采用什么方法可以解决?用减小功率调整管基极电流方法试试,即在基极回路串入一只6.8K电位器,实测电流从300MA至1.5A间能无级调节,试验获得了成功。
总结一下:该电源由于内部空间较大可方便增大输出电流,只需换变压器及功率调整管,要增加可变限流值也很容易,只需在基极串入一只合适的电位器。手机维修电源牌子会有所不同,但内电路佷多相同都是以运放LM358加基准TL431为核芯组成。

网友:
这电路怪,没有电流取样电阻。

网友A:
干脆自己重新做一个电路得了,省得查起来麻烦

网友B:
好像没说到有过流保护哦

网友C:
学习了,电路有点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脆自己重新做一个电路得了,省得查起来麻烦

这个电源改起来真的不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没说到有过流保护哦

过流保护就是釆用三极管的放大系数的大小来控制输出电流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电路有点简单

主要是现在的制造商为了省钱。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过流保护就是釆用三极管的放大系数的大小来控制输出电流的大小。

你错了,过来保护是指电流达到限定值就保护没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错了,过来保护是指电流达到限定值就保护没输出

哦确实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2013-02-08):
变压器都换了,管子也换了,跟自己做一个有什么不同?

网友:
1501,手上有个没改的,也很好用,不过电流到1A就保护了,这一点比较蛋疼.

网友:
这个是个老电源。现在的没这大牛

网友(2013-07-24):
是个高手了

网友(2013-09-04):
就是捡个外壳和表头有用,电位器都要换

网友:
以前是用UA723的,可能再过些时候就直接上317了。。。

网友:
呵呵,确实是可以重做一个电源了,要不然对不起那个老牛了

网友(2014-02-19):
我也捡了一个,本来想把电路板改成恒压恒流,最后还是放弃了,现在躺在阳台上

网友:
樓主折騰派,精神抖數啊

网友(2014-10-31):
这个电源内部的变压器次级都是什么电压值

网友:
"要增加可变限流值也很容易,只需在基极串入一只合适的电位器",值得再研究研究!

网友:
图文并茂,具体详细,多谢分享!

网友(2014-12-11):
这个东西没必要这么折腾了

网友:
我在坛里收了个安泰信10伏1安的维修电源,想改15伏的咋改!

网友:
电流能改成2安、3安的吗?

网友:
就是电流太小了

网友:
刚发了个帖子 以为加分呢

网友(2020-06-16):
学习了,好经验

网友:
我接触过几个都是723电路的

网友:
修手机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