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了个胜利的 VC890C+感觉不怎么准

楼主(2012-11-30):
入手了个胜利的 VC890C+感觉不怎么准。而且很不灵敏,还没我爸以前用的呢个南京的表灵敏。
不过才89。谁用过胜利的,或者知道怎么调校的。指导下!

网友A:
这下领教民族品牌,自主知识产权的国货是什么德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下领教民族品牌,自主知识产权的国货是什么德性了吧?

是啊。每次都很用力的顶在上面,以后买个南京的指针表吧。

网友A:
你是要面子呢还是要好用,我有一块47表,我用我的惠普HP3468A测试过,精度完全正常,不知你是干什么用,想要吗?

我手头现在有三块指针表
MF500
MF10A
MF47

所以想出掉一块MF4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面子呢还是要好用,我有一块47表,我用我的惠普HP3468A测试过,精度完全正常,不知你是干什么用,想要 ...

当然是好用啊
给个链接看看。

网友:
链接已经短信通知。

网友B:
数字表,怎么会不灵敏。不过你别测微伏微安的信号,准确度你要用更好的表对照,调校,不过市场上的表读数都不会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胜利VC890C,我也买了一块。这个型号用用很不舒服,电阻2K档测量2K电阻,显示1(超过量程),换20K档测量 ...

一般万用表使用的是几个5环的比例电阻做标准电阻的,当然都是定制的,就是1%的精度,有点误差很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数字表,怎么会不灵敏。不过你别测微伏微安的信号,准确度你要用更好的表对照,调校,不过市场上的表读数都 ...

胜利VC890C,我也买了一块。这个型号用用很不舒服,电阻2K档测量2K电阻,显示1(超过量程),换20K档测量,显示阻值不到2K,其它档位都有类似情况,我们应该相信哪个数据呢?难受.....

网友:
我刚买了一块老版全新的VC890C+,用标准源测试结果如图

应该还算准吧

网友:
说明书上不是写有误差吗?买之前看好。
我托外行朋友给我带了一块 MF 47表,拿说明书一看,5%误差。
这表真没有什么用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胜利VC890C,我也买了一块。这个型号用用很不舒服,电阻2K档测量2K电阻,显示1(超过量程),换20K档测量 ...

表都是有误差的。对于电阻档,数字表再不济也要比指针表准,有几个字的误差就会导致2k档超量程,20k档却小于2k的结果。

另外,对于楼主的情况,正常情况下,这种厂家出的表在精度上一般问题都不大,各档位怎么的也得比2.5级的指针准,不知道你是怎么得出表不怎么准的结论。没有足够的条件不建议随便调表,到时候反而搞得更不准了,表出厂都是校准过的正常情况下不会有很大偏差。不过反应慢是有可能的,测个电压一两秒读数才稳定,测个电阻会更慢,不过三位半很多都这毛病,和电路设计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万用表使用的是几个5环的比例电阻做标准电阻的,当然都是定制的,就是1%的精度,有点误差很正常。

不是1%精度的,一般是0.5-0.25%精度的五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表都是有误差的。对于电阻档,数字表再不济也要比指针表准,有几个字的误差就会导致2k档超量程,20k档却 ...

200k不到的电阻,数字表200K电阻档测量溢出显示1,20M电阻档测量显示190K,你说这电阻是190K还是200K?
如果正确值是190K,200K电阻档测量为什么要溢出?
如果正确值是200K,20M档为什么显示190K?

在测量直流电流也发生类似情况。

俺文化低,水平差,麻烦大哥指引下

另外,我从来没有说过指针表测量是很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0k不到的电阻,数字表200K电阻档测量溢出显示1,20M电阻档测量显示190K,你说这电阻是190K还是200K?
...

哦,不好意思,看错人了,以为是楼主呢。

20M档测200k电阻的结果应该是0.19M吧,你可以看看表的说明书里误差的说明,测200k结果是0.19应该是不超差的,而用200k档测量超量程也可能是不超差的。这时候应该用2M档,因为对于200k的阻值,20M档分辨率太低了,这样会导致误差很大,测量结果可能很不靠谱。原因是,假设各档位都是2个字的误差(实际上误差=a%读数+b个字)对于2M档200左右的一个读数,2只占了1%,但是对于20M档0.20左右的一个读数,2就占到了10%。但是表上可能没有2M档也没办法。如果确实是相差10倍的两档在测量接近小档位满量程的值时的读数应该差太多的。如果真的是在直流电压、电阻档在相邻10倍档位测量结果相差非常大的话,那就很有可能是表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