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表调平衡,闯祸了!!

楼主(2012-12-02):
刚买的一块指针表mf500的吧。拿回来的时候平衡不是很好,躺着跟站着指针差5毫米,,在论坛上也看了不少帖子,因此决定调调平衡,首次弄这个,比较背催。
根据它的指针平衡问题,初步断定是尾部的锡不够,于是乎我点燃烙铁,点了点锡。。。接下来噩梦就开始了。。不是平衡不好了,而是完全没平衡了。。一次指针不动了,后来发现指针和后面那个铜丝被焊上了,心想。。这下完了。。死马当活马医吧,先用烙铁加热,然后用吸锡器把大部分的锡锡干净了,这时候指针后面的那几圈铜丝还是有锡,于是用小刀片小心翼翼的刮,清理还算顺利。。接着又重新加锡,还是不平衡,又锡,反反复复,不知道重复了多少次。。。有好多次锡多了就流到下面的塑料上,这个清理起来麻烦了。。
先收工。。有时间再弄。。现在的状况就是我拿着表盘,角度越大,指针离着0位越远。。当然往左就直接到头。。

网友A:
看楼主针尾的焊锡样子,方法有决定性的错误。增加配重后,原针尾焊锡的摸样应不会改变,只是在最尾端,长出一个短尾巴即可。你那样整体加热,焊锡的量根本就控制不了。

指针加配重,也就只是加那么一丁点,烙铁头上不要粘很多的焊锡。

操作的时候,将表竖起来,即使有焊锡掉落,也不至于落在表上。

加焊锡的时候,烙铁头仅加热指针配重端最尾部的部分,一旦开始化锡,烙铁立即往针尾的延长线方向拖拉且离开,就能在尾部生出一个焊锡的短尾巴。需要减锡,则先将烙铁头的余锡清除干净后,将用烙铁头将生出的那焊锡尾巴减短一点就是。我这样操作,从来没有失败过。

建议楼主将指针尾部的焊锡烫下来,让针尾偏轻以后,再照我说的方法增加配重。

网友B(2024-06-29):
我说过好几次了,用虫胶溶液,调厚一点。

因为这个东西:
1、稳定,牢固。
2、容易增减。如果轻了,点一点上去,重了,用酒精擦几下。

当然调的时候要稍微重一丁点,因为干了以后酒精会挥发一点,大约1-2天能干。干了以后再调一次也可以。

指甲油或502,是方便,干的更快。这是优点。但是弄多了去掉不易,这个是缺点。

网友C(2012-12-02):
应用低温焊锡,如有条件的话自己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针尾的焊锡样子,方法有决定性的错误。增加配重后,原针尾焊锡的摸样应不会改变,只是在最尾端,长出 ...

很详细的经验。效仿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操作小心一点,只要不要将焊锡搞到游丝上就无大碍

必须得小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用低温焊锡,如有条件的话自己搞。

焊锡的温度够低的了,,感觉200度就能化了,是90年杭州某无线电厂的老货。。

楼主:
现在平衡恢复的差不多了,表就装起来了,最后是把锡都吸干净了,用纸把表盘挡住,怕烙铁的焊锡掉到表盘上。。凭感觉加的锡。。除了把塑料弄了破了相以外,就是之前的指针尾部的锡是一层,现在是一坨。。不知道长期下去会不会把表针压弯呢。。

网友:
记得有人说过,调到稍微轻一点,用指甲油来一点一点的加重微调

网友:
方法不得当,没有学习到精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502胶,粘一点

高手~没想到。

网友:
刚开始玩调平衡,立即就会明白什么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对于业余调平衡,用松香最好。一个米粒大的松香块足够重了,然后就用尖头烙铁,一次次地轻点松香使之蒸发,啥时候合适为止

楼主: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明白了

网友:
先找个板子练手 熟练了再焊这个

网友:
慢慢练习就会好的
就当是练习了

网友F:
精华帖里有一篇手工绕制动圈的,里面师傅是用指甲油调平衡,不妨借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精华帖里有一篇手工绕制动圈的,里面师傅是用指甲油调平衡,不妨借鉴一下

一定得借鉴。等它下次再不平衡严重了再折腾它。

网友(2013-11-23):
先用焊锡调粗平衡,用指甲油调息平衡

网友(2024-06-29):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针尾的焊锡样子,方法有决定性的错误。增加配重后,原针尾焊锡的摸样应不会改变,只是在最尾端,长出 ...

老师的这段文字对于生手调平衡是宝贵经验,非常感谢!

网友G:
很多情况下都不是增加或者减少焊锡,而是改变他的形状(重心移动)可以使用一点点胶水,漆片酒精溶液极好用(可以用酒精清除)一点点对付。除了拆下轴尖后的情况一般都不要动焊锡的量,极小的变化就明显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过好几次了,用虫胶溶液,调厚一点。

因为这个东西:

想不到虫胶大法还是不止我一个人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多情况下都不是增加或者减少焊锡,而是改变他的形状(重心移动)可以使用一点点胶水,漆片酒精溶液极好用 ...

老师所言极是,受教了。

网友:
用胶可能是方便,但这个是一次性的买卖,绝对不能做的。调平衡有两个方面的,一个是指针的前后,另一个是左右,调的原则都是要把表侧立起来的,不能平放的,楼主焊锡掉下去显然是平放了。平放是表头完全水平时调零,然后再侧立使指针水平,看针尾是重还是轻,通常在针尾会有一两圈铜丝焊在上面起一个配重作用,如果原来是平衡的话,这个铜丝圈不用改,如果是重新做平衡的话,可以先不焊,将铜丝圈套在针尾上,移动这个铜丝圈的位置大约调平衡,要能在针尾的长度范围内平衡,否则就要剪去或者是增加铜丝了,如果只是少量的不平衡,最后就是用少量的焊锡固定了,微调就是前面的DX说的,少量的拉一下就可以了。要注意的是配重都不能影响指针的转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针尾的焊锡样子,方法有决定性的错误。增加配重后,原针尾焊锡的摸样应不会改变,只是在最尾端,长出 ...

调表针平衡的铬铁是要经精加工才成,铬铁头要做成锥状(紫铜铬铁头锤打成细长锥状,焊接头略扁但接近针状)且尖端部分要弯曲35度以操作顺手;调焊时不能粘过多焊锡,增重时铬铁头略有焊锡即可,减重时要擦于净铬铁头,铬铁头保持一定温度,不能过高而烧死,也不能太低使熔焊时间过长……这点不成技术的技术没一定时长的练习是不可轻易动表的,阁下所发图的状态确实糟糕,但还不是最糟的
表针平衡的合格标准:
把表平放调零为基准,再把表立放,倒放,双侧放,表针指示偏差不超过表盘最上面刻度(一般是欧姆档)半格为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