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了解这台胆机吗????

楼主(2012-12-02):
机缘巧合的得了一台胆机,自己根据机上的文字上网查了半天,一点头绪到没有,只查到了为数不多的几家国外卖家的帖,国内的介绍完全的没有。目前知道的信息是机器是推挽的,各管子的型号机壳上都有标示的,小管子少了一个,希望借此贴子能够配到。请各位了解的朋友介绍一下这机器。如有违规。。。。请白版主见谅!
上图才是王道

网友A:
面板上面写的是什么管就买什么管。这不是12AU7吗?

网友:
看工艺应该系国产。对12AU7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上面写的是什么管就买什么管。这不是12AU7吗?

想配个同牌子的。。。是EI的12AU7/ecc82

网友:
EL34机很好呀

楼主:
本人菜鸟啊。。。。。。有人说这机内部很乱,有的朋友说很好,我都头大了,EI的管子不好配啊 。。。。到目前为止没找到这样的管子

网友:
用料还可以。但可不一定是国外厂家的东西。
人工水平也能这样,说明不了厂机。
没有厂家愿意把功率管的工作点用电位品来调整还搞到面板上来让你调!而且也没说明。
那个调节上面的一个点一样的东西是用来测电压的。
然后,把管子也用来切换,这可是头一次看到过的事情。好多人整管座转换来玩管子,人家直接用转换开关,
你管用不用呢,先插上再说,头一次看到。。。。
如果这个地方不是用来切管子的,就是用来切参数的,功率管的参数也就是工作点,甲类,甲乙类,已类,丙类四个。
如果说这是用来切换工作点的,那么,你为什么不调好了直接切而还用一个电位器来调呢?
再者说,不是所有烧友都懂电路的?这也不是所有烧友都能调整的东西。
这一切都说明一点,这是某位烧友的作品!
只有烧友才会换着管子听,才会在管子之间不断的调工作点!
EL34的推挽,一老早就没有人玩了,所以这机器显的有些旧了。也符合目前圈里玩管子的时间。
如果按那个旋钮是用来调管子的话,V1.V2档能工作,V3V4档,应该是不工作的
如果是这样,这四支前级管,应该两两一组,共两组
如果V3,V4也工作 ,那情况,只能是面板上四支管子,全不一样
各有参数,用那个来调节,你喜欢哪只管子!就听哪支管子。
一支管子里有两个三极管,一支放大,一支倒相,能办到!
观这电路板,没有动过焊的意思,看来人家电路没变。
综上所述,两种可能:
一,不是少了一只管子,而是少了两只管子,多出了一支没用的管子!
二,多出了两只相同的管子!少了三支管子!
疑点:
1.面板上写的很明白,四只12AU7,如果一开始设计的很明白,不可能全都用这个型号来表示!
这只能说明设计的人的初衷是要用四只这样的管子来的。而四支这样的管子构成的功放也笔笔皆是。
2.12AU7是美国人自己个用的型号,只有德国才会铁杆的用ECC**来表示,厂机,没傻成这样!
用别人的管子,而用自己的符号。
综上所述,按疑点1出发,确实是少了一只12AU7,但却解释不了,面板上那些多余的旋钮,旋钮至少有一个切换就够用了,没必要手动的分别调,那,也不是谁都能调明白的。业余条件下,根本不可能!

看到这,你是不是糊涂了?
答案其实,只有一个,这台机器,是某位烧友的作品。
先前,设计方案虽有,但想法很多。
想通过一台机器玩不同的声音。
如果我没猜错,这位烧友应该是一个虚荣心很强的烧友,所以才会在面板上,打出来字,还要告诉你是12AU7,跟EL34.而事实上,他却根本没用。。。
这个板上用了六只一样的耦合电容,满足这个条件的电路,只能是四支12AU7的SRPP电路,
所以,我最后的观点就是,这是一台srpp电路的,四只12AU7的推挽电路。
PS:这几天书看的太多,思路也跟着像国产的工具书一样天马行空满嘴跑公式。

楼主:
强大。。。。。。看了半天终于看完了 ,不管怎么样,先配到管子再说,谢谢朋友的热情答复。。。非常的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配个同牌子的。。。是EI的12AU7/ecc82

这管子难找而且找到最好是与其他三对配对一下,最好是四只一起换
另外我怎么看商标前面的一行字母是汉语拼音呀。看这内部的结构和元件,很大的可能是国产的胆机,而现在使用的胆很可能是后来换上去的。

网友:
ECC82相当于12AU7、5814A。换两个一样的即可,不用全换。类似功放很多,但多数是12AX7SRPP前级放大,12AU7倒相推动。四个电位器用来调栅负压,平衡屏极电流用的。由于面板没有测试点,所以不方便。

网友:
国货的可能较大看做工就知道了

网友:
好东西,最好修复。
从实物来判断,此物的原作者应该是一位具有深厚理论基础,而且动手能力极强也有相当加工条件的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