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2+6p1可以推多大的音箱?

楼主(2012-12-04):
功率: 80W
阻抗: 8欧姆
灵敏度: 89DB±3dB

4寸的高音加5.5的重低音。

胆机是:6n2+6p1,输出功率4W左右
输出变压器 5k  66*32 8w

网友A:
重低音恐怕达不到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低音恐怕达不到效果……

会不会造成管子和变压器过热啊???

网友B:
6P1输出4W,总谐波失真已经达到7%。推灵敏度92dB以上音箱还凑活。89dB的书架箱子用6L6推挽功放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6P1输出4W,总谐波失真已经达到7%。推灵敏度92dB以上音箱还凑活。89dB的书架箱子用6L6推挽功放差不多。

那我还就买个差点的音箱了。第一次练手。不要搞太大。

网友C:
还得看你的房间多大。两台6V6单端推两个惠威2.5落地音箱【D10喇叭】在20米的大厅。听音乐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得看你的房间多大。两台6V6单端推两个惠威2.5落地音箱【D10喇叭】在20米的大厅。听音乐够用。

房间很小的。十几个平米。
关键是推这个箱子,声音可以开小点。

我怕造成负载过大管子和变压器都过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房间很小的。十几个平米。
关键是推这个箱子,声音可以开小点。

推一般书架箱没问题。我也推过惠威2.1音箱【D6喇叭】

网友D:
对,灵敏对低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灵敏对低点

声音开小点行吗?
或者上个小功率的音箱?

网友:
我推得是150w变压器没事

网友:
声音肯定不好,轻飘飘的不扎实,没那种欣赏味道。。。。。。。。

网友D:
引用 楼主:
声音开小点行吗?
或者上个小功率的音箱?

6P1的功率也就适合人声弦乐,推高灵敏度老纸盆喇叭合适。动态表现不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6P1的功率也就适合人声弦乐,推高灵敏度老纸盆喇叭合适。动态表现不太好。

动态表现指的是交响乐 。各种管子都玩玩。谁都是这样慢慢走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