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14万用表欧姆挡烧坏了

楼主(2012-12-04):
求助各位老师MF14型万用表10欧挡误测了直流300伏电压,现在欧姆挡不好使了,求各位电师帮忙,看看怎么维修

网友:
电阻拆下来刷漆重绕

网友:
524欧烧了嘛,重新绕吧,

网友:
重绕线圈。就行了,最后在校一下表头

网友:
轻松,简单,有意思,动脑筋

网友:
找个线绕电阻换了,或在坛里收个配件表

网友:
很容易,自己绕一个电阻。

楼主:
鸥姆挡都不好使了,x1挡不走,x10挡走一点点,x100,x1k走的一样也不到头,最近忙没时间弄它

网友:
如果只是鸥姆挡都不好使了,其它档位正常,可以根据线路的欧姆档元件标注参数(没标注的只能查找电路图了),逐个检查校对欧姆档实际元件数值,找出问题元件,予以维修或更换

网友:
鸥姆挡都不好使了,其它档位也不正常,应对整个线路做检查,并要首先检查表头的保护电路,以便快速确定故障

楼主:
交直流电压电流挡都好使,就是鸥姆挡勿测电压了,使整个电阻挡烧了,手里没有这表电路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交直流电压电流挡都好使,就是鸥姆挡勿测电压了,使整个电阻挡烧了,手里没有这表电路图

要先知道几个表上的电阻值(不要涉及线绕电阻,全是这种不好修,因为阻值不好确定),然后,矿坛里慢慢去搜图。

网友:
一是要有相应的电阻丝.2是要有比较精确的低欧姆测量仪表.3是要有一定的仪表修理经验.不然修理有一定的难度。

网友(2013-01-10):
简单,轻松,,,慢慢玩吧

网友(2013-02-19):
高手啊………来学习

网友:
13#说得有道理,MF14全是线绕电阻,如果烧得不严重还可拆开用原线重绕,可保精度,如果严重烧毁就得买该型号表专用的更换了

楼主:
到现在还没查出来那个坏了,现两表笔对在一起是x1,x10不动,x100和x1k不到0,电位器以经调到头了

楼主:
看外观那个也没烧

网友A(2013-10-24):
需要测量一下,而不是眼看,估计是R11 208坏了,红圈位置

楼主:
划红圈的是208鸥吗,用数字表在线实测152鸥,在问一下红圈下面第二个是多大的电阻,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测量一下,而不是眼看,估计是R11 208坏了,红圈位置

老兄208欧电阻没有坏,能不能把各个电阻给我标出来,谢谢

网友:
电阻好换关键是较表头平衡,然后再较最小电流档2.5MA满量程压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兄发来图有一个48欧电阻坏了,换上后1k挡指针不到0,调整电位器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测量一下,而不是眼看,估计是R11 208坏了,红圈位置

208欧下面那个48欧电阻坏了,可是换上后1k挡不到0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208欧下面那个48欧电阻坏了,可是换上后1k挡不到0是什么原因

测量电池电压是否为15v,67k电阻是否变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208欧下面那个48欧电阻坏了,可是换上后1k挡不到0是什么原因

测量电池电压是否为1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电池电压是否为15v,67k电阻是否变大

呵呵谢谢你老兄回的真快,看了一下那个67k没坏,电压是15v

网友:
100欧姆测量准确吗

楼主:
还可以和数字表同测一只电阻还行,可能是15v电池没电了,等换块电池看看

网友A:
100欧姆档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欧姆档位正常

100鸥正常就是1k不到头,可能是15v电池电压不够了,唉现在这电池还不好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0鸥正常就是1k不到头,可能是15v电池电压不够了,唉现在这电池还不好买呢

淘宝上有就是运费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有就是运费太贵

是,电池才3元左右运费15元,等有时间去沈阳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电池才3元左右运费15元,等有时间去沈阳买

老兄是东北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兄是东北人

是辽宁辽阳

网友(2013-12-15):
学习中,感觉不错,老师们的经验很多。

网友C:
有高手指点,换电池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高手指点,换电池好了吗。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