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初学者谈谈如何读超外差收音机电路图(修订稿)

楼主(2012-12-05):
读电路图是无线电爱好者必备的基本功,下面以存世量最多也是模仿型号最多的上海无线电二厂生产的红灯711六灯超外差式收音机为例,给初学者说说如何读电路图(我们习惯说的跑电路)。该电路图来自《电子报》音调部分有误,正确的见《电子管收音机电子管录音机电路大全》,哪位有清晰的红灯711电路麻烦传一个上来。
       不同型号的711除外观外,其他部分有些变化,如711-2扬声器是5X7椭圆的,711-3扬声器为6.5寸,711-4为711-2改进型,采用磁性天线,711-5为711-3改进型,采用可旋转磁性天线。
1、电源部分
     市电由电源插头引入,一根线通过电源开关K3(用虚线与电位器W1相连,表示该开关是电位器附带的)接电源变压器初级端;另一根线通过电压转换开关K2(里面附带1A保险管)接电源变压器初级绕组另一端,B3为电源变压器,其初级绕组为110V+110V,接头分别为1、3和2、4,电路图中为电源电压220V,两个绕组串接(2、3相接),接110V电源时通过K2转换为并联(1、2与3、4分别相接)。该机出厂时放在220V。
     B3铁芯中间的虚线为静电隔离层,是防止调变交流声的。次级高压绕组230VX2,60mA,由6Z4(G6)全波整流,
经电解电容C24(40微法450V)滤波供6P1屏极,经过电阻R20(2.2K中间抽头)和C26、C27滤波后供6P1帘栅极及前级电路。
    低压绕组一组为3.15VX2(6.3V中心抽头)2A,接6A2、6K4、6N2、6P1及6Z4灯丝(图中标注a、b,为了简洁省略了连线),中心抽头c接6P1阴极(电路中省略连线),加上一定正电压,可以防止阴极灯丝漏电产生交流声。另一组低压绕组6.3V,0.7A,图中一端为d,接指示灯及调谐指示管6E2(G5,早期产品为6E1)灯丝,另一端与高压中心头及静电隔离接头一起接地。该电路的缺点是6Z4灯丝与其他电子管使用同一绕组,阴极容易击穿。
     其常见故障是电源变压器次级高压断掉一半,6Z4老化、阴极击穿,滤波电容漏电或干涸。
2、功放电路
     该机功放使用集射四极电子管6P1,B4为输出变压器,5500/4欧姆(0.1mm漆包线2800匝/0.51漆包线84匝),C28为高频旁路电容。次级一端接地,另一端通过负反馈电阻R19接6N2(G3)8脚(阴极),以降低失真和信号电压。R21为6P1阴极电阻,提供栅极负压,C25为阴极旁路电容,是音频信号的通路。C23是耦合电容,R18为栅极电阻。
      常见故障是6P1老化,输出变压器初级断线,C28短路。
3、低放及音调控制部分
    该机可以分别提升和衰减高低音频,使音质得到改善。其实所谓的低音提升是衰减中、高音频,使低音频突出,反之亦然,因此需要增加一级放大电路以弥补损耗。Rc=1/2πfC,音调电路就是利用电容不同频率的容抗,串接时高音频容抗小、低音频容抗大,并接时高音频容抗小旁路多,低音频容抗大得到突出。W2为低音频调节电位器,滑动臂在最上端时C20短路,高、中音频被容量大的C21旁路,低音突出;滑动臂在下端时C21短路,容量小的C20与耦合电容C17串接成为高、中音频阻力小,低音频被衰减。W3为高音调节电位器,滑动臂在最上端时高频通过C19进入后级放大,中、低容抗很大,高音频突出;滑动臂在下端时高音频被C22旁路。由于音调电路产生衰减,必须增加一级放大。一般在收听新闻等语言节目时,不需提升高低音频,放唱片可收听交响乐时可以提升到最大位置。
    该机有两级音频电压放大,为适当降低增益减少失真,采用了电压负反馈和电流负反馈。R14为二个电压放大级屏极之间的电压负反馈电阻,C19为输出变压器次级的电压负反馈电阻。由于两级电压放大管均没有阴极旁路电容,所以存在电流负反馈。
    R11、C18为前级滤波电路,防止两极音频电压放大电路产生交联自激。
    常见故障是电位器噪音,6N2损坏一半,耦合电容漏电。
4、检波电路
    中放级输出的465KHz信号,通过中频变压器耦合给检波二极管,
该机采用晶体二极管2AP16检波,因为其反向耐压较高,允许电流大,检波效率接近电子管水平,不容易损坏。C14、C16为中频旁路电容,C15为耦合电容,W1为音量电位器(带电源开关)。检波电路同时提供自动音量控制电压(AGC),由于6K4以及6A2信号栅极都是遥截止(变μ)性能,当检波后的音频信号较强时,前级负压较大增益降低。
5、中放及变频部分
      遥截止高频五极管6K4中放,中频变压器采用312-3和312-4,阴极没有加电阻。如果换用312-1和312-2,由于增益高容易自激,则需要加阴极电阻及旁路电容(6K4老化自激啸叫加阴极电阻可以改善)。6K4帘栅极电压由R5降压供给,C13为旁路电容。我国中波段带宽9KHz(其音频调制频率≤4.5KHz,以前为10KHz),因此中频变压器要求一定通频带,图为312-3及312-4中频变压器特性曲线:
     变频部分原理
     使用七极变频管6A2,天线来的广播信号经过调谐输入到6A2信号栅极,三点振荡电路产生一个比外来信号高465KHz的等幅波,通过C9O耦合到第一栅,混频后产生一个465KHz的中频调幅信号,通过中周变压器进入中放级(有中放的才能叫超外差式)。帘栅极电压由R3单独供给,同时增加了C11。C8是防止高频调变交流声的。一般收音机电路6A2和6K4帘栅极可以使用同一个电阻(15~20K)降压。
     C2、C3、C4、C5为半可变电容,由于广播波段高低频率比为1:3(中波535~1605KH,短波6~18MHz),所需变比≥1:9即可,而双联空气可变电容为12~365P,其比例为1:30,并联25P的电容后,则变为37~390比例为10.5:1,6A2输入电容为7P,线路杂散电容大约7P,因此加上一个5~20P的半可变,可以满足要求,调整半可变电容在统调时起高频端同步作用。振荡电路的中波频率范围为(535+465KHz)~(1605+465KHz)=1000~2070KHz,只有1:2,其电容变化范围≥1:4即可,由于磁芯线圈电感可调,因此串接一个固定电容(即垫整电容,老式收音机使用空气线圈,使用600P半可变电容,俗称600号或配定),由于线圈为该厂自行设计的,串接360P云母电容,与12~365P双联串接后,电容变为11.6~181,并联25P电容后近似1:5.6,该收音机短波段没有串接电容。如果改用101S及104S,则中波垫整电容为430P,短波段串接6200P电容。
     L1、C1为中频陷波电路,防止465KH附近电台信号干扰。为了提高短波灵敏度,该收音机短波部分没有加自动音量控制电压。R1是阻尼电阻,防止寄生振荡,R2是振荡极栅极电阻。
    711收音机只有两个波段,采用6X3(六刀三递)波段开关,只用5刀。1、2分别为中、短波,3为电唱,可以避免广播干扰。普通收音机电路多采用4X2波段开关,放唱片时调谐钮旋转到没有电台的位置。
    常见故障波段开关接触不良,电子管老化,调谐电路失谐。
    6、调谐指示
   采用6E2(部分产品使用6E1)调谐指示管,当调谐准确时其AGC电压最大,猫眼闭合,可以配合统调。6E1最大缺点是荧光粉寿命短,亮度衰减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啦!请大家对照着看吧。

网友:
非常好的学习资料, 感谢不白版主的详细讲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啦!请大家对照着看吧。

谢谢您,给我们上了一节基础知识课

网友:
多谢,学到一些东西。

网友:
本文是希望学习收音机原理与制作的好文,本人的帖子“用复合管制作普及型三灯超外差收音机机”也属于这一类,希望对需要者有用: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45364-1-1.html

网友:
白版大师做知识普及基础工作,劳苦功高

网友B:
低压绕组一组为3.15VX2(6.3V中心抽头)2A,接6A2、6K4、6N2、6P1及6Z4灯丝(图中标注a、b,为了简洁省略了连线),中心抽头c接6P1阴极(电路中省略连线),加上一定正电压,可以防止阴极灯丝漏电产生交流声。
文字中“正电压”,能详细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压绕组一组为3.15VX2(6.3V中心抽头)2A,接6A2、6K4、6N2、6P1及6Z4灯丝(图中标注a、b,为了简洁省略了 ...

在这种情况下,灯丝是不能接地的,来自6P1的约12V的直流电压加载灯丝上,这样就使灯丝的电位高于阴极(因为整个放大器里,除功放管6P1外,阴极电位都是低于12V的),于是灯丝上交流干扰就不出现在阴极上了——因为电子不能从电位的灯丝流到负电位的阴极---从而达到了消除或者减少交流哼声的目的了。

网友:
白居兄实在供献良多!小弟佩服佩服!

网友:
超外差收音机电路知识,白版主老师讲得好。

网友(2013-08-26):
好文章,继续学习,谢谢!

网友:
反复学习。谢谢版主。

网友(2013-11-05):
鉴于分析自己之前制作不成功的原因大半是因为原理不懂,所以必须再学习,结合《电路图大全》里的解说和白版主的进一步详细整理,在装机之前明白原理。为制作成功打好基础。

网友:
科普的好文章。

网友:
版主辛苦了,为让像咱这样的小白以后别这么白,这类文章要多看才行。

网友(2014-02-23):
感谢提供原理分析,还是不太懂,仍需努力。

楼主(2014-05-04):
引用 网友C:
超外差收音机应用了n多项电子电工的理论,如谐振、放大、阻抗匹配、选频滤波、混频、振荡等。若要全部了解也 ...

几千字的文章能包含多少内容?冯报本老师的《超外差式收音机》长达305页,一些最基础的知识还要阅读老师以前的著作。

网友:
白版主老师的讲解通俗易懂,一定要好好学习方不辜负白老师的一片真心。谢谢版主老师!

网友D:
能出个全版的文章最好,便于初学者阅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出个全版的文章最好,便于初学者阅读

请到网上下载冯报本先生的《超外差式收音机》一书。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到网上下载冯报本先生的《超外差式收音机》一书。

白老师:打扰了,前几天给您发了个信息,想请教装fu7并联推挽的技术。电路打算用6n8p-6n8p-fu7程式。我准备的铁心很大。电源用一千瓦。输出用155的片子。想请问fu7在600伏电压下。输出变压器的绕组数值。谢谢。求您挤时间帮忙解惑。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到网上下载冯报本先生的《超外差式收音机》一书。

白老师:在网上找了很久也没下载到,坛里不知哪位朋友有下载到的,能否给我发一份,我的邮箱547980821@qq.com。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白老师:打扰了,前几天给您发了个信息,想请教装fu7并联推挽的技术。电路打算用6n8p-6n8p-fu7程式。我准 ...

请提供功放类型,输出功率,及铁芯详细数据,硅钢片型号、舌宽、叠厚、窗口尺寸等。

网友D:
不知6P12P能否做功放管用,我还有2个。6F3是什么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6P12P能否做功放管用,我还有2个。6F3是什么管

6P12P可以做功放,三极接法,屏极电压250V,阴极电阻1K,-36V,屏流60mA,负载阻抗3.2K,输出功率4.3W。6F3是三极、集射四极功放复合管,可以做袖珍功放。

网友D:
引用 楼主:
6P12P可以做功放,三极接法,屏极电压250V,阴极电阻1K,-36V,屏流60mA,负载阻抗3.2K,输出功率4.3W。6 ...

由于我是初学者,能否请老师帮着找个图纸,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由于我是初学者,能否请老师帮着找个图纸,谢谢

现成的图很难找。我已经把6P12P所有参数都提供给你了,由于所需推动电压较高(20V),找一个6J8P(五极管)或6N3SRPP推6P3P的功放图,把电源部分和前级套下来就行。
这是呜呼版主提供的6P12P帘栅极输入电路: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提供功放类型,输出功率,及铁芯详细数据,硅钢片型号、舌宽、叠厚、窗口尺寸等。

白老师;您好。我现在手头有这些材料。一千瓦的电源变压器,铁心是44.3*90mm的。输出铁心是51.6*65mm.fu7电子管10个.还有6n1,6n2,6n3,6p1,6f2.等。我想装个fu7的并联推挽功放。用8个fu7后级,用6n2,6n3做前级和倒相觉得不对称,就想用6n8p,电路我找了好多,就是输出变压器不好下手做。网上有很多说法都不一样,初级阻抗有3.5k,有说5k的有说10k的,我看以前的书是6.9k所以想求您帮忙定下来。这个机打算装个150瓦*2,铁心是EI型。麻烦您老。

网友F:
经典的教材,我觉得变频部分难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成的图很难找。我已经把6P12P所有参数都提供给你了,由于所需推动电压较高(20V),找一个6J8P(五极 ...

谢谢白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白老师;您好。我现在手头有这些材料。一千瓦的电源变压器,铁心是44.3*90mm的。输出铁心是51.6*65mm.fu7电 ...

如果输出150WX2那就是两台150扩音机,只能采用甲乙2类功放,甲乙1类输出不了这么大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经典的教材,我觉得变频部分难理解。

哪里不明白可以提出来。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输出150WX2那就是两台150扩音机,只能采用甲乙2类功放,甲乙1类输出不了这么大功率。

谢谢白老师回复。我看坛上的飞跃r150就是用的四个fu7,可以输出150w的,就想像那样做一个。所以请您指导一下,来完成这个大制作。我一个矿坛新人整天麻烦您,真心过意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白老师回复。我看坛上的飞跃r150就是用的四个fu7,可以输出150w的,就想像那样做一个。所以请您指导一 ...

飞跃150电路和变压器数据网上都有,最好用二手成品机改造一下,不值得下那么大功夫自制。

网友E:
引用 楼主:
飞跃150电路和变压器数据网上都有,最好用二手成品机改造一下,不值得下那么大功夫自制。

白老师:您好,您提议的用成品机改造一事,我现在没有二手成品机,您说不值得自制,是807做出来的东西音质不好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是并管不好做?还是功率太大,无使用价值?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哪里不明白可以提出来。

调谐电路,本震电路,混频....哎,我慢慢学吧,不麻烦老师了,您给我把大方向已经讲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白老师:您好,您提议的用成品机改造一事,我现在没有二手成品机,您说不值得自制,是807做出来的东西音质 ...

最主要的是,并管推挽不是最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调谐电路,本震电路,混频....哎,我慢慢学吧,不麻烦老师了,您给我把大方向已经讲清楚了。

变频电路就是输入广播信号,加上本机振荡信号,通过混频产生一个新的信号——中频,由于中频变压器的谐振作用,哪个广播信号能够与振荡信号差生出中频,就可以接受那个广播信号。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最主要的是,并管推挽不是最佳方案。

白版:又打扰您了,我计划装两个胆机,一个6p3p,一个fu7的,请您帮忙制定一个最好的方案行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白版:又打扰您了,我计划装两个胆机,一个6p3p,一个fu7的,请您帮忙制定一个最好的方案行吗?谢谢。

6L6和807在屏压较低时没有什么区别。下图为日本的,电压100V。负载阻抗P-P6.5K。

网友E:
引用 楼主:
6L6和807在屏压较低时没有什么区别。下图为日本的,电压100V。负载阻抗P-P6.5K。

白老师:您好,我打算就用您推荐的图纸做,您说的100伏,是指哪里的电压?这个电路可以6p3p,807都用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白老师:您好,我打算就用您推荐的图纸做,您说的100伏,是指哪里的电压?这个电路可以6p3p,807都用吗?谢 ...

原电路来自日本,因此电源电压为100V,自己绕变压器初级为220V+230V、240V抽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电路来自日本,因此电源电压为100V,自己绕变压器初级为220V+230V、240V抽头。

哦,谢谢白老师,刚才没有仔细看电路图。刚上线看到白老师的回复只顾高兴了。

网友(2018-10-21):
深入浅出,百读不厌的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