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块表头还有救吗

楼主(2012-12-09):
这表头我是用在胆机音频指示作用的,原来里面没有灯,后加了LED灯以后就成了这样了,指针怎么也不指零,前,后,左,右,平放,仰放指针都不在零位置,调表面中间微调也不好使,把LED灯拆下后还是这样,不知到这表头还有没有救了?

网友A:
这个跟加装LED无关,指针平衡被调动了,也有可能游丝缠绕导致,小心查找慢慢细调能够恢复

网友:
这种那个表头不适合来回的摆动吧。那样也能够不多久也会坏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加装LED无关,指针平衡被调动了,也有可能游丝缠绕导致,小心查找慢慢细调能够恢复

谢谢你了,在慢慢细调看看

网友:
让表头干份外的工作,所以表头生气了

网友:
2楼正解!我也是用一对外磁47表头做的nv表,不过我画了vu指示,做vu指示就看摆动无所谓,要是校准有点麻烦呵呵!

网友:
要选哪种中间指零、左右摆动的

网友B:
应该拆开看看油丝还好不,如果油丝坏了就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拆开看看油丝还好不,如果油丝坏了就比较麻烦!

油丝没坏,可能拆开后装led灯时刮到那有可能平衡乱了吧,最近没有时间调整。

网友:
现在表头还在生气,当心表头发怒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加装LED无关,指针平衡被调动了,也有可能游丝缠绕导致,小心查找慢慢细调能够恢复

劳烦师傅讲下如何调整平衡,以飨广大菜鸟,
至为感谢~~
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劳烦师傅讲下如何调整平衡,以飨广大菜鸟,
至为感谢~~
盼~~~

搜索一下本版块,有好多关于表头平衡调整帖子,只不过这个都能调,要调整好还得多练手

网友:
调一下表头上的一字调零钮,看能归零位不,表头上看有无静电,原来我的一块就是有静电,出现这种毛病。

网友:
实际上就是夹游丝的螺丝钉松了,我有一块也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