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很久,再在矿坛发帖——STC89C52RC制作的数码管时钟

楼主(2012-12-10):
    以前小弟是玩胆机的,上了大学了,一是胆机实用性没有那么强(以后应聘的时候我说:我会做电子管功放,没人鸟我啊!)但是会单片机对我的专业(车辆工程)是有用的。

    于是在大学期间自学掌握了51单片机的编程和调试技术,并且可以独立设计调试简单的外围电路。在学习一段时间以后,适逢老妈生日,便做了一个能够显示温度的小型数码管电子时钟。

    整体设计采用了泡沫薄板作为箱体材料,美工刀裁剪以后使用先缝制完成框架的基本固定,然后再使用热熔胶加固边缝,最后贴写有毛笔字的宣纸,再覆盖以胶带,制作就完成了,由于毛笔字还在写,就先贴出主体的制作与设计。

    整机采用5V USB供电,2200uF滤波,掉电时由DS1302芯片维持走时,设置的闹钟和显示的状态被自带的EEPROM记录。

    温度采用DS18B20模块,仅仅占用一个IO口,DS1302占用3个,独立按键占用4个(用矩阵的话还能省两个,但是反正IO口用不掉,就省事一点吧),控制小灯明灭的IO口一个,数码管显示,本来是要用16个IO口,使用74HC573以后省掉6个。
    数码管的处理多说一句,用了2个74HC573,扫描的时候先锁定段选,打开位选的控制,显示图形的时候锁定位选,打开段选的控制(改变74芯片的11脚电平实现)。

    闹铃没有用蜂鸣器,而是用LED灯(这样耗电还更大),因为这个闹铃是用来提醒自己做某事的(在上面贴纸条),而不是叫起床的,对于办公室人员来说安静比较好。

    LED灯在百分制模块(能够用条形图和数字百分比显示一天过了百分之几)下每三秒闪烁一次,有呼吸效果(本来想用NE555产生三角波,显得更自然,最后没成功)。

    如今是开源时代,我的源代码就开放了哈~虽然付出了很多心血。而且里面好多代码都模块化了~

废话不多说上图。

实际的电路和这个有点出入,比如,没有用三级管驱动led,而是直接驱动(拉得动哦~~)
晶振不是用的11.0592MHZ而是12.0000MHZ
P2的0,1作为位选和段选了,P2的2控制LED,P2的其它口子都空着。
还有详细的可以向我讨资料。

楼主:
顺便问一句,为什么我的电烙铁不能熔锡?温度很高的呀,塑料一烫就破。
后来换了新的烙铁头也是,在预热的时候手贱沾了一下松香,然后就大部分面积不能熔锡了……只有一块地方能熔锡。
还有用焊锡丝堆导线的时候焊锡丝老是乱流……
松香是怎么用的呀?
(什么都不知道我就把它焊接好了……)

网友A:
你搞个白光玩玩就知道什么是电烙铁了

网友:
厉害,好想学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搞个白光玩玩就知道什么是电烙铁了

什么是白光?

网友B:
引用 楼主:
顺便问一句,为什么我的电烙铁不能熔锡?温度很高的呀,塑料一烫就破。
后来换了新的烙铁头也是,在预热的 ...

上面的氧化物隔热。要擦掉,沾松香,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氧化物隔热。要擦掉,沾松香,上锡

砂纸一擦一加热就变色,然后又不能熔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砂纸一擦一加热就变色,然后又不能熔锡了……

所以要马上用松香上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