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4-24出厂的胜利9808开苞图------做工严重缩水

楼主(2012-12-10):
前天从淘宝一个胜利的代理商处150块钱买到的,软封装的芯片,其余芯片为贴片,精度的几只电阻用的是四环贴片电阻,其余电阻全部用0603封装的小功率非精密电阻,我喷!8只贴片电位器,表坏了别指望修了,8只电位器,你调那个好?电压200mV档和电流2mA档不归零,手一碰表,数值就乱跳,插上表笔,电压2V以下的档都会随表笔的晃动,数值乱跳。可以用以下托词来解释:此表输入阻抗极高,测量灵敏度极高,可做“场强计”用

不管爱表人士在各大论坛上怎么大声疾呼,胜利表厂根本不放在眼里,他们在市场竞争下,降低成本,追求利润第一,他们造的是能赚钱的产品,不是赶英超美的高精度的精品,也不是百年不坏的耐用品。胜利这个品牌不是针对爱表,玩表的专业人士而设计和制造表的,他们的产品只想卖给不要精度,不要做工,不收藏精品的学生,工人,或用坏就扔,用烂再买的人。

两年前拆过维希9808,做工比这个好N倍,维希的代理商说,维希厂家从胜利那边挖了一个管质量的人,维希后来的做工不比胜利的差,靠,鬼才信,凭一个人就能管好一个厂的产品。

我觉得一个厂的产品是不是走精品走线,跟这个厂的老板和管理层的经营观念有关,再有就是这个品牌的产品定位,胜利今后的路估计就向山寨看齐了。

网友:
早几年胜利还不错的,现在越来越差了,特别是电位器,天气湿度严重影响精度。

网友:
向山寨看齐,山寨象胜利看齐就好啦。。

网友:
我看中了胜利的9807A,看来要买老款了。

网友:
150块钱我会选华谊8260G,或者加钱买250块钱左右的国产表。进口表目前不考虑
那一排电位器养眼。。。

网友:
我的天,那几个小色环能承受多大的电流啊!太可怕了!

网友:
表子重要的是测量结果和稳定性,在规范条件内做到符合规范的读数就是合格的,和用啥料没有关系,内部做养眼了就不是150大洋能拿下的了。

网友:
胜利老板钱几个月在吃国家饭呢
与金融诈骗有关,现在中国不知道什么牌子的表好了。。。。

网友:
缩水太厉害了,可能还不如一部分山寨表好。

网友:
如果把这些元件放到F表上的话....................

网友A:
宏大的表就挺好

网友:
前几天刚入手一个86E搞不好也是这样的。

网友:
一代不如一代呀!

网友:
我的9801A+也这样子,精度一年不如一年。不过能说什么呢?工人两天工资的货色,能用的表。就这样。
所以我买二手的台表。烂船也有三斤钉

网友:
可调电阻多了,当时精度可能高了,但是稳定度低了,这种可调电阻,调好了之后能保证长时间阻值不变吗?

网友:
福禄克的手持老表里好像好像就1、2个电位器?

手里有老表的TX还是好好珍惜“老朋友”、物尽其用。真的要买新表,多点米买个厚实的进口货吧

网友:
本来想买胜利的4位半台表的,听你们这样子说,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国产台表了请老大们帮忙推荐一个,谢谢

网友:
我觉得人们应该和理性的冷静看待这个问题。很多人都在说胜利表缩水了,确实,在有些地方肯定是缩水了,但其实还有很多地方不是缩水了,是工艺的改进和升级。人们应该要看到这一点。

首先说软封装的ADC,貌似现在三位半没有多少是硬封了,包括福禄克。硬封、软封的问题不必在争论了,毕竟这是一个在0-40度环境下使用的仪表,优质的软封装质量是可靠的。

然后是贴片电阻。那种圆柱形的贴片电阻叫做MELF封装,这种大小的MELF电阻额定功率是0.2W的,首先在功率上不成问题,无论是电压档还是电流档;耐压也不是问题,9MΩ电阻还是由4个2.25MΩ电阻组成的。其次是精度问题,其实这些电阻是五色环的,只不过空间太小印不下而已,不信你仔细看看,那些电阻都没有精度环。三位半的分压、采样电阻精度至少是0.5-0.25%的,这点大可放心,不然现在胜利生产不出合格的产品。至于其他贴片电阻就更没有问题了,其余电路部分的精度要求1%和5%精度的贴片电阻完全能够满足,使用高精度电阻除了提高售价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表上应该是同时存在1%精度(四个数字)和5%精度(3个数字)两种贴片电阻的,毕竟有些地方5%精度是不够的。

其实通过电阻和贴片芯片的使用上能看出工艺的进步。原先的胜利表清一色直插元件,为了节省PCB空间,电阻都是立式安放的,立式电阻无法用插件机来插件,也就无法实现自动化生产,效率上不去。现在绝大多数元件使用贴片封装很容易实现自动化生产,大大提高生产效率,而且电路布局也更加合理,不像以前乱糟糟的样子。

再来说说电位器,这个表的功能很多,除了基本功能,还能测量高阻、电容、电感、温度和频率等。由于增加了比较多的功能,可调电阻多了是必然也是必须的。除了基准电压、交流档两个最基本的电位器,电容、电感档共有4个电位器,用来产生不同的频率和对档位进行校准。温度档又用掉了2个电位器,分别是0度校准和100度校准。如果表坏了,只需要调对应功能的电位器即可。

最后是不归零问题,不知道楼主有没有短路表笔,如果短路表笔仍然严重不归零或读数乱跳、受干扰,那确实是表的问题,不然表没有任何问题。

当然,胜利表的表有些地方还是缩水了的,比如说表笔插口可能不如以前厚实了,最明显的是那个20A档的检流电阻,现在的只有那么一小点了。

万用表是一种工具不是玩具和收藏品,爱好和收藏永远都只是小众,对于小众,企业往往会做一些取舍。没有多少企业会做出专为收藏的产品。

说了这么多,无论是前面的所谓工艺上的改进还是后面说的切切实实的缩水,其根本目的还是简化生产流程,提高生产效率,节约生产成本,降低产品售价,提高市场竞争力。在电子产品价格不断下跌但RMB购买力又不断下降的今天,企业进行一些降低成本的行为是必然的,因为企业要谋求自己的发展。只要不是影响安全性和性能的行为都应该是可以接受的。不知道有拆开过现在的笔记本的没有,现在的笔记本主板上的“用料”肯定不如当年的苹果机主板的“用料猛”,但是你能说现在的笔记本是无良心的缩水?当然现在哪怕是降低了安全性和性能,只要是标示说明了实际安全性和性能,那就已经是良心企业了。不然标一套,实际上是另一套,那不就惨了。企业的就是为了赚钱,只有钱够了才能谈其他的。走什么样的路线,企业有自己的考虑,我们只能猜测。仪表行业走精品路线不太容易,毕竟高端核心科技都在外国人手里,哪怕是引进了技术但是有没有人买账还不好说。毕竟高端仪表福禄克等等企业早已深入人心。走高端路线搞不好市场没打开还把低端市场给丢了。。。。。剩下的懒得说了。

网友:
现在是经济时代

网友(2013-01-13):
早知道这样不买VC9807A+。庆幸买了一款老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宏大的表就挺好

我有块电容表就是宏大的,做工确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