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废旧零件做了个 tda2822m小功放

楼主(2012-12-11):
在家闲着没事,看着零件太多了,有许多都是试验后,上锡后不用的,扔了怪可惜的,就做了个tda2822m小功放,采用5w小牛10v,用两个  7805并联5v稳压,实测5.1v静态电流 9.3ma ,用150w音箱放小声推动,低音感十足,音色纯正,没见过大功放的声音请原谅,见识短浅 ,开机几小时,tda2822m不热,牛微热,效果不错
此次采用的是电感限流,因为电感比电阻要好 ,最后电源的滤波处由于没有10000uf,就用了6个1000uf  一个 3300uf并联,瞬间电流能够达到足够大,下面不说了,上图

网友A:
接150W音箱?您想把2822累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150W音箱?您想把2822累死?

上面标的是150w不过用了几天 tda2822m比较淡定 ,一直用小声,没开太大声,用大音箱,低音效果好

网友:
茹贝尔网络用4.7KΩ?

网友B:
1/8w的电阻足以

网友C:
输出电容再大点,低音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电容再大点,低音更好

谢谢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建议

为学习,实验做一下可以,无实用价值。这类成品的板子才几元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w的电阻足以

为了保险点还是选用了较大功率的电阻,手里八分之一电阻没有了,只能用大的代替了

网友:
我类个去…… 电容敢不敢再大一点~

网友:
矮油~   周末都有课的孩纸伤不起呀~

网友D:
建议把电源10000uF的和4700uF电容换一个位置

网友:
输出电容再加大,你的功放块就会跟你拜拜了。

网友:
回楼上,我做的2822,每声道输出电容加到3300UF一直在用,也没见挂掉,相反声音效果非常好

网友E:
你的制作充分说明了功放系统里电源是最关键最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7805、电感扼流圈、10000UF电容,全部都是你元件多到大材小用了!
TDA2822M,每声道才1W。

元件都上了焊锡,总是用不上,有些还是拆机的,就都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制作充分说明了功放系统里电源是最关键最重要的!

确实是,小牛功率够,声音没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确实是,小牛功率够,声音没问题

一样做了,为何不找版功率大点的模块。

网友H:
电源有点奢侈
收录机里撑死就2200μF的电容来伺候它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样做了,为何不找版功率大点的模块。

功率大,环牛就得大,太贵了,音箱不成问题,关键就是环牛功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源有点奢侈
收录机里撑死就2200μF的电容来伺候它

哈哈, 一般都是1000uf用10000uf有点奢侈了 不过音色非常好,小音箱没有倒像孔低音不好,用大音箱,有倒像孔,低音感十足

网友H:
引用 楼主:
哈哈, 一般都是1000uf用10000uf有点奢侈了 不过音色非常好,小音箱没有倒像孔低音不好,用 ...

注意是 μF  不是 uF  哦,  μ 是希腊字母,发音 miu 。在输入法软件盘希腊字母里可以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H:
注意是 μF  不是 uF  哦,  μ 是希腊字母,发音 miu 。在输入法软件盘希腊字母里可以找到

谢谢纠正

网友:
小功率的功放板。

网友:

引用 网友H:
注意是 μF  不是 uF  哦,  μ 是希腊字母,发音 miu 。在输入法软件盘希腊字母里可以找到

是uF。进度单位用的都是英文字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把电源10000uF的和4700uF电容换一个位置

10000uf是要与470uf电容对调一下,保证7805安全。

网友:
绝对是出生的牛犊不怕虎,

网友I:
楼主470μF与1000μF的电解电容位置不太正常,应该对调,以保证滤波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470μF与1000μF的电解电容位置不太正常,应该对调,以保证滤波的效果。

谢谢老师的建议

网友:
当年的经典,电子报没少写2822的神奇

网友:
小牛拉大车~·

网友J:
神器啊,这叫漫步者m11情何以堪

网友K:
俺接触的第二个音频功放块就是他,接成BTL功率稍大些再推个旧分体录音机的破箱子那时候别提心里有多美。

楼主:
引用 网友K:
俺接触的第二个音频功放块就是他,接成BTL功率稍大些再推个旧分体录音机的破箱子那时候别提心里有多美。

哈哈确实是,蛮不错的,我把它当成前级,后级用6p1,弥补胆机重低音的不足 声音耐听

楼主:
引用 网友J:
神器啊,这叫漫步者m11情何以堪

漫步者m11  外形不错,相中它的小喇叭了 不过我的比较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确实是,蛮不错的,我把它当成前级,后级用6p1,弥补胆机重低音的不足 声音耐听

实验可以,无实用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H:
注意是 μF  不是 uF  哦,  μ 是希腊字母,发音 miu 。在输入法软件盘希腊字母里可以找到

图省事吧,这个字母不好找
电源用1000微法足以

网友L:
以前的收录机用的最多.

网友:
引用 网友L:
以前的收录机用的最多.

绝大部分收录机中的功放要比这个好多了,这是个低电压发声块,因便宜,只几毛钱一个,在收音机等对音质无要求的电路中广泛应用。

网友M:
练手是不错的,值得一试,如果电压用12V声音更好

网友:
最重要符合我国国情,便 宜

楼主:
引用 网友M:
练手是不错的,值得一试,如果电压用12V声音更好

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建议

不建议这样做,这模块的典型电压在6V左右,电压太高了,散热问题很不好解决,用12V电压建议加几毛钱换个模块。

网友N:
这2822当了回VIP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2822当了回VIP

您真幽默,想试试2822m音色能达到多好,果然不负众望,音色真的不错,用的都是上了锡的元件,不敢说是vip待遇,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真幽默,想试试2822m音色能达到多好,果然不负众望,音色真的不错,用的都是上了锡的元件,不敢说 ...

听你这样一说,我的德生BGL-3000功放也是这个电路,有空趁着换开关的时候也按你的思路给她补一补.哈哈

网友:
小二八二二从出生到现在,可能连做梦也没想到会吃穿这么好!

网友O:
学习了,我的有交流声,同时收到手机信号嘟嘟响,滤波电容1000uF,输出220uF。有空再摩。

网友:
大胆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O:
学习了,我的有交流声,同时收到手机信号嘟嘟响,滤波电容1000uF,输出220uF。有空再摩。

我的手机接收或发射信息时也有干扰,很大,电子管也是,不过没有手机的话,交流声几乎听不到

网友:
这个可以有,不错的

网友:
从小玩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150W音箱?您想把2822累死?

累死不累死不是看喇叭的功率,关键是要看喇叭的阻抗。还有所加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