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没钱也发烧——使用廉价牛的6P14阴极输出功放设计(修订)

楼主(2012-12-12):
现在300B、2A3等电子管被炒上了天,质量稍好点的输出牛动辄上万,工薪阶层只好望洋兴叹。本人始终坚持走平民路线,用廉价的器材出好声才是真本事,比拼烧钱用极品零件堆砌傻子都会。
   手头有几个广播站处理的10W线间变压器,天津北海生产,初级3800欧姆,电感1.13H,直流电阻70欧姆,次级8、16欧姆。这样的指标按理论计算低频衰减点为3800/6.28X1.13=535Hz(与实测相符),距高保真要求甚远。
    查阅资料发现6P14三极接法比较合适,其参数如下:
   屏极电压250V,屏极电流36mA,阴极电阻270欧姆,放大系数20,负载阻抗3500欧姆,输出功率1.9W,线性失真9%。
虽然阻抗相近,但非线性失真较大。
   本人以前曾经利用阴极输出电路,将普通6P1输出变压器用于高保真耳放,于是决定采用阴极输出电路。
   阴极输出电路输入阻抗高,内阻降低为1/(1+μ),低频下降到1/(1+μ),输出阻抗低、阻尼系数大,频响拓宽(6P14三极接法μ为20,该变压器低频可以达到27HZ,已经非常好了),失真小,但要求较高激励电压=输出电压+信号输入电压。以6P14为例其激励电压=根号(3800X1.9)+(270X0.036)/1.4=85+7=92V。其负载变压器直流电阻最好等于阴极电阻,该变压器只有70欧姆,需要串接270-70=200欧姆电阻。
   获得低失真高激励信号电压,是阴极输出电路成败的关键,根据推动300B等三极管得出的经验,高μ三极管、五极管甚至普通的中μ管都无法满足要求(某业内权威人士认为,12AX7电子管都不适合高保真音响电路),只有低内阻、高跨导中μ三极管才行。国产6N6就是其中之一,在电压300V,屏极负载电阻12K,阴极电阻695欧姆,栅偏压-7V,输入信号电压峰值6V时,最大输出电压97.5V,失真只有2%,完全可以满足要求。设输入灵敏度300微法,前级只需20倍电压增益,即可满足要求,此时失真小于3%。使用6N2、12AX7等高μ管(弥补负反馈带来的增益损失),加适当负反馈,其失真可以降低到1%。
    这个电路只需6N2、6N6各一个,6P14二个,不要求补品元件,6N6电流及跨导左右尽量对称,信号通道用1%的金属膜电阻,电容不漏电即可,当然别忘了把线间变压器铁芯改为顺插。
    需要说明,阴极输出虽然阻抗低,但是要想获得大输出功率,其负载阻抗与普通电路相同。阴极输出对负载要求不太严,3000~4000范围内都可以,本电路使用初级阻抗3800欧姆变压器,前不久为制作耳放买到一种7000/8欧姆的6P1输出,直流电阻较高,次级接4欧姆喇叭,可以适合本电路。甚至220/8V的电源变压器(铁芯改顺插)都可以一试。如果手头的牛阻抗为5000欧姆收音机输出变压器,可以改用6P1三极接法。
电源部分由于6N6需要电压高,因此6P14增加降压电阻,功率较大,可以改为6Z4缓冲电路。(原图整流部分有误已经改正,请已经下载的网友注意)。这个电路因为使用了廉价的输出变压器,总成本可以控制在200元左右,虽然输出功率略低(已经超过45单端了),但频宽与失真都可以满足要求,特别是推高灵敏度的全频喇叭,在面积不大的环境下听人声和轻音乐,控制力好,层次感清晰,十分耐听,和2A3有一拼。

网友:
大师就是大师,钦佩~!

网友:
好创意,节省了贵重的输出牛,又得到好音质。

网友A:
嗨!我没管子,只能看贴解渴!

网友:
支持理性发烧!

网友:
白版主总是能创作一些非常好的电路供大家制作,学习!而且起点非常低,质量非常好,令人钦佩!上面一些人求电路,不妨按此电路做做, 简洁易做,而且有问题还可以直接请教白版!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
白版总能化腐朽为神奇  厉害!!

网友:
白版.化腐朽为神奇.  低度发烧!

网友:
请问白板主,我现在又想用5654推6N6做个前级能否给个图。谢谢

网友:
白老师 这个电路实验的非常好,意义很高!
阴极输出电路有特有的优点,对于输出变压器的要求 不像屏极输出那么严格,这点对于 “穷烧”来说,再好不过了。
其实帖子中,白老师解释和分析的已经非常清楚了,大家能想到的和不能想到的,白老师都做了说明。

非常好,赞一个

网友B:
我这有个6、7十年代 匈牙利还是葡萄牙的 7189功率管(近似 大约为6P14或6P15)的阴极输出推挽电路。
也是比较经典的,据说在那年头“高烧”友的 心里也有一定地位。发上来,大家也参考着看看

网友C:
请问难道抑制栅是悬空的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这有个6、7十年代 匈牙利还是葡萄牙的 7189功率管(近似 大约为6P14或6P15)的阴极输出推挽电路。
也是比 ...

阴极输出对电压推动要求很高,电压放大部分失真不容乐观,这也是不流行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阴极输出对电压推动要求很高,电压放大部分失真不容乐观,这也是不流行的原因

对,阴极输出电路 就是主要考验推动级。

网友E:
白版终于又来发技术贴啦 论坛的福音啊

记得6N6T好像是用于阴极输出,阻尼震荡,以及触发器吧?不太看好6N6T

网友:
白老师的设计思路值得学习与借鉴。

网友:
大师就是大师,好创意。既节省了贵重的输出变压器,又得到好音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难道抑制栅是悬空的么?

抑制栅在管内接阴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白版终于又来发技术贴啦 论坛的福音啊

记得6N6T好像是用于阴极输出,阻尼震荡,以及触发器吧?不太 ...

6N6是高跨导双三极管,用于计算机的,国产电子管里唯一可以在300V电压下,输出近100V激励电压,失真不超过3%的管。连6SN7GT都不是他的对手,其价格比12BH7A便宜很多。但愿不要因此贴引起涨价。现在音响里使用的很多电子管本来都不是干这个的。

网友:
看过类似的文章,值得一做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嗨!我没管子,只能看贴解渴!

说得这么可怜,哥送你二只6P1?

网友:
6N6肯定是只好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说得这么可怜,哥送你二只6P1?

谢谢鸿渐哥老师的热心,6P1我有,图中的6N6、6P14我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鸿渐哥老师的热心,6P1我有,图中的6N6、6P14我没有!

6N6、6P14网上很多价格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6N6、6P14网上很多价格便宜。

谢谢白居不易老师的提醒,上网淘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谢谢鸿渐哥老师的热心,6P1我有,图中的6N6、6P14我没有!

坛中多好人、热心人
大家都是爱好,图的一个乐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坛中多好人、热心人
大家都是爱好,图的一个乐字

是啊!大家都是有这个爱好才来这个论坛!

网友G:
好电路好制作,但望洋兴叹。如果白版能组织该散套件的供应,那么就十分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电路好制作,但望洋兴叹。如果白版能组织该散套件的供应,那么就十分完美了。

抱歉!众所周知无论是在胆艺轩还是矿坛,本人从来不搞经营。这个电路是针对手头10W线间变压器设计的,主要是提供一种设计思路,网友们可以根据手头零件灵活设计。该电路前级部分略为变化,完全可以用于300B单端。

网友H:
这个输出牛的尺寸大概是多少?  估摸着差不多是 46X20, 那么电牛大概需要多少 ma?  我盘算着这个电路可以制作出一台体积很小的机器. 以前我一直想着体积要小只有做 6N1+6N2, 体积是小,但是功率和效果不能够满意. 新做了一台 6v6 , 用木框, 外框尺寸做到了 280X222,  输出牛用的 78X30,电牛 86X40, 比较紧凑, 由于本人手艺差, 底噪达到了 8mv, 很不满意, 拆掉了电路准备重新布置.  看到白版这个图,让我有了进一步做小高品质的小胆机的方向!

网友:
白版的这个电路可以试一试,所有的元器件正好都有,赞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输出牛的尺寸大概是多少?  估摸着差不多是 46X20, 那么电牛大概需要多少 ma?  我盘算着这个电路可以制作 ...

输出变压器铁芯18X24mm,电牛260V桥式整流130mA,260X2全波整流90mA,6.3V3A,或6.3V2A、6.3V1.2A。

网友:
严重关注,能够减少输出牛的投资是个降低成本好办法,感谢楼主

网友I:
阴极输出的功率有多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I:
阴极输出的功率有多少呀?

6P14三极接法输出1.9W,阴极输出功率相同。

网友:
幸运日子出个好线路;12-12-12一百年后才有这个机会了

楼主:
为了方便网友制作,现在把该电路电源变压器及扼流圈数据发布如下:
1、电源变压器:
    次级功率=260VX0.13A+6.3VX2A+6.3X1.2A=54VA,初级功率=54/0.85=64VA(0.85为50~100VA变压器效率),初级电流=64/220=0.29A。设硅钢片磁通密度10000,铁芯截面积S=11平方厘米,舌宽26mmX叠厚42mm。初级220V,970匝,0.38mm漆包线;次级260V用0.25mm漆包线1220匝(全波整流绕2X1220匝,0.21mm漆包线);6.3V2A/1.2A,0.91/0.72mm漆包线30匝。
2、扼流圈5H100mA,铁芯截面积16X24平方mm,0.22mm漆包线2010匝,0.40mm空气隙。

网友:
真是一页好帖!!!白版拿真东西出来了!大家仔细阅读白版每次回帖的内容,再结合他给的电路图,己为高烧到300B作好准备,希望此帖最后能整理成学习帖。赞!

网友:
学习了!可惜手上没有6N6。。

网友H:
引用 楼主:
输出变压器铁芯18X24mm,电牛260V桥式整流130mA,260X2全波整流90mA,6.3V3A,或6.3V2A、6.3V1.2A。

输出变压器铁芯 18X24的话, 折算就是 长 3X18 =54,  宽45, 叠厚 24,  尺寸还是不小哦~ 要用上  57片了
看来想弄小了, 不容易!  原计划是 用 200X200的地盘

楼主:
引用 网友H:
输出变压器铁芯 18X24的话, 折算就是 长 3X18 =54,  宽45, 叠厚 24,  尺寸还是不小哦~ 要用上  57片了
看 ...

输出变压器是10W线间变压器,自己绕不用这么大铁芯,16X24即可。3500/4欧姆,初级2700匝0.12mm,次级100匝,0.55mm漆包线。

网友:
白版的文章写得非常仔细周到,电路图画得也非常仔细,避开了论坛水印,我全部收下了。非常感谢!

网友J:
为何不用6N2一级推动6P14屏极牛输出呢,更简洁增益足够声音也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为何不用6N2一级推动6P14屏极牛输出呢,更简洁增益足够声音也不差

因为手头的线间变压器电感1.13H,低频太差。本帖的关键是利用廉价牛。

网友H:
根据白版主提供的电源牛及输出牛尺寸, 再改胆整流的情况下, 简单设计了下本机的布局,  尺寸限定在 200X200 ( 这个尺寸有 apple mac mini的成品壳子可选用,小而精致)

楼主:
数值

引用 网友H:
根据白版主提供的电源牛及输出牛尺寸, 再改胆整流的情况下, 简单设计了下本机的布局,  尺寸限定在 200X200  ...

改用电子管整流,变压器次级电压要提高到290V才行。其功率约加大15VA(包括整流管灯丝10VA)。因为电子管整流内阻加大,其滤波电容容量也要减小,所以电压需要提高,功率加大后变压器要重新设计。

网友H:
引用 楼主:
改用电子管整流,变压器次级电压要提高到290V才行。其功率约加大15VA(包括整流管灯丝10VA)。

哦,  对的, 我想请教白版, 胆整流的声音和 石整流 会有些什么不同呢?  石整流会比较节能的, 符合发展趋势。 胆整流的话,电压方面,可以使用得整流管常用 5Z2p, 5Z4p, 我尝试过用 5AR4 直接代换 5z2p, 电压直接提高了近 40V, 白版能提供一些整流管的参数么,我很喜欢你拍的那些管子参数图片, 统统收藏了,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哦,  对的, 我想请教白版, 胆整流的声音和 石整流 会有些什么不同呢?  石整流会比较节能的, 符合发展趋 ...

不同的整流管因为内阻不同,对音色有影响,单从技术角度看,石整流代替胆整流是技术进步的必然,晶体管价格低廉节能低碳,内阻低,压降小(在高温下内阻会增加),效率高,电压稳定,反应速度快,可使用较大滤波电容,适合电流变化大的甲乙类功放。但是对旁热式电子管开机有冲击。应选择高速管,并联0.01微法耐压足够的电容,吸收关断瞬间产生的脉冲。电压较高的胆机最好加延时电路。胆整流对电子管有保护作用,但内阻大,效率低,瞬态反应慢,电压稳定性差,同时对滤波电容容量有要求。适合甲类功放。胆石结合桥式整流和石整流加胆缓冲是比较常见的办法。这个电路电流不大,为节约成本,因此采用石整流。
胆整流管压降,旁热式小于直热式。

楼主:
在设计电路时综合考虑了各种因素,其中任一因素变化,必须进行相应的改变。本电路原设计为晶体管桥式整流,内阻低,滤波电容220微法,输出电压较高,因此次级高压260V即可,改为5Z4P旁热管全波整流,压降20V,其滤波电容4微法(最大10微法),次级高压需要提高到290V,如果换用5Y3GT等直热管,电压要315V以上。电压提高后功率加大,还要加上电子管灯丝耗电,因此电源变压器要重新设计。
下面是常见的整流管参数,注意滤波电容值:
下面是几种整流管的曲线,可供参考,注意对整流管屏极电源阻抗有要求,阻抗过低会造成整流管损毁,因此并不是变压器铁芯越大,线径越粗越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设计电路时综合考虑了各种因素,其中任一因素变化,必须进行相应的改变。本电路原设计为晶体管桥式整流, ...

非常感谢白版主的指导以及提供的整流管资料!  白版主设计这个电路的初衷是节约掉昂贵的输出牛, 采用低成本, 也可以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我则是出于减小体积的目的 , 但增加了胆整流,反而加大了功耗和体积,似乎来得不太合算.精简之后, 整机的尺寸非常的小,比A4纸的一半还要小. 电源使用 66片 叠厚 50,取1.3T的话, 可以有 59va的功率.

网友:
自己装机器,机壳是个比较难办的事情, 白版主的电路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制作出来,除了电牛稍贵, 另外就是机壳了,做的越小也能节约成本, 在 190X150的这个尺寸上, 可以选择铝型材的壳体, 200X150X45的壳子成品,大概价钱在 40多块,可以保证制作出来的机器漂亮. 算上电路成本, 整机花费在 250块左右.

网友K:
老师好!我想用她做电脑小功放,6N2改用5670,   6N6改用12BH7A,6P14改用6P1,请问是否需要改动和调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老师好!我想用她做电脑小功放,6N2改用5670,   6N6改用12BH7A,6P14改用6P1,请问是否需要改动和调整,谢谢 ...

6P1负载阻抗5K,12BH7A屏极电阻加大到27K,阴极电阻1K。

网友:
引用 楼主:
6P1负载阻抗5K,12BH7A屏极电阻加大到27K,阴极电阻1K。

OK了~~~谢谢!

网友:
化腐朽为神奇  厉害!!

网友L:
白老师好!看了你的贴子,你真是我们平民DIY的有心人,我也有两只输出牛,初级7K,次4欧、F。用万用表测直流电阻,初=330欧;4欧=1.1欧母,F=56欧母。用A2643L型电感表测初电感10.6H,漏感100mH;本人菜鸟兽,请问大师可以用在你的这个电路上吗,另外还想请教F脚输出是多少欧,可以直接耳机吗。谢谢!

网友:
老师   6P14的工作温度上限多大?我的胆机,6P14很烫手

网友:
请问白版?如果将推动管用6n8或者12BH7如何?

网友M:
请问白版:能不能将6p14的偏压改为固定偏压?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在输出变压器上串电阻了。再将输出变压器改自偶接法,效果会不会有所提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白老师好!看了你的贴子,你真是我们平民DIY的有心人,我也有两只输出牛,初级7K,次4欧、F。用万用表测直流 ...

这个输出变压器质量不错。没有必要采用阴极输出电路,直接用6N6、6P1或6P14标准接法就可以(去掉6N6激励级),F为负反馈电压输出头,通过电阻加到前级阴极电阻上。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问白版:能不能将6p14的偏压改为固定偏压?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在输出变压器上串电阻了。再将输出变 ...

1、没有试过,也没有看到过阴极输出功放使用固定偏压的电路,因为6P14屏压比6N6低,没有必要,同时栅极有很高激励电压,固定偏压要分别供给不好处理。
2、改成自耦线圈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铁芯怎么改

线间变压器铁芯原来是交叉的,改为顺插,留0.3MM空气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输出变压器质量不错。没有必要采用阴极输出电路,直接用6N6、6P1或6P14标准接法就可以(去掉6N6激励级 ...

谢谢白老师指导,管子有两只EH的EL84,电源牛也有,手上没有6N6,其它的管子倒是有几对,5670,ECC82、6N2,阻容一堆,相信可以找到,,图保存了,闲时再做。民以食为天,.........呵呵。

楼主:
EL84(6P14)可以直接用6N2推动,可以适当加负反馈。这个输出变压器是27厂为601开盘录音机配套的,7K/4欧姆,供6P1使用,用于EL84次级并接两个6欧姆全频喇叭,初级5.2K,符合EL84负载阻抗,效果很好。查了一下资料,F为负反馈绕组,供音调控制用的,电路如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EL84(6P14)可以直接用6N2推动,可以适当加负反馈。这个输出变压器是27厂为601开盘录音机配套的,7K/4欧姆, ...

谢谢白老师的好资料,收下了,

网友G:
这个帖我看了十几遍了,有种冲动的感觉,跃跃欲试

网友O:
引用 网友G:
这个帖我看了十几遍了,有种冲动的感觉,跃跃欲试

立马行动,参加第四节矿坛DIY大赛!!

网友:
引用 网友O:
立马行动,参加第四节矿坛DIY大赛!!

呵烟版好。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主要是没时间,工作比较忙呵。

网友:
很久没做鸡鸡了,看了有点冲动的感觉

网友P:
引用 楼主:
EL84(6P14)可以直接用6N2推动,可以适当加负反馈。这个输出变压器是27厂为601开盘录音机配套的,7K/4欧姆, ...

请问白老师这个电路的低频怎么样,比普通的单端6P14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请问白老师这个电路的低频怎么样,比普通的单端6P14好吗

这个电路特点是利用廉价的线间变压器,性价比很高,阴极输出阻尼好控制力强,三极接法功率只有1.9W,如果变压器较好没有必要用这个电路。

网友I(2013-02-04):
白老师,多次看贴有个不成熟的想法,还请多多指教:输出采用6P15(三极管接法输出大于6P14,约有3W),合适的电源变压器改对插接成自耦形式(输出阻抗按5k计算)。这样的话既能提高功率输出,又能降低制作成,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Q:
以6P14为例其激励电压=根号(3800X1.9)+(270X0.036)/1.4=85+7=92V

請問白版主一個問題,計算式中的1.4是從何處來的?為什麼(270x0.036)陰極電壓要除以1.4?這1.4是什麼數值啊?我看不懂,可否說明一下!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I:
白老师,多次看贴有个不成熟的想法,还请多多指教:输出采用6P15(三极管接法输出大于6P14,约有3W),合适 ...

我之所以选择6P14,是因为手头的线间变压器初级阻抗3.8K,恰好符合6P14三极接法的阻抗(3.5K)。6P15三极接法没有具体参数,考虑到其帘栅极电压较低,所以不适合三极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Q:
請問白版主一個問題,計算式中的1.4是從何處來的?為什麼(270x0.036)陰極電壓要除以1.4?這1.4是什麼數值啊? ...

甲类放大栅极电压不能为正值,输入的信号电压为有效值(rms),其峰值为rms值X1.4(根号2),因此如果阴极偏压为Ek,最大信号电压Eg<Ek/1.4。

网友:
白老师,借用别的坛子上的6P15三极管接法曲线,您给瞧瞧?

楼主:
根据这个曲线可以求出6P15三极接法跨导约8mA/V,μ约35,内阻4.33K。负载阻抗取10~12K,屏极电压150V,栅偏压-4(阴极电阻270欧姆),屏极电流14.6mA。因此不能使用初级阻抗3.8K的线间变压器,而且输出功率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