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个指针万用表、数字万用表以及交直流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2-12-1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坐等楼主的结果。

网友:
楼主说的全桥整流后的全波整流正弦波波形,可以认为是一个同时具有交流分量和直流分量的电压,它的有效值如果忽略二极管压降还是原来的交流电压的有效值,如果是半波整流,有效值就是 0.707 倍,这个数据用可以测量直流分量的真有效值万用表可以正确测试,示波器当然也能,别的表就抓瞎了。

网友A:
这个应该不会有太多的探讨空间了,,磁电仪表测量只能是读取平均值,然后按有效值刻度。。。至于你整流后的直流量脉动不脉动,测量机构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因为对于你取平均数来说,脉动分量其实是相互抵消了。。。对于数字表来说,原理也是一样的,,

网友:
记得以前有个贴子讨论整流后接变压器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不会有太多的探讨空间了,,磁电仪表测量只能是读取平均值,然后按有效值刻度。。。至于你整流后的 ...

对于数字表来说,原理也是一样的,,

+++++++++++++++++++++++++

但数字表有平均值响应和真有效值响应两种,后者又分为 AC 耦合和 AC+DC(其实就是 DC)耦合两种,这三者测试具有直流分量的交流电压的结果并不同,其中只有最后者能正确得到具有直流分量的交流电压有效值,示波器也需要使用 DC 耦合才能正确显示和测试这样的电压吧

楼主应该不是不知道其中的数学原理,而是奇怪于不同的表,显示的结果迥异。

网友:
真有效数字表,是因为内部采用了转换芯片。。。这个是另外一码事了,
至于楼主的示波器观察所谓的近35电压,其实是楼主误解了,,
你接一个相应功率(当然要与电源牛功率比)的负载看看,比如12V摩托车灯泡试试。。
你再看看还有没有近35所谓的尖峰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了一下示波器,结果是这样的,当采用半波整流的时候,这个没有疑问,由于二极管单项导通,只剩下上半部分 ...

但是桥式整流的波形并不是简单的上下两个半波形的重叠,而是波形近似一个正弦波,两边均有一个尖峰,上下尖峰间电压接近三十五伏

我想如果你的整流桥没有问题的话,就是你搞错示波器的耦合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