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了6N3推6P14的电路 6E2接线合不合理?

楼主(2012-12-13):
选了6N3推6P14的电路  6E2接线合不合理?

上CAD

这是我的壳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48501-1-3.html

网友A:
LZ 输出牛是老水牛那里的东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输出牛是老水牛那里的东东吗?

是的   在他那买的

网友B:
我的6E2驱动是用了坛里的加了一级放大(9014)那种,在音量电位器输入端取信号,我的不知是6E2本身原因还是驱动电路的原因,在没输入信号时6E2两端都有一小段(四份一左右)是亮着的,另外要输入信号端的470K可调电阻调尽(即信号完全输入)时才是反应正常的。暂时没时间调试,以后再交流。
至于安装,有点费功夫。我不喜欢竖在外面,白白的挂在那,有点不吉利 ,如果只能这样装,还不如不装。这种管本来设计就是横显示。我的里面管是紧贴铝板的,所以不能用管座,具体说不清楚,我下星期调试时拍图传上来看就明白了。不过样子不是很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6E2驱动是用了坛里的加了一级放大(9014)那种,在音量电位器输入端取信号,我的不知是6E2本身原因还是 ...

贴上那个图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6E2这么接线可否?

楼主:
大家觉得这电路怎么样

网友D:
请将6E2的接线图上来供大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将6E2的接线图上来供大家研究

多谢关注!机子做好了   就是6E2 不摆动  换了几个图都不行   回家贴图给你

网友E:
有图有真相。着图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图有真相。着图再说。

兄弟  请看贴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55695-1-8.html

还有几个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