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表的显示位数究竟是怎么样定义的?

楼主(2012-12-13):
能显示1999的,被定义为3-1/2位,最高位只能显示1,被定义为1/2(半)位。
那么:
能显示2999的,应该被定义为3-??位;莫非是3-2/3位?
能显示3999的,应该被定义为3-??位;莫非是3-3/4位?
能显示4999的,应该被定义为3-??位;莫非是3-4/5位?
能显示5999的,应该被定义为3-??位;莫非是3-5/6位?
能显示6999的,应该被定义为3-??位;莫非是3-6/7位?
能显示7999的,应该被定义为3-??位;莫非是3-7/8位?
能显示8999的,应该被定义为3-??位;莫非是3-8/9位?
能显示9999的,应该被定义为3-??位;莫非是3-9/10位?实际上已经是4位了。

特请教各位网友,感谢参与讨论。

网友:
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人冒出来问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不是开一个新帖子比较好了,这样日后也方便引用

数字表的位数有两个表示方法,一个是很多手持商品表是用的 a 又 b/c 位,这里 b/c 位是表示首位数字能显示的范围的,不是一个分数,也就是说,1999 计数的表叫做 3 又 1/2 位,但不能叫做 3.5 位;3999 计数的表叫做 3 又 3/4 位,不能叫做 3.75 位。9999 计数的叫做全 4 位表。

另外还有一个数学上的表示方法,就是用其有效分辨率(ENOD)表示的,比如一个表具有 1199999 计数,且具有 1/1200000 的分辨率,那么就叫做 log(1200000)=6.08 位,比如大家熟悉的 34401A,从表面上看就是 6.08 位的,因为它的显示屏最大只能显示 1199999 技术;可是,34401 可以具有完整的 8 位计数和 0.3ppm 分辨率(1/3162277),所以 log(3162277)=6.5,因此它是 6.5 位表。

关于 EDOD 和位数的计算可以在美国国家仪器公司的网站上找到:
http://www.ni.com/white-paper/3295/

网友A:
以前也不懂,后来弄明白了。但是用X Y/Z表示读数还是不准确,我觉得还是直接用1999,3999之类表示比较直观。因为有的号称是3 3/4的表其实读数却达不到3999,最多32xx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也不懂,后来弄明白了。但是用X Y/Z表示读数还是不准确,我觉得还是直接用1999,3999之类表示比较直观。 ...

我也赞同计数法表示是最直观的,ENOD 表示法是最客观的

网友:
终于搞明白了

网友B:
数字万用表的指标中位数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并且这个指标跟万用表的分辨率和精确度都有相当大的关系。
★★★判定数字仪表的显示位数有两条原则:其一是能显示从0~9中所有数字的位是整数位;其二是分数位的数值是以最大显示值中最高位数字为分子,用满量程时最高位数字作分母。★★★
数字万用表的位数分为两部分:整数位和非整数位。整数位是指示数可以0~9显示,非整数位是不能显示到9,比如1/2位只能显示0和1,3/4位的显示为0~3、5/6的显示为0~5,以此类推。3又5/6位万用表为5999显示,也就是6000计数。
例如,某数字万用表的最大显示值为±1999,满量程计数值为2000,这表明该仪表有3个整数位,而分数位的分子是l,分母是2,故称之为3又1/2位,读作“三位半”,其最高位只能显示0或1(0通常不显示)。
3又2/3位数字万用表的最高位只能显示从0~2的数字,故最大显示值为±2999。在同样情况下,它要比3又1/2位DMM的量限高50%,后者仅为±1999。也有人把3又2/3位仪表仍然称作3又1/2位表,但指明其量限已扩展了50%,以免将二者混淆。3又3/4 位数字万用表的最高位可显示从0~3的数字,因此最大显示值为±3999,其量限比3又1/2位仪表高一倍。
使用3又3/4位数字万用表测量电网电压有许多优越之处。例如普通3又1/2位表的次高交流电压挡为200V,若要测量220v或380v电网电压,必须选择最高交流电压挡(通常为700v~750v挡),该挡分辨力仅1v。相比之下,3又3/4位的次高ACV挡为400V,最适宜测量工频电网电压,既不欠量程,也不超量程,其测量准确度优于上述700v挡,而分解力可提高10倍,达到0.1v,这与4又1/2位DMM的700V挡分辨力相同。
普及型数字万用表一般属于3又1/2位仪表。4又1/2位数字万用表分手持式、台式两种。5又1/2位及5又1/2位以上的仪表大多属于台式智能数字万用表。台式分为5位半到8位半。这里的“半”并不是指1/2位,而是指在有数个整数位以后,还有一位可以显示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万用表的指标中位数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并且这个指标跟万用表的分辨率和精确度都有相当大的关系。
★ ...

哦,那跟我猜想的一致吧。

譬如,能显示8999的数字表,因为显示值中最高位数字8(作为分子),满量程时最高位数字为9000,则9作分母,即称为3-8/9位了。

据说有表只能显示到3299,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