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元件收音机不如集成电路音质好?

楼主(2012-12-13):
有两台收音机,一台采用7管分离元件制作AM ,另一台使用 CXA 1691 集成电路,无3极管。
分离元件的收音机音质差,没有集成电路的柔和,好像声音特别粗。
还有就是,分离元件收音机,选台差一点,就算是收到台,很容易调过。而集成电路的没此问题。
请问,如何调整。

网友:
影响音质的因素太多了。

网友A:
那也许是个案,收音机音质是由多因素的,本来就是模拟信号,数码的怎会高过模拟的呢?
只不过模拟的由于受管子及电路元件数量影响,比不上大规模集成电路来的完善一些,数码本身就存在数模转换,有转换就有采样率损失,这就好像再好的数码照片也比不上胶卷上的银离子颗粒细那样。

网友:
我最喜欢的就是80年代前后的分立件的中短波收音机,那时候的收音机性能比现在的强多了;

网友:
音质还要看扬声器咋样。

楼主:
喇叭一样,另一台花钱买的,收台就挺好。自己用套件装的,分离的选台差、音质不好。

网友:
音质差是低放的问题。集成电路可以集成复杂的OTL电路,效果比简单的变压器耦合推挽功放要好得多。
很容易调过是AGC性能差的问题。AGC性能好的收音机偏调一定的频率位置也能很好的接收。除非使用特制的晶体管,晶体管收音机那种简单的AGC电路无法达到高性能。而集成电路可以集成复杂的AGC电路达到较高的性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喇叭一样,另一台花钱买的,收台就挺好。自己用套件装的,分离的选台差、音质不好。

这是你未调好

楼主:
频率是正常的。不过原来振荡管是9012 ,后来坏了,没有元件换成 1815 了。有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你未调好

参否,介绍一下统调的方法。我有20M双踪示波器,数字表,MF47表。

网友C:
估计楼主的两台机都是袖珍式收音机,电池3V吧。您的对比是分离元件AM对1691的FM吗?要想体验自装分离元件AM机的魅力,最方便的还是装一台741吧,锗管的那种

网友:
这种对比太牵强了,就像指着路上走的个高的日本人和矮个欧洲人说:看来日本人比欧洲人高得多。。。。。。。。两台机器的对比能说明一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楼主的两台机都是袖珍式收音机,电池3V吧。您的对比是分离元件AM对1691的FM吗?要想体验自装分离元件AM ...

不是袖珍式的,是5年以前,学校发的散件装的,博士618型 用2节1号电池。
CXA1691 是最近装的,用的是,中夏620型
两者都是AM 。

我还有一台,花10块钱买的那种,用1节一号电池,效果也比分离的那台博士618型好,不论是音质还是选择性。
我简单的看了一下,花10块钱买的那台,功放电路和博士618有些区别,前者使用 音频变压器,直接输出到喇叭。
还有就是,2级中放,多一个二级管,其它的未做详细比较。

博士618 相对于 中夏620 磁棒天线材料看着颜色不一样。我还没有试过,代换。

网友:
没有什么可比性!

网友:
巧了,博士618我以前也装过一台,好像是仿世界XS402的吧,我感觉它的结构比S66E之类的要好些。该机用三极管检波,可能失真大点,另外输入输出变压器比较小,也影响了音质。不过它的喇叭是3寸的,对音质有好处。和同价位的741对比收听,它们喇叭尺寸相同,但是个人感觉741音质明显好于618。
该机变频级应该用的是9018吧,LZ说用9012有点奇怪。

网友:
上图看看都是什么样的机子?
业余条件下,分立元件收音机的元器件特别是三极管选配受限,常常做不出理想中的机子。另外就是电路也要选好,一些经典硅鍺管混合机的低放部分采用锗管电路、高放采用硅管,一定有它的道理。
一般情况下,OTL电路的失真度小于变压器电路,变压器电路的阻抗匹配好些,功率可做的大些。

网友:
  分立元件的机子可以做出好音质,并且背景噪音比集成电路的低,条件是选用不缩水的经典电路,不缩水指的是发射极不要去掉负反馈电阻.基极要采用分压方式.功放要有温度补偿.二极管嵌位等等电路,而集成电路由于内部有稳压恒流和其他分离元件很难做到的电路,因此性能上感觉要比简单的分立元件的好很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频率是正常的。不过原来振荡管是9012 ,后来坏了,没有元件换成 1815 了。有没有影响。

9012是pnp管,1815是NPN管,代替后效果不会好吧。

网友:
喜欢分立元件的模拟信号还原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9012是pnp管,1815是NPN管,代替后效果不会好吧。

那就是9018 。

网友:
设计和调整不好吧?集成设计有一个步骤是用分立元件搭建试验和建模分析的。集成电路是在分立电路基础上出来的。不要急着下这种定论,这一定是你设计不良和调整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频率是正常的。不过原来振荡管是9012 ,后来坏了,没有元件换成 1815 了。有没有影响。

9012(pnp)1815(npn)能互换???至于音质我的感觉正好与楼主相反。(个人意见,别当真)

网友:
分离原件主要还是调试难,要想做到ic那种指标就更难,但是好在好玩,尽情折腾吧

网友:
我认为,CXA系列集成块的没有分立元件的音质好,明显的感觉是集成块的收音机本底噪声大,颗粒粗,而以前生产的锗管硅管的收音机背景噪声低,仔细对比就知道啦

网友:
楼主提到的两款收音机均属于普及低档机,无法代表整体水平。

网友E(2013-04-11):
楼主太啦个了,集成电路中放只有一个465KHZ选频网络或455KHZ选频网络,而分立体可以做到每一级中放就有一个LC选频网咯,再分立件采用双调谐,或三调谐以上的中周,就中频带宽肯定好于集成电路,前提是LC中周用扫频仪调试过~~其次AGC,你那个分立件应是玩具,而有档次的分立件AGC都分高放,中放AGC,并设置AGC放大器来加强增益空制范围,以实现把接收机做到120DB的中放增益~而你那分立件就一级中放,增益顶天就40DB~~再分立件可设置高放级,顶级机有2级调谐高放电路,而集成电路无法做到,除非高放级也采用分立件~总之,分立件在不计成本的条件下,接收效果绝对比集成电路好~~楼主有机会能接触到70年代的军机,239,339,77A这些就是全分立元件,制作,选料上的确不错~~分立件也有很难实现的电路,如频率合成技术就很难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太啦个了,集成电路中放只有一个465KHZ选频网络或455KHZ选频网络,而分立体可以做到每一级中放就有一个 ...

我那台电子管机子,音质超好。

网友:
集成电路里也是晶体管!!!

网友:
优质的AM收音机音质实际上是好于集成电路机的,特别是低噪低是集成电路望尘莫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也许是个案,收音机音质是由多因素的,本来就是模拟信号,数码的怎会高过模拟的呢?
只不过模拟的由于受 ...

CXA1691也是普通的模拟电路,与数码无关。

网友:
集成电路为什么没有三极管?只是多点而已

网友:
分立件的机子调试好了一致性就是较差,单芯片的调试好了一致性好些,就好比三四十年前全分立的晶体管黑白电视机时代,买电视时都要好好挑一样,营业员给木质柜台上同时摆上两三台机子用来接收天线信号,你肯定能挑出一台图声佳灵敏度最好的机子,只要调试好集成电路的一致性较好,分立件的机子如果不对元件进行仪器严格挑选离散型很大,品质也难保证!

网友:
90年代买的一款18元的6管AM小机,音质那个温暖柔和,底噪那个低!是现在任何一款用CXA1691都无法比的!你举例的那个机电路,用料都很差!不能代表分立件机!!!

网友:
音质受很多因素影响,不管是IC还是分立件,合理的电路设计才会有好声音

网友:
影响音质的因素很多,用简单的普及型的无法比较。

网友:
分立件机需选管选线路认真调试,集成块制造时各晶体管一致性好,性能由IC保证,显而造机成本IC机低,分立机在普及领域冲击较大,如认真制造两种机型区别不大,我的熊猫B8O2四十年了性能依然很好,

网友:
       分立机拿来怀旧是不错, 但贬低 IC 机就有点过了。

网友:
我听的感觉是分立件的老机音质较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频率是正常的。不过原来振荡管是9012 ,后来坏了,没有元件换成 1815 了。有没有影响。

9012是PNP低频管,1815是NPN,怎能互换

楼主:
引用 网友F:
9012是PNP低频管,1815是NPN,怎能互换

应该是 9018 。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 9018 。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9018是一颗不错的高频小功率管,做AM本震绰绰有余,个人认为单芯片做的调试简单比分立件的性能好些!仅个人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