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了一块砖头!!!

楼主(2012-12-14):
上看到有人卖160G串口希捷硬盘!!35快好坏不保!!
卖家说自己没有串口的机器没法试!!
大家相信吗??
我自己也不信!!不过看盘外观不错!!应该不是太旧就买下来了!!!
带运费一共45
回来一试!!!不出所料砖头!!!
接下来着手修吧 !!!
拆下板子!!粗略一观察!!就发现板子上有一八角零件烧糊了!

只照了拆下的零件照片!!
零件型号基本还能看清!!!
然后查资料!!!知道内部结构!!

量了一下外围电路!!没有短路点!估计应该只是坏了这一个零件!!
于是在废件堆里找来一块80G串口硬盘!!根据外围电路,找到一个类似的
零件!!不过型号不太一样!!!看外围电路都一样!!!不管了代换
试试吧!!于是拆下!!换上!!!
装好!!试机!!!认盘了  !!!接下来进PE扫描坏道!!
盘的状况良好10年的盘!!只用了一千多个小时!!!
窃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什么软件扫描坏道呀??我的mdhh为何不支持sata口呢???

         杂会不支持呢???就用这个啊

网友:
只能说楼主很幸运,绝大部分有问题的盘不是线路板故障。

网友:
可以说是侥幸,大部分坏硬盘都是坏道,如果都这么简单我也买。

网友:
这种东西若能当面看过现买把握性就大了

网友:
烧的比较少,主要是软故障

网友B:
160个,估计都是这么烧的,可能某种机器的电源出问题了,成批地烧硬盘。

网友:
LZ说的是160G吧,160个都这种货色也小发一笔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什么软件扫描坏道呀??我的mdhh为何不支持sata口呢???

MHDD支持SATA硬盘的,不认盘的话请把SATA硬盘插在主板的SATA1或者SATA2口上(也可能是SATA5或者SATA6口,主板不同自测吧)

网友:
比较直观烧坏的,还有一些是过热烫手的 不好判断了,有的判断出来了可惜焊接需要热风枪的没有设备了

网友:
进口的稳压块烧了??

网友:
过海规范化规范化

网友:
楼主技术好呀····

网友C:
网上找到的资料    MOS管+肖特基二极管

这个管子的准确型号是?

网友:
赚大了,恭喜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找到的资料    MOS管+肖特基二极管

这个管子的准确型号是?

4184p

网友:
为了便于同行代换和维修研究检测,我把这个元件的详细性能参数传上来。

楼主:
楼上资料非常不错!!!

网友:
高手, 芯片级维修

网友:
芯片级维修,恭喜楼主

网友:
楼主的运气好,恭喜楼主

网友D:
我有两块80g的ide接口的硬盘,一块被我拆开过,20元两块。不包好坏,运费12。要的联系962464447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两块80g的ide接口的硬盘,一块被我拆开过,20元两块。不包好坏,运费12。要的联系962464447

卖给收废品的吧!!一块都15呢!!

网友:
高手,向你学习。

网友:
修的不错,有时同一型号的盘多了,可用互换电路板的方法修

网友:
LZ好牛呀
收到一个不错滴东西

网友:
高手     高手

网友:
恭喜楼主得宝

网友:
不错的东西,支持了。

网友:
绝大部分有问题的盘不是线路板故障。

网友(2013-01-13):
参数不对也能行?是运气吗?

网友:
上次一个串口硬盘,电源口插反了,烧了一个零件,。。检查发现一个类似贴片二极管的东西,正向通反向短路,直接把他用钳子夹了一半掉了,通了。。。。感觉像是里面有2个原件

网友:
不过再插反估计就要烧芯片了。。

网友:
恭喜修好,,

网友:
LZ,很好,稳赚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160个,估计都是这么烧的,可能某种机器的电源出问题了,成批地烧硬盘。

160G吧。。。。哪有可能160个都同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