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指针万用表最值得惦记的是10个整数刻度刀刀准

楼主(2012-12-15):
      购买指针万用表最值得惦记的是价格还是准确性?这是个2难的问题。许多同学玩指针表追求10个整数刻度刀刀压线,但这是要花代价才能得到的,值不值就看花多少钱了。
    市面上普通的国产指针表的指标一般都是1级、2.5级或5级的。精密些的1级表有MF35、MF18等,这类表的十个整数刻度可以做到刀刀准。2.5级则是普通大众级的表了,如MF500、MF47等等,指针表通常都是2.5级的。这类表指针与刻度相差2--3根指针位也算是合格的。5级则是普通指针表交流档的精度。
    现在市面上卖的指针表一般都省去了国营工厂时期生产表的表头标盘配线性工艺,以致目前市面上卖的指针表线性都很差,这类表满刻度准确,其它8个整数刻度少有准确的,这也是同学们常说现在的表偷工减料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们平时维修电子线路,修个彩电,音响等一般都用2块表,一块MF500型的,再加一块3位半或四位半的数字表。 指针表主要用于电子线路初步检测定性用,而数字表则在检修过程中用于元器件或电压、电流等比较精确测量用。如果一块指针表做到1级精度,则在维修电子线路过程中可省去数字表作精确测量用,1级表已足够保证维修过程中对测量精度的要求。
    市面上做工与选用元器件质量比较好的指针表如MF47,MF500 价格在80元---120元左右,我发现此类表一般线性都不太好,都是省去表头表盘配线性的缘故,除非你买500--600元的MF35,才能保证10个整数刻度刀刀准。要玩刀刀准花500--600元也似乎太昂贵了点哦。如果一块80--120元的表另外加100元(相当于半块4位半数字表的价格)配线性费用做到10个整数刻度刀刀准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合理的,你是否也这么认为?

网友:
不在于刀刀压线,而是要招招致命!任何仪表都有自身误差的,只要不超差就是合格的。

刀刀压线的指针表只是人们的梦想,做到百分之一的误差是非常困难的,绝大多数号称精密的指针表刻度都在100分度以下,谁能保证每次测试的结果都在那个压线的地方?说他是百分之一是有条件的。

老式电表再好也是昔日黄花,市场上不乏许多优秀的新型电表,仅仅是愿意不愿意去接受了。还有,许多爱好者甚至所谓的专业人员,凭借一块万能的表打天下,实际上是一种无奈的尴尬!

网友:
像我这老鸟,一般情况下,只要针能摆过去,就够了,什么刀刀压线,没有更多的智力资源来考虑它。除非弄的头大了,才仔细测一下,9V稳压是否掉到了8.8。有种东芝芯片,厦华采用的,掉到8.8就会图像不正常

网友A:
指针表在普通家电维修可能赶不上现代数字表了,但是在工业电气中,随着伺服、变频等高频设备的普及,指针表有它的用武之地,一般的数字表最高交流档测试这种设备的输出很可能会彻底歇菜至停摆,指针表就很坚挺啦。

网友:
早期的电表需要几个月的工资才能买到,现在貌似相同型号的只要几个小时的工资,如果你用几个月的工资去买电表感觉又会如何呢?从实际使用看问题,完全不需对昔日黄花抱更大的期盼,就像我们去找老婆,如果不是为了别的目的,你愿意去找三十年的的美女成家立业、天天厮守吗?

如果自己手头有MF35型,用用无妨,真要掏几百元去再去买一个,并非能提高你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前不知道的、喜欢收藏的弄几样见识一下、欣赏一下倒可以,真正的实用,市场上大把的好表等着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指针表在普通家电维修可能赶不上现代数字表了,但是在工业电气中,随着伺服、变频等高频设备的普及,指针表 ...

作为测试仪表,指针表没有什么长处了,仅仅是一些使用者还停留在传统的思维和操作方法上。你说的伺服变频设备,指针表也是无能为力的,福禄克、安捷伦提供了许多解决这个问题的手段,数字表更加方便和实用。

现在的数字万用表已经突破了传统的AVΩ三用功能,充分的发挥现代数字表的功能,才能适应新的技术和设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作为测试仪表,指针表没有什么长处了,仅仅是一些使用者还停留在传统的思维和操作方法上。你说的伺服变 ...

指针表在对付这些高频设备的有无输出的初检这一步上绝对正确。数字表,我说的是普通的数字表,可能会是事未尽士已卒,搞工业电气维修的可能都有经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指针表在对付这些高频设备的有无输出的初检这一步上绝对正确。数字表,我说的是普通的数字表,可能会是事 ...

是的,低档数字表的确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的。

其实,对不同电表的认识我也是经历了一些过程的。我用了四十多年电表,从指针到数字、从低端数字至高端数字,现在基本上不用指针表了。很多人对指针表的钟情,其实多是源于习惯了指针表的一些定性测试用法,不愿意根据新的测试仪表去适应、去变通、去充分利用数字表的功能的结果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低档数字表的确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的。

其实,对不同电表的认识我也是经历了一些过程的。我用 ...

呵呵,我说了半天其实就是应该强调指针表的使用安全性,忘了说了。就全面性、精度性、易用性来说,数字表更OK,其实,我用的更多的是数字表,但就我个人使用来说,在一些特殊场合,我会先上指针表(我没高档数字,就那3 1/2),面对那些价值几百万的设备我会倍加小心。

网友:
万用表追求刀刀压线,受表头线性精度限制,太难了。 不过,玩了几块指针标准表,还真过了一把表瘾。 将3块0.2级标准电流表串联,用调压器改变电流,只盯住其中一块表的示值,然后看其它两块表的读数,奇迹令人震惊,刀刀压线,100个刻度,岂止整数值。再仔细调整到1/5刻度,用放大镜观察,仍然几乎个个在线条焦点上。惊呆了,500线啊!

楼主(2013-03-30):
看刀刀准的老MF30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说了半天其实就是应该强调指针表的使用安全性,忘了说了。就全面性、精度性、易用性来说,数字表 ...

非常支持您的说法,高档数字万用表不仅价格昂贵而且对使用的环境都有要求(无论再高科技也是有源电表)。作为普通的使用的人来讲,测量通断速度上指针表就是要美丽一些,它不需准确只要看看偏转即可判断通断;要说测量高科技的集成块电路或器件除非您用专业测试仪器才能准确无误测试各类参数,数字万用表牛叉能行吗?我实验室用的是福禄克287测量一个大功率场效应管8N80,(液晶显示器电源板)搞了半天看不出有啥异样,后来找出MF-10新旧管子进行比较原来那只G、S短路导通(黑表比瞬间触碰G极、红表笔接在S极不动)后电阻稍偏大换新后故障排除。为啥福禄克表同样的方法测量看不出呢?唯一的答案我思想观念没改变,不会用数字表?万物相生相克,罗卜青菜各有所爱。如有不妥之处还望老前辈们见谅!

网友:
刀刀压线,那才是发烧精神,一种追求完美的精神。楼上的情况我也见过,机械表的真正优点,电阻档低阻档的大电流测量某些PN结的接触不良,电阻档的高阻挡测量PN结的软击穿。还有数字表干不了的就是测量MOS管和IGBT的通断,这个只有装了9V电的高祖档可以。其实测PN结的那些软故障,有一种晶体管测试仪很好用。

网友:
凭借一块万能的表打天下,实际上是一种无奈的尴尬!

网友:
看到前面有好几个人提到昔日黄花,可能也有人看到有人说是昨日黄花的,甚至还有说是明日黄花的,正确的是什么呢?黄花实际上就是指的菊花,它的开放有时间的,过了时就不行了,正确的说法实际上是明日黄花,是说今天欣赏正当时,到了明天就已经过时了,说昨日黄花的实际上是理解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