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坑爹的自恢复保险丝”,有必要普及一下保险丝的知识

楼主(2012-12-15):
       看“坑爹的自恢复保险丝”的帖子,其实保险丝并没有坑爹,是楼主没有查过保险丝的参数和保险丝的一些知识。
因自身工作需要产品设计中都使用保险丝的,因此对保险丝的一些特性还是知道一二,就花些时间说一下保险丝的知识人,因只是脑子记住些,可能有些说的不是十分精确,请大家不要臭鸡蛋招呼哦

    如言归正转:保险丝或熔丝管(包括自恢复PTC和其他 类型如小型管状、插件式还包括空气开关等)都有个特性,标称值不是指其动作的电流,而是指其能正常工作的电流也就是说电流小于标称值保险丝保证能正常工作而不会动作。
    大于其额定值要什么时间动作也是有规定的,我知道小型管状和插件式的熔丝管(就是电器上最常用的玻璃管熔丝管)规定当电流大于额定值的2.1倍时要求保险丝必须在30分钟内熔断(也就是说其时间也不是确定的,1分,5 分,29分都是合格的,2.1倍一般还不是瞬间就会动作的),小于2.1倍的没作规定,鬼才知道会不会动作(做保险丝的也不知道的,可能1小时,一天,半个月,但保险丝已经超负荷了,什么时间断都有可能的),楼主可去试试。还有规定大于额定值的多少倍必须瞬间动作(具体忘记了)。对PTC型的保险丝要查一下厂家的参数,也是2倍后才动作的我查过美国“力特“,其他厂家应该类似。
    还有对于小型管状和插件式的熔丝管还有一些参数如:分断能力(L型低分断能力,H型高分断能力),熔断速度(F型:快速熔断T型:延时型,还有FF型,TT型),标称值范围也是有规定的,不是你想要什么值就有什么值的。
    举个例:管状熔丝管其上面完整的参数应该这样:F 3.15AL/250V  、F 6.3AH/250V 、T 250mAL/250V
分断能力就是xxxA后面的那个字母只有H,L两种,具体含意是指其对外来高压的断开能力,H型的比L型的分断能力要强,对于管状熔丝管这两种类型很好辨认,L型的熔丝管都是透明玻璃,H型的都是陶瓷封装的。
熔断速度指首字母,F型:快速熔断就是指其超过动作电流时是快速动作的,FF比F还快, T型:延时型就是耐浪涌型,就是瞬间超过其动作电流时不是马上动作,只有超过一定的时间后才动作(如用到哪里呢,如启动电流较大的一些感性负载变压器就是,但其启动后电流就远远小于启动时的电流)。
250V指你额定电压。

讲的不对欢迎拍砖,但有一点保证对,标称值额定值不是指其动作的电流值哦(包括家里用的漏电开关,空关上的额定值也不是指其跳闸的电流,它也是2倍以后才。。。,)

网友:
绝对专家之言

网友:
原来是这样呢
晕死

网友:
说的太好。我能给的最高分只有5分,不然就是100分了。

楼主:
谢谢大家,以前没接触保险丝时,也以为超过标称值保险丝就会起保护,后来工作需要好好去了解过,这东西有IEC标准的(有等效的国标)。

网友:
所谓的万次保险就是这意思吗?

网友:
标称值不是指其动作的电流,     学习了

网友:
胜读十年书。

网友:
初来乍到,不懂帮订

网友(2013-01-27):
好像UPS都有这个,不知管不管用!

网友:
貌似F和FF不好买

网友A:
家里用的漏电断路器,空气断路器的额定电流值是指长期连续工作都不会动作(当然在厂家给定环境温度、海拔高度等条件下),家里用的断路器一般为C型(保护线路)如C65N-C16/1P,如不标注瞬动倍数一般为10倍。就是说C16    C型曲线的断路器整定值为16A  瞬间过电流160A(一般为线路短路)情况下断路器动作(跳闸)动作时间0.0几秒。

网友:
楼主的有关保险丝的知识普及  非常正确

网友:
带学生做过一点儿这方面的测试,确实如此。

楼主(2013-02-28):
引用 网友A:
家里用的漏电断路器,空气断路器的额定电流值是指长期连续工作都不会动作(当然在厂家给定环境温度、海拔高 ...

谢谢楼主补充,这种断路器我没怎么接触过.

网友:
这是咋的了?发生什么事了么

网友(2013-08-23):
标称值不是指其动作的电流.

网友:
学习了,原来一直误解标称值了

网友:
这些知识通常较少接触,学习学习很有启发。

网友:
标称值应该是指能稳定工作的最大电流!

网友:
保险丝也是很有学问的。

楼主(2013-11-04):
不妄我打打么多字,贴没白发啊,对大家还是有点用处的嘛

网友:
CRT电视上用的就是延迟保险3.15A250V玻璃螺旋丝状  大于额定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