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盗贼吐血的防盗器

楼主(2012-12-15):
剪油路供电马达,剪起动电机加装暗开关,这一切只能增加到20分钟内的时间就可破解!我的爱车防盗器DIY初期成型-----找到机头曲轴相位传感器,供油泵继电器供电,行车电脑供电这三条线分别在不同的点剪开,用相同的线色加长引到合适的地方,6个点安装到一只航空插座母座上(如1和5,2和6,3和4是对口电路)公插头先按定义接好。正常行车时插上就复原电路了,到不放心的地方停车就拔下拿走,这样的防盗电路就是高明的家伙,没有60分钟想把车开走的机会不大。小偷不会长时间心平气静地细究你的车车哟,哈哈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们的围观,贴子再续集
防盗就是不让机动车发动,若车子都子都给人家开走了,什么GPS定位都是假的,骗钱的玩具.什么暗开关,不管你装得多暗,在行家的眼里都是浮云!搞维修的朋友对说我,二个修车老手,强暴拆完一小车子的全部坐位,各种饰面板子,后备箱(备用胎,地毯)不用1小时,到时什么断油器断电器,暗开关不在眼底?有不小心给抓获的小偷吐露,面饰板打开,各种接线看到分接口就复位,也是轻易的事情。维修的人眼中更不值一提,拉常电12V点接就行了!故防盗一定要在内行人都感到最不好下手的地方下手------------

网友:
与其那么费心,不如把ECU拆下提走(只有一本书大小)。让小偷、大偷发愣去吧……

楼主:
上面这招对十分了解这种车子的人(到专门的4S店做个和拥有这种车的人)若是提前做好功课,也是可破解的。有没有极难破晓解的DIY防盗方法呢?肯定有,下面的理念是我和多年修理小车电路的维修工过招,他说他也不能破解,你们相信吗?
但是我还没有真实做好!
有兴趣一会来顶贴!

网友:
呵呵,防盗就得站在笨贼的立场去想问题,一般来说笨贼手里就那几招,脑子还不灵光,用不着那么多门道应付他们, 不过这个想法有创意    其实很多车主在安装防盗的时候都把报警器安装在发动机舱内,有点触动扰民不止,其实换个思维,把报警器安装在驾驶台下,扩声开口对着驾驶台下空旷对外的地方就行了, 平时车子被误触发拉警笛的时候,由于驾驶室内关门关窗隔音效果好,在车外几乎没啥声音, 5米外就风平浪静了,但是笨贼即使用强硬手段开门坐进车内,报警器一响……    150db的声强度在几个立方容积的驾驶内是啥感觉?  换成我们矿坛里的驾驶员本身 能在这里面 安心的看一个 红蓝黑红棕 五色环1W的电阻标称阻值嘛?

网友:
好东西 帮顶   有成型的产品了联系

网友A:
这样的话  那采取本办法把电瓶拆了拿回家 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  那采取本办法把电瓶拆了拿回家 如何

笨方法,不列入防盗的方法,12V电瓶这样通用的东东。做得这工作的人会一个电瓶也没有吗?

网友:
说说我的防盗按装思路和经验:喇叭还按了前盖里了,前面版主说的按驾驶室可以考虑!震动传感器随便找个地方且灵敏度最低,说一下震动传感器:它一般讲有三条线;地0v  电源 5v  触发平时高电位,触发时低电位,和常用的红外线报警器一样的,在发动机下面一个  正副驾驶室上侧分别斜对安两个  方向盘下面对者驾驶员档部安一个  再安一对讲机,报警器喇叭线通过继电器控制对讲机发射,
。实际使用介绍,一  发动机下面的红外线不好用任其自生自灭了,二  天天带个对讲机象保安,用了一段时间热度降低,(弄个3r放包里还可以,同时车上对讲机也是八重州的话还可搞个超范围报警)三  车里的非常好用,兼具不摇玻璃报警功能,这个没想到!至于前辈们说的暗开关则用了类似钱包离身报警电路,全自动的,以后设想,若对讲机用有超范围报警的  可把这一套省了!以上自己胡搞的,欢迎批评讨论!

网友B:
没说明白,后安的探头都是红外的

网友:
什么车值得跨国偷车集团冲破重重障碍破解种种防护掀开座椅面板修复改装电路来偷你的车?

网友C:
其实最安全还得做在行车电脑里,电脑开机需要验证KEY,这个还可以用公钥系统来做,无线也安全。但这得厂家支持。
贼不能随身带着所有车的行车电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最安全还得做在行车电脑里,电脑开机需要验证KEY,这个还可以用公钥系统来做,无线也安全。但这得厂家支 ...

对头,就是这个思路,就在行车电脑电脑板是做点工夫.做什么工夫呢?还得细细来想一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说明白,后安的探头都是红外的

哄骗外行人的玩法若果面板给拆散.什么感应电路也完了

楼主:
偷盗和防盗的终极较量!
小偷类型分几种,第一是笨拙类,只会剪方向盘锁,搭点火线的干活.对阵这类型的小偷,精心选用现市面上的流行各种防盗器就能完成了使命.第二种是维修行业的败类算是中级工.这类小偷认识汽车的工作原理,对供电系统,启动系统和点火系统过程比较了解.能破坏流行的防盗系统.(包括什么GPS)对付这二类型的小偷,各关键点分别加装多只暗开关,原车发动机防盗系统.就能对峙.第三种就是专业的干活,是能力过人,拥有计算机技术,会计算机语言,并且拥有专车的解码仪器,编码器.这类型都是无损偷车,很少会用暴力.若是这类型对口的目标给看上了,多数跑不了

网友:
弄个可快拆可折叠的方向盘,呵呵下车带走

网友:
车里可以拴条藏獒

楼主:
接着对付这第三类小偷型方法!
常规的方法对这类型是无能为力了,只有DIY才能抗行。第一招人家就用解码器直接入你的行车电脑插口,进入你的后台运行,什么ID专用子码,那个传感器开路、短路还不一目了然?点击刷新,什么N次方的加密码也是浮云。要对付他这招算简单实用的方法就是让他的解码器无法顺当插入。虽说行车脑通用性很差,但接口却在行业中有比较好的共通性。先不管它,换一只别的多孔插头(痤)如电脑显示器之类插线,并且将各条功能定义数据线搞乱接出来/(注意自已用笔提前记清楚,并且提前用加长公母线按原定义接好原车的插头,并保管好。否则你日后到4S店定点维修时,想检测下就大件事了。这一招也算得是高明了,就算他费尽心情找到这种接口又如何在这小空间一条一条线地焊接呢?如何保证各定义线一条不错误呢?

这个就是比较通用OBD电脑16针接口,常见在方向盘下方.改变它的外观,第一关就有很大的作用.

这个就是比较通用OBD电脑16针接口,常见在方向盘下方.改变它的外观,第一关就有很大的作用.

上面这只就是最常见的16针(OBD)电脑插口,汽车工厂模式的前后台调试,升级,去除故障码,解锁时4S店就是用到它的进入的路经.如果改变它的外观和功能接线命名.会让成竹在胸的家伙手拿电脑解码器却无法联机.

楼主:
如果这样还没有叫小偷吐血的话我还要加一招,看就是设计师来了也不能开得走,打字太慢了,明天接着吹水

网友:
坐等看楼主明天吹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偷盗和防盗的终极较量!
小偷类型分几种,第一是笨拙类,只会剪方向盘锁,搭点火线的干活.对阵这类型的小偷,精 ...

这样的人还会去做小偷?

网友:
提着笔记本去偷车这贼下的本够大的了,硬件价格先不说贵,就单单能够学会用电脑连接ECU然后调取后台能把这搞清楚就不甚了得了

楼主:
接着吹水;
因为工作的关系,接触到各行各工作的人也比较多.有一次就认识到一位专做汽车电脑解锁,改码,升级之类的业务.还自称有附近是有一定的影响力(意思是比较有名气,人家有搞不好的,他也能搞好).经过我有意的试探,他的软件操行技术果然不出所料很B,连电脑屏启动系统一闪而过的英文字句也认得清清楚!这样的一个精英到低有没有瞎区?有,就是硬件功力太差劲,色环电阻读取得是否正确地不好说。但晶体管的PNP和NPN就是无分别出来的。就是说硬件的入门功是很有限的。精细分工协作的今天,能够软硬兼施的高手太少了。思路到此,越高档的防盗也越容易给予破解的错感觉,有报到高档次小车10分内无损地给人家开走了。从防盗角度来说高档车只要加一点点硬件的小动作,就可安全N多。
但话也说回来,你若要戏说开中高档次车的有钱人加个暗开关,方向盘锁。他不气得把你扔到河里就怪了

网友:
回家把油放了,自己用时再加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