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验来复式带高频变压器的单管收音机,能响

楼主(2012-12-15):
      儿时爱好电子制作,装过来复式单管、两管、四管收音机及超外差七管收音机。大学时,帮同学装功放、做音箱,不亦乐乎。参加工作后,偶尔帮同事修修收音机、黑白电视机等家用电器,后来因工作忙,就撂下这个爱好了。
   现闲来无事,便每晩经常进入该论坛,观各位老师的帖而回味着儿时的乐趣。
   最近,在这论坛中看到有些前辈们在评论,说来复式带高频变压器的单管收音机,没装响过,是不据实的电路。但我记得儿时装的就是高频变压器的单管机,并且是在随父亲下放的醴陵山区里装的,能收到电台,当时好高兴啊,所以印象极深。
   为了证实及回味童年,在前几天的准备下,今天闲着无事,又装一次带高频变压器的单管收音机。响了,并且收台数与我买的德生GREEN-168收音机一样,证明这种高频变压器的单管机线路是一个成熟并性能良好的电路。
   为述实,特拍照片如下以佐证:

      用红酒包装盒装了一个带输入输出变压器的推挽功放,用的是3AX81三极管,推挽级集电极静态电流为6mA,前置级集电极静态电流为4mA。

      带高频变压器的单管试验机,磁棒线圈初级75匝、次级2匝,3AG1B三极管,集电极静态电流1.5mA;高频变压器初级1、2脚绕150圈,3、4脚绕250圈,绕在电视机用高频中周內,线径0.08mm。试过装再生,发现啸叫厉害导致不能收台,估计是试验板上元件与接线排列不当而产生寄生自激而造成,故取缔了再生电路。另,发现在高频变压器的1、3脚并上一个300P的电容后,能改善收音灵敏度。

      这是德生牌收音机,与我装的这台来复机一样,都只收2个电台:中国之声和湖南电台,且在最高收听频率段有个很微弱的电台,听不清是什么台。

      试验到此,请各位老师提出更好的或改善性能的建议,谢啦!

网友A:
成品机的主要问题是磁棒小,你的机子磁棒很长,你赢在了起跑线上。原则上讲变压器的效率要比阻容的高,实际也是如此,在你的线路是反映的不是太明显,但是你把电压提高到20伏,选择较大的圈数比,要换成硅管,并选管子放大倍数300以上的,这时你可用扬声器正常放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品机的主要问题是磁棒小,你的机子磁棒很长,你赢在了起跑线上。原则上讲变压器的效率要比阻容的高,实际 ...

谢谢老师的指点。
如果我换成高贝塔值的9014,再把高频变压器的初次级圈数比拉大,再把电压提到20v,灵敏度就能增加且可用扬声器放音,对吗?有空我一定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的指点。
如果我换成高贝塔值的9014,再把高频变压器的初次级圈数比拉大,再把电压提到20v,灵敏 ...

还有一点输出阻抗一定要提高,也就是输出的圈数比。用电子管的输出变压器即可。还有一点灵敏度关系不大,只是音量。

网友B:
技术贴,绑定,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点输出阻抗一定要提高,也就是输出的圈数比。用电子管的输出变压器即可。还有一点灵敏度关系不大 ...

谢指点。
但你指的输出阻抗一定要提高,用电子管的输出变压器,这个我暂时没懂。输出阻抗不就指高频变压器的2脚连接的2K电阻吗?我这个单管机输出连接的是下一级音频放大的三极管基极,其输入阻抗应够大了,不明白用电子管的输出变压器怎么连接。
另外,我还是想把灵敏度提高,能否有别的好方法?我中午又试了一下用倍压检波,发现灵敏度又提高了不少,但音质却差了些。
盼望您继续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术贴,绑定,学习

互相学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指点。
但你指的输出阻抗一定要提高,用电子管的输出变压器,这个我暂时没懂。输出阻抗不就指高频变 ...

电子管的输出变压器接在耳机的位置接初级5500欧喇叭接次级4欧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管的输出变压器接在耳机的位置接初级5500欧喇叭接次级4欧位置。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