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波 与 短波的好处 中波收音机不用天线

楼主(2012-12-16):
中波,不用外接天线,用磁棒即可收到台。中波穿透能力比短波强。传输距离也远。

为什么中波不用外接天线,就能收到台?

网友:
因为磁棒就是中波接收谐振天线,而2-10MHZ短波也有带磁棒接收,10MHZ以上的短波天线由于接收频率高都是拉杆天线,与磁棒天线不同的是谐振线圈微缩到了电路板的中周变压器了!

网友A:
中波使用磁棒天线,就不需要外接天线了。短波甚至调频也可以用磁棒天线,但频率越高,磁棒的成本也就越高,效果却越来越差,所以普及型收音机短波和调频都用外置的拉杆天线。有些微型接收设备,比如老式的寻呼机,在调频波段有用磁性天线的。

网友:
磁棒对频率太高的频率有高频损耗!

网友:
山区收中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波使用磁棒天线,就不需要外接天线了。短波甚至调频也可以用磁棒天线,但频率越高,磁棒的成本也就越高, ...

如果中波不使用磁棒天线,如何设计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中波不使用磁棒天线,如何设计电路?

不用常规磁棒的收音机有很多种,你可找台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常规磁棒的收音机有很多种,你可找台参考一下。

去矿石区找吗? 或者能提供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中波不使用磁棒天线,如何设计电路?

可以用空心的大环天线,配可变电容调谐,用场效应管直接从大环两端拾取电压。
如果用长线天线,可以用小磁芯绕一个调谐回路,把长线天线接在调谐回路线圈的某个抽头上。

网友:
磁棒集聚接收电磁波的磁场能量,在线圈谐振电路谐振,送到后级放大。导磁率越高效果越好。但损耗也愈大。在超短波这种优势很小,中波效果较好,短波尚可。所以磁性天线用在中波,短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