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自制代乙电电源

楼主(2012-12-16):
高压乙电,是实验电子管收音机不可少的,下面介绍一个代乙电的移动电源。  零件如下:1.电源变压器初级22V次级180V.6.3V。 2.6Z4电子管管座个一个。3.波段开关(调电压用)。4.电阻2K,两个10k个。5.电解电容10u/400v3个。6.接线柱4个。7.接线盒一个。8.螺丝电线若干。本电源可作为直流,交流,一,二,三管机 的实验电源》                                                                                                                                                                                                        实际跟电路图有点改动。

楼主:
本电源比电路图多一档,共4档,第四档从C1正极端接出,本人用红色小灯泡作负载测得1,2,3,4档电压分别为23V,95V,134V,205V.还有一档6.3v灯丝档!

网友:
乙电这个词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学习一下。

网友:
果然是高手。

网友:
改造牛人,高手

网友:
这种电源纹波测试过么?乙电池输出的是纯净的直流电,这个或多或少都有干扰成分,不知会有对大影响呢?

楼主:
电源纹波测试我没测试!半波整流或多或少都有干扰成分,装简单的再生机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下面介绍一个代乙电的移动电源......”
就是个简易电子管整流电源,哪来什么“移动电源”

网友(2013-02-03):
精致玲珑小整流

网友:
早期整流元件缺乏时的产物,如今一个小电流硅桥或四个IN4007就能解决的事何必再用个电子管啊?能达到丽音的目的?不懂......求教!
另外俺觉得这么漂亮的盒子装了一个这么不伦不类的东西真是糟蹋了!

楼主:
是大材小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

精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大材小用了!

并非大材小用,应是天生我材必有用!!!晶体管虽有价慊濂易制方面之优,但缺端庄美雅,更何况全程全胆才显胆韵尽善尽美,俺有个胆收音机,整流部分因无牛使用石整流,后使用中心里总有不尽心意的感觉,后改用了胆牛和6Z4管,也许是心里满足了,顿感各方面表现甚好;所以,即为胆机(包括胆收音机),电源部分也应同样采用胆整流:这个乙电电源,为胆机测试和服务,应是极大方便和完整地完成各性能捡测参数的,所以是有用的、非大材小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非大材小用,应是天生我材必有用!!!晶体管虽有价慊濂易制方面之优,但无端庄美雅,更何况全程全胆才 ...

说的不错!方便胆机实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并非大材小用,应是天生我材必有用!!!晶体管虽有价慊濂易制方面之优,但缺端庄美雅,更何况全程全胆 ...

“天生我材必有用”这话没错,可是人们制造了整流电子管后今后就必须用一定要用它来做整流 ...... 我看却不尽然。否则人们后来又发明的晶体管整流器又留着干什么呢?总不能拿它当饭吃做衣穿吧。

胆机用胆管来整流供电可谓是一个整体,无论是使用还是感观都是理所当然的。而这种“代乙电”电路则是另一回事,其主要是作为一种电源用来做实验之用,不大会有人拿它来长期供给某台胆机之用(当然如果您偏要这样来做别人也无权反对)。
既然是当通用电源来用那就不妨现实点;固体整流元件没有需要加热的灯丝,变压器就可以用的小些,这样一来所有的器件就都可以装入盒子之内,使得外表简洁利索。倘若喜欢“灯红酒绿”的场面效应,那就装上几个不同颜色的发光管指示灯,效果一定错不了...... 哈 ......

以上只是本人的“细管之见”,个人观点,梗直脖儿拧者可视而不见也! 嘿嘿!

网友:
高压乙电,是实验电子管收音机不可少的,下面介绍一个代乙电的移动电源。  零件如下:1.电源变压器初级22V次级180V.6.3V。 2.6Z4电子管管座个一个。3.波段开关(调电压用)。4.电阻2K,两个10k个。5.电解电容10u/400v3个。6.接线柱4个。7.接线盒一个。8.螺丝电线若干。本电源可作为直流,交流,一,二,三管机 的实验电源》

网友:
好!简单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生我材必有用”这话没错,可是人们制造了整流电子管后今后就必须用一定要用它来做整流 ...... 我 ...

bd2-jw朋友:
       收音机、功放机等电子产品所用电子管或晶体管或集成电路或现代软件芯片(单片机),其产品所呈现出的性能、参数、属性和效果是一定各有千秋的!!!
       保尔朋友在这个代乙电电源的帖文里已言明:高压乙电,是实验电子管收音机不可少的...电源变压器初级22V次级180V.6.3V。 2.6Z4电子管...管座...波段开关(调电压用)...电阻....电解电容...接线柱...接线盒....螺丝电线若干。 本电源可作为直流,交流,一,二,三管机 的实验电。因此——我们可知此机主要是为电子管机测试服务的!
       丛所周知:电子管机用电要求所表现出的各类差异,取决于供电设施:
       (1)前期电子管机用硒(片)堆整流供电因各项效果不太理想则促使人们研究开发出电子整流管而取而代之,后虽发明出晶体管整流器件但也固各指标参数不能完全满足电子管机之要求则后期电子管机(正规企业产)还是离不开电子整流管来完成整流任务;
       这就告介我们:测试电子管机,要适应其参数和性能、完整地完成电子管最佳工作境界捡别,只能用电子管整流器件!!!
       (2)变压器,胆机中称‘牛’,理论推算和实践得出,牛必须有充足的能量才可使电子管各效应发挥最佳工作境界;牛大或稍大(功率方面)并不影响电子管各效应最佳工作境界,而牛若小、电子管各效应便受其制约无有最佳工作境界;
       变压器不能小!!!,变压器小了出不了最佳工作境界
       (3)要完成“直流,交流,一,二,三管机 的实验”,“波段开关(调电压用)...电阻....电解电容...接线柱...”则是必须的元件;做为一个整体设备、整体器件,“接线盒....螺丝电线若干”是一个也少不了!
       保尔朋友这个代乙电电源的其它元件等,都是尽其能之精简再精简了,缺哪少哪小哪都无法所受使命的完成!

       这个乙电电源,为胆机测试和服务,应是极大方便完整地完成各性能捡测参数的

       “后来又发明的晶体管整流器”应用于晶体管机内或性能要求不高的其它电源(如直流照明等)等所产生商业效应变成钱换饭吃换衣穿
       “不同颜色的发光管指示灯”可装,但无须多装,有人在电子管机的每一个电子管下中心点占装了一只绿或兰的led灯,发出闪闪的绿光或兰光,人们都说他是胆机的美画大师,这点是众所公认的!!!

以上也是愚下 HY  的“细管之见”,个人观点,梗直脖儿拧者可视而不见也!!! HY
HY   HY

网友C:
请问您这是如何在铝板上打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您这是如何在铝板上打的孔?

管座用开孔器啊!其他孔用电钻!

网友(2013-03-10):
看起来做东漂亮,只是用料少点……

网友:
不错,方便胆机使用了

网友(2013-06-14):
铝合金外壳不错,楼主在哪里买的

网友:
不错的说,现在玩这个的人少了

网友:
现在真的没几个人玩这个了

网友:
这个乙电性能太差,电压调整率难有好性能,凑乎用尚可。

网友(2013-09-17):
保尔同志,好作品.但是,(我认为)铝箱内有高压,需要垫麦拉等材料作二次绝缘,另外胆在机外,最好加罩子作防护.

网友:
总之是高手 很好

网友:
楼主壳子在哪弄的,好漂亮啊,淘宝的话麻烦给个连接被

楼主:
是淘宝买的,淘宝上搜索一下,大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