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验:把来复再生式单管机进行到底!更新:2楼双谐来复再生式单管机……

楼主(2012-12-16):
      最近对有高频变压器的来复再生式单管机发生了兴趣。
   对原来成熟的带高频变压器的来复再生式单管机电路进行了折腾,装在试验板上,在原基础上增加了倍压检波,发现音量和灵敏度均有效提高。特发帖,请各位老师给出高招,进一步改进该单管机的选择性与灵敏度,诚盼,先谢!

试验板装的有高频变压器的来复再生式单管收音机,很凌乱,见谅,目的是试验:

自己实验后得出的高频变压器的来复再生式单管机电路:

楼主:
      先有183421393老师提示我用高放大倍数的硅管来装该机,并提高供电电压,声音音量会有明显改善,甚至可驱动扬声器。在这谢183421393老师!

      今天突发奇想,如果在高频变压器L1绕组上并联一个可变电容,让此可变电容与调台的可变电容同步旋动,并与磁棒调谐回路同在一个调谐频率上,会不会改善接收性能呢?想到就干,晩上我将另一个可变电容并在高频变压器L1绕组上,再调节可变电容,发现我的思路是对的,当调谐至某一位置时,收台音量大增,灵敏度和选择性也有改善,此路可行,呵!我暂时称这种单管机为“双谐来复再生式单管机”,试验继续折腾中!

试验出来的双谐来复再生式单管机线路

试验中的双谐来复再生式单管机

网友A:
这已经发挥到极致了!

网友B:
线路板后面也有元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已经发挥到极致了!

      我还试过,把高频变压器的3脚与4脚跨接一个1000p电容,目的是让高频信号在经过高频变压器L3绕组后,能有一个顺畅的高频旁路到地,但试验时发现却没有作用,不知为何。
   有个想法,即把高频变压器的L3绕组变成50圈而把L4变成300圈,理论上是更有利让高频信号偶合到L4,而L4有更大信号电压来提升二极管的检波效率,是否灵敏度、选择性、音量均大增呢?下个星期天试试!
   谢谢你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路板后面也有元件吗?

线路板后面无元件啊

网友C:
个人建议这种单管机三管机之类的,使用9v方块电池

网友D:
1微哼的电感起什么作用?

网友E:
L2 改为20匝,效果会不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建议这种单管机三管机之类的,使用9v方块电池

嗯,好的,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微哼的电感起什么作用?

考虑消除不良的高频自激与高频杂波干扰吧,呵,理论上是这样,实际在实验中发现没起实质性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L2 改为20匝,效果会不会好一点?

当L2为10匝时,选择性相当差,并且强电失真大。当L2减为2匝时(减为1匝时音量明显减少并有杂音)音量适中,且选择性大大改善,在调台时能明显感觉得有陡坡接收性,即动一点点单联就能使电台失去。所以选择了2匝。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片下载了

呵多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样倍压还不如把L4再多绕一些。

有道理。但考虑L4多绕了,会不会影响音频的高音频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