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丝串联的6N2

楼主(2012-12-17):
要不是回答可达网友的问题,我还不会发现6N2灯丝有串联的,以前见到的6N2多数是灯丝并联的,手册也是这么画的,以前修理收音机时,遇到不少半边6N2灯丝断掉的。这一次拿出一个6N2一看竟然是串联的,反复观看千真万确!不过我原来的回帖不确切,应当说6N2也有灯丝串联的。请看图:
6N1、6N2
6N3
6H2
串丝的6N3
串丝的6N2,结构与6N3类似:
5814A(美国军用型号)相当于E82CC,ECC82(12AU7)的高品质管,灯丝串接
灯丝并联的6N1
串丝的6H2
6N2串丝示意图:

网友A:
白版您好!我昨天翻箱倒柜,也找出3个灯丝串联的6N2来,串联的做法和6N3是一样的,先用一个薄金属片把两边灯丝一端相连后,再将两个灯丝剩下的两端分别用两个小金属片引出。这3个6N2都是北京厂84年产品,北京厂60年代及上海厂,曙光厂的各年代产品,均无此种6N2,不知为何要这样生产?是为了利用某种其它电子管灯丝而生产的,还是有什么其它专门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版您好!我昨天翻箱倒柜,也找出3个灯丝串联的6N2来,串联的做法和6N3是一样的,先用一个薄金属片把两边灯 ...

我的6N2来历和时间都不记得了,标记也没有,但肯定是北京牌的,还有一个给北京城南老马做耳放时用了。6N2灯丝电流0.34A,6J1灯丝0.175A,我估计6N2并联灯丝用的和6J1是一样的。后来改为串联,可能是0.175灯丝没有了。反正只是工艺区别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6N2来历和时间都不记得了,标记也没有,但肯定是北京牌的,还有一个给北京城南老马做耳放时用了。6N2 ...

您的推测还是有道理的。我也觉得6N2用的灯丝和6J1的相同,要不然不会灯丝电流是0.34A。可能北京厂后期不做6J1之后,就干脆把6N2的灯丝做法也该用其它管的灯丝了。我发现八十年代北京厂基本没有怎么生产收音机里的常用管了,反而是上海厂和曙光厂生产得多。曙光厂还做大八脚管。北京厂和上海厂就不怎么做大八脚管。电池式电子管貌似只在北京厂生产。您看这个规律对吗?

网友:
学习电子管的知识了,  6N2 做胆机很常用, 6J1就不多见了,我们diy收音机会用到

网友B:
百思不得其解。如果串丝6N2坏了,又买不到,怎么办?估计只能是某种特定用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思不得其解。如果串丝6N2坏了,又买不到,怎么办?估计只能是某种特定用途的。

只是灯丝工艺不同,其他一样。缺点是灯丝并联,半个灯丝断掉,另半个还能用(收音机里半个检波,半个低放,改用晶体二极管做检波,另半个正常用),串联灯丝坏掉全部报废。

网友:
学知识,以前还真不知道,看了手里81-84的北京6N2,都是串丝。

网友:
白版主看得仔细,6N2真没想到会这样。

网友:
向前辈们致敬!!学习啦,一会看看我的6N1-2们都是什么丝的。。。。。

网友:
白老师 看的仔细。
以前还真没注意过 它是串联还是并联

网友C:
又进到帖子里来了,忽然想到白版主的研究方向快和论坛某位极品偏执人才的方向有些接近了。
不瞒你们说我也研究灯丝发射的电子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进到帖子里来了,忽然想到白版主的研究方向快和论坛某位极品偏执人才的方向有些接近了。
不瞒你们说 ...

不好意思,是俺把白版主带进来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