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到的宽频接收机,想收听航空波段 不知道怎么架天线

楼主(2012-12-18):
新买到的宽频接收机,这个小东西在淘宝买的,覆盖的频段倒是挺宽的,买回来试机就收听到了439MHz的通联。
家在深圳,楼层挺高,但又不是顶楼,阳台上都是防护栏。想收听航空波段的。但是不知道这个天线怎么去架设,。还望各位指点了。
这个东西后面还有个BNC母头。看样子是可以使用同轴电缆了。

新到的宽频接收机

新到的宽频接收机

网友:
去找本坛tanglong2009
他玩这个

网友A:
距机场不远的话就架地网天线,太远了得要八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距机场不远的话就架地网天线,太远了得要八木

航空波段直线传播,而且信号弱,要尽量避免遮挡天线,天线要有一定高度且在室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航空波段直线传播,而且信号弱,要尽量避免遮挡天线,天线要有一定高度且在室外

那个发射功率有多大?

楼主:
禁止发链接呢,我发信息给你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发射功率有多大?

机载的也就十几瓦,有的才五瓦,靠的就是飞机的高度优势。地面台一般功率也很小,但地面台的天线架的都很高,而且天线周围无遮挡

网友:
这机器淘宝哪家店里买的?给个链接吧,看看性能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