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个万用表的【伴侣】

楼主(2012-12-18):
     喝咖啡有伴侣,玩万用表也应该有伴侣。前段时间搞了一个万用表的伴侣。经常淘到了万用表之后,首先需要打理:消毒、清洁、开盖、检查、测试。前面几个步骤都是单独进行的,最后一个测试,需要一些基准电压、电流、电阻、还需要有一些高精度的表相配合。每次测试的时候特别费工夫,一会拿基准电压,一会儿取基准电流,一会儿又需要基准电阻,有时候还需要拆接位数高的数字表。
  我的思路是:用一些有机玻璃板粘合起来,与一个万用表体积差不多大。把几个指针万用表测量与关的基准整合在一起。尽量在测试的时候尽量少拆接连接电线,只需要波动拨动开关即可以了,这样既省时间有提高效率。
另外,以前用洞洞板做了一个数字表液晶屏测试信号源,一个行输出变压器测试信号也装在一起了。
  主要内容是:
直流电压基准2.5伏、5伏、7.5伏、10伏。是网上买来的,卖家提过经过六位安捷伦表标定过的数值;
直流电流基准:10微安、50微安、100微安、200微安、500微安、1毫安、2毫安;
可调电压0至37伏;可调电流50微安至100毫安;可调交流电压0至50伏;(这些需要与高等级表配合)
基准电阻:1欧、10欧、100欧、1K、10K、100K、1M、10M;(已用高等级表进行标定)温漂问题没有解决。
测试LCD屏信号;行变测试信号;
下面说说DIY思路和实现:(具体见原理图)
一、主项目的转换:由4X4开关K1A至K1D完成,其中K1A、K1B 完成各项测试时候表头的电流、电压、交流电压之间的转换;K1C和K1D完成各个项目的输出转换;
二、要同时测试三台万用表(指针表或数字表单独混合都可以),就是需要有六个插孔,分别接到三个表的正负插座上。测试电压的时候,几个表是并联的,测量电流的时候是串联的;为了在电压电流测试时候少操作,在六个插座安装了一个转换开关,用K3A--K3D,(这组开关K3E-K3F作它用,下面会说到)
三、测试仪上面安装一个表头,是50微安的,作为各项测试项目的跟踪,不需要很准确,但是也要求表针能压线。
A\直流电压基准时候该表头为直流10伏电压,这样四档的基准电压,都都用满度值10伏表头显示;
B\直流电流基准时候,为了兼顾各个电流档位的显示,10、50、100微安时候表头为100微安表;200微安500微安1毫安2毫安四个档时候表头为2毫安。使用2X7档波段开关,其中K2A和K2B来完成,K2A完成表头的电流量程转换,K2B完成基准电流7档的转换。
C\测量液晶屏和行变时候,也要利用这个表头,但是此时这个表头应该是交流10伏左右,所以通过K1A和K1B 把表头切换到交流10伏档。
四、由于K1开关只有四刀,刀数不够,所以用到液晶屏和行变测试时候,把K1        拨到4位置,再通过K3E和K3F来切换,因为这个时候,不需要用到六个输出插座,只用两个插座就可以了,所以六个输出插座的并联与串联就无所谓了。
五、基准电阻用四色环电阻,精度不是很高,但是使用的时候可以在当时用高位数字表进行标定。做一个附加功能,与上面的线路是分离的。通过一个1X13开关使用,基准电阻用到1X7档,(K7B)一共使用三个插座,一个插座专用1欧姆电阻(小电阻不用转换开关,直接插座输出,减少接触电阻),一个为公共插座还有个插座为转换开关七个基准电阻;(另外还剩余四个档位(K7A)留作可调电流使用下面会说到,这个开关有一个特点,就是“刀”可以分开的。可以单独使用。)
六、交流可调电压,比较麻烦采用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一个50伏交流电压用一个普通的电位器进行分压调节来取得,测试时候需要一台高位表配合。
七、直流可调电压可调电流,选用LM317,这个电路在十年前安装在其他盒子里面,经常进行输出可调电压、可调电流、给电池充电、测试稳压管等功能,原理图上面已经有了,电位器和空间位置也留了,等有空做装上去。六、七项需要接220伏市电;
八、另外制作了六根测试线,稍微短一些,减少不必要的导线和接触电阻。
九、电源选用3.6伏至4.2伏的手机电池。基准电压测试时候需要用五伏电源激活一下。
  本测试仪纯属自己玩表而作,部分思路和构想来自本坛,在此与坛友交流,欢迎大家点评。除以上六、七项暂时未安装外,其余各项都经过实际使用。效果良好。见图片。

基准5伏1  基准7.5伏  10伏基准  10微安  100微安  200微安  500微安  1毫安  2毫安  液晶测试  液晶测试之二  行变测试.  行变之二  行变短路一圈

楼主:
有一幅图片忘了传了,再补上,说明一下,把测量行变的信号加到行变初级线圈后,需要调整电位器,此时表真会增加偏转,大概在三分之二以上如图 行变调电位器后  这时候基本上可知这个行变内部没有短路,这时再用一根电线穿过铁心短路一下,表针又从偏转三分之二回到偏转三分之一位置。

网友:
支持批量生产

网友:
前段时间就见过楼主的这个小仪器,一机多用,浓缩且直观,关键是自己D的话成本也不是很高。不过像你这样做好了确实要花不少时间和精力!我的初步设想是用AD584做个电压基准,高精度电阻也买了几只,现在没想好恒流源用什么做,不想待表头,内置电池供电

网友:
好创作啊,好手艺,工具也够让人口水的

网友:
厉害呀!做的很好。

网友:
楼主是下了一番功夫的.漂亮.学习了!

网友:
这个做滴忒好鸟,学习了。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强烈支持自己创作

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爱好者,高手呀!

网友:
高手,支持下,加油出新品

网友:
好伴侣啊,支持一下。

网友:
很方便的东东哦,很实用的!很不错!

网友:
觉得贵 就转出吧
先排个队

网友:
看着羡慕,自己做不出来。

网友:
万用表   伴侣

网友:
有一定的影响力。

网友:
DIY到专业级的水平了,万分佩服!

网友:
高烧,下了不少功夫,好。

网友:
不错的万用表伴侣,等大虾集成套件!

网友:
高手的精良制作! 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
万用表 ,  伴侣。值得大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