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改造U201的X10K档位为X1K档将22.5伏电池改成1.5伏。

楼主(2012-12-19):
    由于22.5伏电池很难买到现在将U201的22.5伏电池改成1.5伏,同时X10K档改成X1K档后一般使用还是可以满足的,现在电路维修很少有测量3M以上的高阻,(表盘中心电阻是25K),由于该X1K档位是独立于其他档位,此改动不影响其他档的测量精度,同时也不对电路产生破坏。

   调试方法是:换上新的5号电池,同时反复调整22.4K电阻值使X1k档调零后测试25K的标准电阻在表上正确指示为25K.(就是让X1K档的表笔看进去的等效电阻等于中心值为25K)

测试结果:被测试电阻示值偏差不大

补充内容 (2013-1-26 16:33):
(如果放弃1500V和三极管测量那么整个表只要用一节1.5V的电池就可以了,但档位开关上要跳一根线)

补充内容 (2013-1-26 16:39):
(如果放弃1500V和三极管测量那么整块表只用一节1.5V的电池就可以了,但档位开关上要跳一根线)

网友:
请提供实物改造图片和实验测试的照片。感谢

楼主:
好的下班回家把表拆开拍照片。(如果朋友有U201万用表按我的方法改一下效果一定满意)

网友A:
支持动手 动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动手 动脑

感谢朋友鼓励哦!

楼主(2013-01-25):
调零反向了是可能的不影响使用,这样接法对线路不破坏。误差如此大,你应该检测是否接错线?注意:原来246K的电阻必须短接,电路图中3.3K调零电位器下的一根线必须断开,22.4K的电阻需要接微调电位器调一下。(如果放弃1500V和三极管测量那么用一节1.5V的电池就可以了,但档位开关上要跳一根线)

网友(2013-03-06):
参赛了,支持一下!

网友:
不错,,,,但是我不喜欢改动原始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