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调谐再生来复式单管机

楼主(2012-12-19):
这个单管机,能成功吗?准备这个星期天试做。

网友A:
应该能成功吧,这个电路本坛已经有人做过试验了,据说相当成功。但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找得到以前的帖子。不过,因为涉及到两个调谐回路的同步问题,可能新手制作这个电路,似有点点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能成功吧,这个电路本坛已经有人做过试验了,据说相当成功。但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找得到以前的帖子。不 ...

谢版主关心与支持 。你说的是这个吧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page=1#pid4664197,应该有点不同。
调同步问题上,我想,只要高频变压器的次级绕组电感量与磁棒线圈初级电感量接近或相同时,在磁棒线圈频率调好后,收到某一个电台后再调整高频变压器次级所接的半可变电容至声音最大,就可以同步了吧,呵。估计担心的是自激和频段不同而造成的灵敏不均衡及强台失真的问题。
270P双连还在邮购的路上,呵。

网友B:
高放双调谐容易自激。由于可变电容的变化会造成LC回路Q值的变化,在频率高端容易自激,在频率低端效果又会变差。超外差电路是正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放双调谐容易自激。由于可变电容的变化会造成LC回路Q值的变化,在频率高端容易自激,在频率低端效果又会变 ...

有道理。我先试试再想办法解决。虽是徒劳,也是一种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大问题,只是感觉L5比例上有点少,你再斟酌一下。

嗯,你分析得很对,应该是L4为50匝而L5为100匝这样更合理些,选择性不会差多少。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D:
再生强度要调节得很好才行。 实际上这个电路是利用另一个LC回路在单管放大器上多做一次选频,并与输入短调谐回路联动同步,这样在放大单元里把不必要的杂信就滤掉了,选择性是很高的,但是这个选频回路必须与输入选频严格相等才有好的效果, 正反馈量应该比常规的要小一些。个人感觉,这个机器对弱电台有很好的接受效果,近强台可能会有一些发堵,不过可以通过调节自激量解决。呵呵 这玩意也是值得折腾的,以前读书的时候没少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生强度要调节得很好才行。 实际上这个电路是利用另一个LC回路在单管放大器上多做一次选频,并与输入短调谐 ...

谢谢无烟版,呵
你分析的很正确我很认同,原来无烟版以前玩过,呵。我小时候只按书上说的照搬去做,当年也没条件这样折腾,能完成一个来复单管机的制作,都是父母省下的菜钱而换来的零配件,已相当不错了。今又忆童年,复装这种单管机,也有条件去变化,实有乐趣。
无烟版,你现在也还在玩这些儿趣吗?

楼主:
今晩高频变压器已绕好,考虑来考虑去,最终在以前黑白电话机的中周内,用0.08的高强度漆包线,初级绕了200匝,次级绕了50+170匝,其中170匝就是图中的L5绕组。
争取在这个星期日把这个试验做出来,再到这向各位老师汇报结果。呵,睡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无烟版,呵 !
你分析的很正确我很认同,原来无烟版以前玩过,呵。我小时候只按书上说的照 ...

呵呵,见笑了,以前读书的时候就玩电子和摄影,现在工作做了可以自由支配的银子多了,啥都玩一些,但是都玩得不够专业,从矿机做到5管超外差,后来玩得最大的就是UPC系列3片黑白电视机,再后来玩胆机,现在基本上都是纸上谈兵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今晩高频变压器已绕好,考虑来考虑去,最终在以前黑白电话机的中周内,用0.08的高强度漆包线,初级绕了200匝 ...

一;L2改成用8圈.在调整时再加/减.二圈绝对不可.高端会大叫.这样用低阻抗东对抗4#老师所提的问题.高端增益就会和低端相近
二;不同意那个抽头的改动.不过这问题不大 到时可反过首/末使用. 原因是你们忘记了次级是倍压检波.阻抗是低普通检波一倍.这样调谐回路阻抗太低.几乎不起调谐作用.但为什么本段首句说不怕?原来有一个量是从来没有人重视的;
QOUT=QIN xN     QOUT是总选择性  QIN是L1选择性    N是再生量加高放的总倍数
只要调好L1L2之间距离.   N2圈数   再生量.再加上另一个调谐回路.一般再生机如懂得调L1.L2之间距.是绝不会串台的

三;建议再生改成发射极线圈交连式.坛内一致公认这是线性最好的再生电路

网友:
你的再生回路值得商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L2改成用8圈.在调整时再加/减.二圈绝对不可.高端会大叫.这样用低阻抗东对抗4#老师所提的问题.高端增 ...

前辈你在这方面就是专业,赞!对你提的建议,接受并谢!
那么,我将如下改动:
1,磁棒线圈次级改为7至8圈,并单独绕在活动线筒上;
2,高频变压器线圈L5还是为较少绕组,以提高调谐回路阻抗匹配及提高选择性;
3,再生改成三极管发射极接磁棒线圈,这种再生方式频率均衡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绕的高频变压器可能有问题:1.没有考虑到和可变电容的匹配问题。可变电容容量固定了,要想接收指定的频率范 ...

谢谢提醒。
现在我的实验板上(见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54331-1-2.html二楼)高频变压器初级绕150匝,试并了一个270P可变。试验中,发现收台时的调台单联旋转的角度位罝,与试接的这个270P可变旋转后最大声音所看到的角度位置,基本相同,所以认为磁捧线圈与270P单连产生的振频,基本上同高频变压器初级并的270P可变所产生的振频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