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调感/调容矿石机

楼主(2012-12-19):
矿石机调台有二种方法,大多数采用调谐可变电容方法,也有少部分采用调电感的方法。这台矿机可使用 这两种方法进行调台,增加了许多乐趣。先上电路图。

楼主:
对于调电感矿机要求电感有较大的电感变量,在电感变化时Q值不能有太大起伏,否则影响整机性能。经过试验本机使用60mm花蓝线圈+6支180mm中短波磁棒组合。空载Q值在1000以上。虽然中波磁棒电感量更大,但Q值比中短波棒低许多。线圈用0.04X270里兹线绕74匝,空心电感量107uH,套在一支80mL针筒上。磁棒装在50mL针筒里。该电感的测量方法和结果见图5和图6。

楼主:
两个线圈支架及实物图。天线线圈共11段,每段(层)3匝,用一支1X11瓷质开关切换。

楼主:
活动磁棒可在80mL针筒内移动,带动磁棒运动是支架3。带动支架3运动的是一根M10X150mm塑料丝扛。为了防止损坏丝扛安装了磨擦保护装置。装上支架4后实物图。
图12

楼主:
因为丝扛和螺母有间隙,就会造成“回差”,俗称叫“旷量”,为清除此现象,制做了一个消回差螺母、方法如下:用1.5mm钻头在螺母上打二个通孔。然后一分为二。将其中一只用2.2mm钻头扩孔,另一只用2mm丝锥攻丝,装上弹簧后就完成了。图105、106是没起作用和起作用情况。图107是实物安装图。另外丝扛与支架4也不能有间隙,否则白忙活。用冲孔冲子(108)砸出几个0.01mm平垫,实际加了3个垫片及润滑脂正合适。图111是实物图。

楼主:
电感指针杆用2mm漆包线制成,顶端打0.8mm孔,穿0.75铜丝锉扁刷红漆作指针。固定在磁棒上。可变电容用一种铜片瓷支架产品,做了个密封配“熊猫”旋扭。底板用PP菜板。

网友A:
好作品。支持参赛。

楼主:
检波电路选择75号电路+陈宪文电路。15H电感是一只220V/9V变压器初级。前面板有黑白和彩色两种供选用。
图29

楼主:
本机调谐方法有三种:一、将电感指针调到N6位置或黄色图标内,再调可变电容寻台,频率范围530KHz至1500KHz。二、此方法将中波分为二段,使用方法参照一。三、先将可变电容指针调至K1或紫色标内,然后转动调感手柄即可寻522KHz至900KHz频率。同理将电容调至K2或橙色标内,频率范围900KHz至1620KHz。接收电台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作品。支持参赛。

谢谢!

网友:
不错。十分强大。接收效果也不错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机调谐方法有三种:一、将电感指针调到N6位置或黄色图标内,再调可变电容寻台,频率范围530KHz至1500KHz。 ...

HY XHS-8-1-2你太有才了!.gif 做的真棒, HY XHS-8-2-3赞!.jpg !!!学习!害得俺口水一地、要您赔 HY
HY XHS-8-3-1顶!.gif

网友:
过来学习学习。字数补丁。

网友:
花了不小心思,做得漂亮!

网友:
工艺精湛!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