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管矿机双栅分接实验

楼主(2012-12-21):
实验场管矿机双栅分接,G2接LC谐振上端,G1串联一个小电感(导磁率90的20毫米直径小磁环绕12圈)接地。双栅分接可以带来场管矿机的新变化,现在感觉选择性好一些,还在继续实验中。

使用大环线圈可采用L谐振分压电感接法,消除FM信号干扰。

楼主:
5米鱼竿天线实验,最强的中国之声直流分量50微安。采用31磁环线圈,Q值450,有利于矿机小型化。原来是用31磁环线圈,不如Q值800以上的高Q线圈,强台要用陷波器抑制。双栅分接,强台信号频宽较窄,没有影响邻近弱台。

网友:
创新作品。要顶。

网友:
好发现3DQ真是太有潜力!

网友(2013-10-14):
值得怀念,分栅接法,如果L1用大环,L2再用调谐线圈,效果应更好,这几天试一下。

网友(2014-03-30):
双栅极分接並不能提高增益,没有什么实际价值。07版主是个值得纪念的人,对矿坛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还是003的双磁棒的好,仿制的人多,灵敏度高,是吗?

双磁棒的机器实践正明是有最佳偶合点的,如果可以偶合,两个谐振线圏还是装在一根(组)磁棒上好,不过磁棒要足够长,否则没法调整最佳偶合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003老师说,尽量不要产生耦合,各自分调,所以磁棒距离蛮大的。好像也谈到过,耦合点的问题,到底要不 ...

他不要偶合出于什么目的我也没弄明白?两个线圏即然是同频率谐振,当然互偶的情况下能量要大的多了。

网友:
12楼所提到的电路,是讲3DQ栅、源各自磁棒线圈问题。13楼好像不知道,所以说的是天调耦合问题,你们说的是两种矿机电路。

网友B:
这个要学 能不能用来实现 负反馈

有信号 就出个反馈 减少信号强度
这样能加大表头的抖动

网友:
很好的创意。
如果单栅的场效应管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学 能不能用来实现 负反馈

有信号 就出个反馈 减少信号强度

这个目的或能实现,本来双栅作用设计一个就用作主控另一个就用来作辅助的。

网友:
双栅MOS管在做高频信号放大时两个栅极一个是信号的输入端,另一个栅极做增益控制,这样就能避免增益控制电路对高频电路的影响。如果做混频两个栅极可分别输入两个频率的信号,使电路比用单栅极MOS管简单且易于调整。
做矿机两个栅极的用法就看大家的发挥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实际效果好就行。

网友:
这个用途说得太清楚了,给日后使用3DQ提供了方向。

网友:
如何做到加上一个负反馈?
实现这样一个功能

信号来了 表动了

加一个时间上晚一点的 负反馈 表头到了信号高点 负反馈生效 信号下来 表头下来

信号在次加大 表在动

这样目标是 加大表指针的拉动 看起来生动

这个电路如何实现?

请前辈指导

谢谢

网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11054-2-1.html两个柵极注入,实验没有增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003老师的,现在是007老师的你觉得怎么样,有改进和提高吗?按007老师的介绍,他的新电路,电流有 ...

其实问题的关键已经很清楚了,3DQ的栅极只是做检波控制,类似于有源电路的三极管检波,而整机的工作电流是由S极线圈提供的。07实验用的是磁环,估计他的结果(增加增益)和磁环是闭合回路有关,而不是双栅极注入的原因。而3DQ正常检波的前提是G1和G2要注入的电压要高于S极。而G极本身不提供或提供很少的整机电流,证明了这一一点,双栅极分别使用就没有太大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