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车不能原地热车,却要起步去上坡,该怎样操作最好?

楼主(2012-12-22):
      专业告诉我们,汽车发动机在冷车起动时磨损最大。所以不讲究原地热车,而是采用小负荷行进方式让发动机更快温升,以达到最小磨损目的。这在汽车说明书上也有“严禁原地热车”而警示之。不要原地热车已成为科学的冷车行车方法。
   实际运用中,不原地热车之论也颇让人难以掌握。如地下停车场内,起车后如果不原地热车,却需踩大油门去冲向出地库的上坡陡坡,异不更会坏车?于是很大部份人挂个二档快速冲上这个坡,认为这对车更好。殊不知这样做更不利车发动机的健康。
   那么,到底怎样做才是正确的对发动机最小磨损呢?我们不妨从车档位原理及机械磨耗原理分析之。汽车档位是个变速器,不同档位就决定主动轴与从动轴的不同齿数比。汽车一档,是主动轴比值从动轴的最大值,从基本物理知识知道,主比从数越大,主所需的驱动力矩就越小。所以汽车一档是发动机最易驱动、最省力的。再说机械磨耗原理,相互运动面,垂直于运动方向的力越大,其运动面磨损损耗就越大,即发动机负荷越重,则摩擦副之间磨损越大。
    好,回到汽车上坡起步的问题中来。综上所述,汽车在一档时,在正常转速例2000转情况下,发动机是最小负荷,即摩擦副之间磨损最小。所以,在冷车运行要上坡时,为达到最小磨损,采用一档是最佳选择,前提是转速不能太快,时间不能太长。如果是上山的长坡,只用一档,这就不行,因为长时间的一档会导至发动机散热不好和局部热量充盈,这样就有害发动机了。
    所以,冷车起车后,不原地热车,挂档行车,遇马上就要上坡者,则一档缓行上坡,忌大油门高档冲坡,这才是正确的冷车行车操作。

网友:
说的有道理

网友A:
【发动机负荷越重,则摩擦副之间磨损越大。】这和【不能原地热车】忒矛盾啦!原地热车不带负荷,曲轴连杆、活塞环与缸璧的磨耗相比挂上任何档位都是最小的,怎又“禁止原地热车”涅?哪本 汽车说明书上写着【禁止】涅?给咱科普科普。不过咱知道的也不藏着掖着,先给您科普一下这个【汽车发动机在冷车起动时磨损最大。】指的是冷车启动瞬间,由于润滑油还未喷溅到各摩擦面近似干摩擦,所以“磨耗最大。转起来“磨耗”就不是“最大”了。其实不热车挂档就走也有一个好处:省了点儿油。

网友B:
说!还是从发动机结构上说,拆过发动机的都应该知道,在发动机内部,摩擦最厉害的几个部分就是 曲轴上的轴瓦、活塞销、活塞环、凸轮轴、摇臂、气门杆(挺杆)这几个部分。  这些部分在发动机停机后放置很长一段时间这些摩擦副表面都是有润滑油粘附在表面的, 凸轮轴及其气门摇臂、气门(挺杆)这些位置在机体浇筑的时候都预留了一定的分油池 发动机静止的时候这些配气机构都浸泡在一定量的润滑油之中。所以发动机冷启动缺油产生干磨这基本就是荒唐。真正的干磨是有的,但是这是发动机装配完成后的一个配伍工艺,就是发动机在工厂装配几大总成件后,固定在台架上,用外力拖着发动机运转,同时用非常清稀的润滑油对机件进行喷淋,这道工艺叫冷拖磨合,只有经过冷拖磨合后的发动机才能对各个间隙进行更进一步的调整,最后才能装机试车。同样大修发动机的时候刚刚装配好的发动机是非常难启动的,就是因为没有条件进行冷拖磨合。
  车辆启动是否要热车关键还是看气温做决定,东北零下30多度,不热车开起来肯定不顺,南方终年冰点以上,热车好像就有点脱裤子放屁,所以这玩意也得是看环境,不能绝对。

网友A:
【所以发动机冷启动缺油产生干磨这基本就是荒唐】开玩乐!一台车静置几天你把活塞拔出来看看,缸筒壁上“存”了多厚的油膜。够润滑的吗?

网友:
为防止干磨才预留了油池,保护发动机。万事皆有利弊,看情况而定发动机在什么情况下能发挥最大力矩。

网友:
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发动机冷启动缺油产生干磨这基本就是荒唐】开玩乐!一台车静置几天你把活塞拔出来看看,缸筒壁上“存 ...

这不是想当然哦, 以前读书的时候,在学校的汽修厂里实习,厂子是承包给人家对外修车,对内做实训基地,这厂子给当时我们这的拉达  夏利出租车维修,有些车些车大修发动机的工作量比较大基本都停了十天半拉月在车棚里排队等待维修的,这些车在拆到发动机核心的时候,从缸套里拉出活塞,在最低层的刮油环上都会有很多油滴流出,所以我认为这里的存油是因为油本身的张力而吸附在上面的,所以有这个见解, 夏利发动机汽缸是直立垂直于地面的,五菱面包车的发动机是倾斜40度的,这些发动机在分解的时候都有这一现象。 事实求实的说出来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动机负荷越重,则摩擦副之间磨损越大。】这和【不能原地热车】忒矛盾啦!原地热车不带负荷,曲轴连杆、 ...

       欢迎讨论。
    我一直是在各种汽车专业论坛中玩的。到这个论坛后,发现正确的用车原理或观点,到这来就变成很多人反对,呵,并仅此一家是这个现象。
    茶余饭后,针对你的提问,我反驳如下:
    1,“发动机负荷越重,则摩擦副之间磨损越大”和“不能原地热车”一点都不矛盾。这是因为冷车运转对机械伤害大,所以原地热车温升时间过长会加大磨损,才所以“不能原地热车”;而“发动机负荷越重,则摩擦副之间磨损越大”是发生在任何时候,冷车是如此热车也是如此,所以无所谓冷热车,更与“不能原地热车”无关。
    2,对于车的冷起动磨损,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只知冷车时“由于润滑油还未喷溅到各摩擦面近似干摩擦”,却不了解冷态机油一样润滑不良。市面上早就有“磁护”机油(例嘉士多),是让每一个机油分子带上磁性,使油始终“吸”着在机件上。那按你的理论这就没有冷摩擦了,这汽车用油都要用“磁护”机油了?其实不然。相反,高端机油都不带“磁性”。因为油表面张力效应和渗透效应,机件很少在凃油后会滴走而不留油膜。你不信你可做实验,拿一短铁丝,凃上机油后将铁丝竖立起放入干澡容器内。一个星期后取出该铁丝,用干净手抓一下该铁丝上端,看手上是否有油污。回答是肯定有。那么,更况相互运动件相接触的摩擦副和极短的一二十个小时?所以冷车运行润滑不良,还会因为冷机油流动性的不良,油膜难以补充而造成磨损加剧,所以汽车发动机必须在一个恒定温度下(如90摄氏度)才能使油膜循环和油飞溅效果最佳。关于机油润滑机理,建议你去看看专业的书籍。
    3,不知你是否有汽车使用说明书。你不知道的或不知晓的,你就不能说“哪本 汽车说明书上写着【禁止】涅”。大约从2000年起,几乎所有的车使用说明书上都注明“不要原车热车”或“禁上原地热车”。话不多说,我上我的车使用说明书中内容“不要原车热车”的字样,并请你仔细看清图中红划线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视上也说过,冷车发动后要马上就走

对,不仅电视中的生活常识节目里,还包括网络中的视频教学,及市面上的汽车杂志,包括汽车使用说明书,及现代汽车机械学内容等等,都鲜明地指出,不要原地热车,不光环保,发动机磨损也最小。
第一次在论坛中听到这多反驳原地热车。
而且我还第一次在这听到,说汽车使用说明书上内容是胡扯,呵,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还是从发动机结构上说,拆过发动机的都应该知道,在发动机内部,摩擦最厉害的几个部分就是 曲轴上的轴瓦 ...

版主你好。冷车状起车后,在头几个冲程中,由于活塞环的“括”油作用,而冷油油膜又形成过慢,活塞环与缸壁之间的局部短时间断油,是存在的。即干磨不是空穴来风。

楼主:
引用 网友D:
狗屁理论有人信?冷车开着舒服么?去东北实践一下零下30度的冬天

我个人认为,你东北地域零下30度情况下更要打发车就走,这样发动机温升才能快点上来,否则你原地热车半个小时,只怕是水温表动都不动,这可不是“狗屁理论”